瑞林冷氣空調排水器 RP-030 常開

楼主(2025-08-15):
這台排水器,一ˊ直作動,停不了,還好發現的早,不然可能會燒起來,因為非常燙。
問題是一直工作,就不是馬達問題,那就是開關問題,打開檢查微控開關,不管什麼位置都是通的,不會斷開,正常應該是一邊通電,一邊斷電。
換微控開關,在市面上找到長柄微控開關,安裝後發現不合,不是尺寸,是功能不一樣,原裝的兩邊(通和斷)長柄都會定住,市面上的只停止在一邊。
最後只好,拆開原來的微控開關清理,用砂紙打磨接觸點,就算修復了。但應該以後也是應急用,不會長時間用,畢竟接觸點打磨過後就變小了。
竟然拆開了,就全部查一遍,該清的清,該換的換。

台灣製造的產品,零件很多時候都買不到,規格很特殊,西台灣也沒有。大家是不是有遇到相同的問題?
只是一個小小的微控開關,整台排水器丟掉,是不是在製造垃圾?

瑞林

Realise

Realise

背面

Label

Label

前面(去外蓋)

front

front

內部重要部件 - 左邊馬達,右邊微控開關

internal overall

internal overall

馬達

motor

motor

水槽很髒

dirty tank

dirty tank

馬達葉片罩也很髒

shroud

shroud

軟管硬化裂開

tube

tube

清理和更換完軟管

cleaned

cleaned

原廠微控開關 - HOPPY(廠牌)

microswitch

microswitch

微控開關內部結構 - 左邊是原廠,右邊是市面上買的

difference

difference

市面上的微控開關永遠是翹起來的,

difference2

difference2

差別 - 長柄彈簧永遠是翹起來的,安裝後會把浮球往下壓,彈簧向下壓力大於浮球上升壓力,所以沒有開和關的作用。

difference3

difference3

分解和清理原廠微控開關 - 蹺蹺板的概念

internal

internal

全部內部零件

all components

all components

网友:
請問大大,
"微動開關" 拆開後您是怎麼固定的?
可以再貼張有打光或可看清楚微動開關接合面的相片嗎? 謝謝

楼主:
它有凸點(箭頭處)固定,橇開時,要慢慢的平均打開,凸點不能破壞。放回去時,也要平面平均壓平(應該是這麼說,英文是press it squarely). 凸點就會卡住那六個洞。沒有溝槽鎖住,完全是pressure fit(利用塑膠可微壓縮特性固定)

凸點

凸點

楼主:
如果有下一次,會用菜瓜布先試,不行再用砂紙。菜瓜布是人工纖維比砂紙軟,磨掉的部分比較少,可保留更多的接觸點。

菜瓜布和砂紙的密度

差別

差別

用這種菜瓜布,不一定要3M

菜瓜布

菜瓜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有凸點(箭頭處)固定,橇開時,要慢慢的平均打開,凸點不能破壞。放回去時,也要平面平均壓平(應該是這麼 ...

受教了, 謝謝.
看來這顆與我常會接觸的微動開關不同, 我這裡常會遇到用鉚釘固定的微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謝謝.
看來這顆與我常會接觸的微動開關不同, 我這裡常會遇到用鉚釘固定的微動開關 ...

用鉚釘固定的微動開關應該是設計時就不讓你維修,或是價格便宜也不值的維修,但有例外就是規格找不到,就只好修理。
有很小的鉚釘買的到,在西台灣有看到,查關鍵字 "小铆钉工具",可參考

小铆钉工具

小铆钉工具

网友:
小铆钉工具, 收下;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