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410M-K-R2.0 沒音效!求助!

楼主(2025-08-16):
拿到沒音效輸出!內建前置音效也沒輸出
驅動灌了WIN10 還是沒灌成功!
測量1腳有3V
看到音效晶片ALC897 找不到 相關的腳位圖! 可以用887 代用嗎?!

ALC887
ASUS PRIME H410M-K R2.0 Rev 1.02 BoardView.rar (222.2 KB, 下載次數: 17)
楊大俠提供的點位圖!

楼主:
看 大俠的電路圖 上的是887
我換上887 還是一樣!
基本的音效電壓都有

网友A:
如果沒有追求5.1聲道的話,直接使用HDMI的音效 ,現在的外接顯示卡多到爆,隨便一塊都比內建的顯示晶片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追求5.1聲道的話,直接使用HDMI的音效 ,現在的外接顯示卡多到爆,隨便一塊都比內建的顯示晶片強。 ...

也對拉 XD 只是想修修看!

网友B:
網路上有人說是BIOS問題 可以刷刷看

网友C:
點位圖似乎是 R1.02 版本,網路上好像沒有 R2.0 的點位圖,以 R1.02 參考用

所以檔名才會是 ASUS PRIME H410M-K R2.0 Rev 1.02

我猜 R1.02 是ALC887、R2.0 變更為 ALC897,結果 R2.0 的音效會出問題

R1.0的規格只有ALC887

R2.0的規格則是ALC897 / ALC887
中文版規格頁面很簡約、英文版才有完整規格

--
嗯,官網說明也有提到 修復音頻訊號調節問題。強烈建議升級到此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有人說是BIOS問題 可以刷刷看

有刷過BIOS還是一樣!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點位圖似乎是 R1.02 版本,網路上好像沒有 R2.0 的點位圖,以 R1.02 參考用

所以檔名才會是 ASUS PRIME H4 ...

BIOS有刷過最新版 還是一樣! 我等 晶片ALC897 到貨在換換看 XD

楼主:
更換 AL897 還是一樣 音效 打X 沒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 AL897 還是一樣 音效 打X 沒聲音

音效是走南橋~猜是斷線、南橋虛焊或南橋本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