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東元 43吋 液晶顯示器 橫線問題

楼主(2025-08-17):
型號

型號

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照版上大大方法 分等 用白紙 斷y屏蔽 試好久都沒用 霞皮有拍賣技改邏輯板方法 百分60之70會成功 但還在考慮要不要購買 我想情問板上大大 電視畫面橫線能消除嗎 謝謝

出現橫線

出現橫線

出現橫線

出現橫線

网友A:
技改版就是將您試過的方法~弄好~
買回來直上就行了~

但您都試過了~
那就表示技改版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改版就是將您試過的方法~弄好~
買回來直上就行了~

技改版我還沒買 我怕買回來也無效 我只是用斷y貼膠帶方法 試看看都無效 對了電視畫面橫線 白色轉黑色 會跳動忽隱 忽現

网友A:
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技改版對你的情況是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技改版對你的情況是沒用的~

感謝 坐在遠方看橫線看不太出來 這台電是放客廳看 至於橫線還不太影響觀看

网友:
家里一个显示器有横线是修的时候屏幕没保护好漏了液

网友(2025-09-18):
是不是COF出问题了?看着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