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修復可能是黑心的鐵門

楼主(2025-08-18):
做工賣貨就為了錢,商人逐利天經地義,但是極盡所能傷人荷包偷工減料則是太惡毒,幾分錢的鐵料都要偷減,只兩個2mm的焊點,配0.7mm的不鏽鋼片材,吊掛35公斤的鐵門,這麼黑心都做得出來,明顯就是預先設計好了要賺日後的保養維修費。

屋主老闆訴說門用了沒三幾年就很難開關,忍耐到最後必須修復,有人建議花大價錢換新的。

這次必須撿漏賺一筆工錢,用快乾鑄工膠糊起來棉花做筋骨加固,保固15年不會壞。

為什麼這樣做,現場勘查修復,不需要跑幾趟也無需買料帶點焊機,這種非常薄的不鏽鋼管材普通電焊無法,只能回廠做氬焊,費用不算非常高但工時長,小感冒用最快速的方法現場表演修復就好。主要還是當場切開它讓屋主老闆看清楚人間的黑心例證,換你做鐵工廠做鐵門,會同樣黑心嗎?

老闆認清世情

网友A:
這個洞,用砂輪機開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洞,用砂輪機開的嗎?

開那幾個洞用的是這支同款, 有人叫角磨機, 有人砂輪機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QBE79-A900GYBZY

网友:
日常環境中,真要挖,到處有黑暗面,只是人不可能百項全能,無法洞悉.察覺罷了。

就像詐騙,大家聽到皆說;老掉牙的騙術,那麼笨!還會上當,但每天有人上當,也沒有減少的跡象。

聽說中國南方,有一個地方是<詐騙>發源地,為什麼?當地人覺得.理所當然.的無罪惡感,你沒上我的當,早晚也是會上別人的當,只是佔你小小的便宜,讓你學聰明,也算善事一樁。聽起來也覺得蠻有道理,只是大騙與小騙的差別。

网友:
說到鐵捲門,就想到台南老家颱風停電,想說手動把鐵捲門拉起來
結果發現鐵鍊繞在電線上,如果拉鐵鍊就會把電線扯斷
然後鐵鍊收在一個吊掛的塑膠袋裡,可是袋子沒洞,雨水都在裡面,整包都是生鏽的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那幾個洞用的是這支同款, 有人叫角磨機, 有人砂輪機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QBE79-A900GYBZ ...

大哥的比較大,小弟的也不小。
我覺得5寸砂輪片可能比較貴,所以用4寸的就好了。

為了安全一點。買了有剎車的,雖然剎停也需要時間,比沒有好吧,就只是......貴了不少。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快乾膠在這裡這麼能撐嗎,小弟以前經驗往往壽命有限

類似情形小弟以前是換個新輪子,然後依 螺帽-墊片-鐵門-墊片-螺帽 順序串在輪子螺桿上,再鎖緊避免移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的比較大,小弟的也不小。
我覺得5寸砂輪片可能比較貴,所以用4寸的就好了。

早安
貴在比較大字BL 馬達吧?

网友:
沒辦法~
市場上奸商多,有良心的做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快乾膠在這裡這麼能撐嗎,小弟以前經驗往往壽命有限

類似情形小弟以前是換個新輪子,然後依 ...

這膠法超過15年驗證沒出問題, 後來客人房子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的比較大,小弟的也不小。
我覺得5寸砂輪片可能比較貴,所以用4寸的就好了。

可惜市面沒有2"的便宜機種. 4"/5"開小孔有一定的限制, 靠磨損後的小碟子和手工, 有時切直角不打算留弧的話一不小心就過了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安
貴在比較大字BL 馬達吧?

主要是有煞車。開關放掉大約2秒停止轉動。
沒煞車的,開關放掉可能還會轉著5~10秒以上,轉到自然停,類似電風扇關機一般。
價差大約2000多元。

電動工具,無刷馬達已經是主流了。
有刷比較便宜,但是碳刷摩擦易發熱,還會耗損,基本上應該都快停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市面沒有2"的便宜機種. 4"/5"開小孔有一定的限制, 靠磨損後的小碟子和手工, 有時切直角不打算留弧的 ...

4"外圍轉1圈的距離,2"必須轉2圈。
圓周=直徑X圓周率
為了得到相同的切割效率,2"的轉速就要拉高到2倍,不曉得會不會更危險。

這台好像不錯。
而且,這廠牌淘寶上的比較便宜。

网友:
最近剛淘大有無刷砂輪機2908 100mm
加5219無刷衝擊鑽
兩電4.0Ah 一個閃充
台幣才4000

2908空機才1000台幣
不過砂輪機是吃電怪獸
適合小工程短時間遠距離無電使用
產品型號數據 2908-Li-20-100Q
額定轉速 4000-8500(轉/分鐘)
主軸直徑 M10
磨片直徑 100mm
重量 1.35kg

安全防護功能

切割遇阻自停
切片防卡回彈
轉速恆定
過載保護
緩升速
非正常斷電重新通電保護不運轉
過幾天到貨體驗後有機會再分享

另外還買了萬用寶和馬刀鋸
往復式切還是比較安全一點
用砂輪機最怕破片射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外圍轉1圈的距離,2"必須轉2圈。
圓周=直徑X圓周率
為了得到相同的切割效率,2"的轉速就要拉高到2倍, ...

BOSCH的只有免出力還行
但每家電池座都不一樣
建議用同一家系統比較好
牧田電控靈敏度高適合木工
米沃奇號稱最暴力
看影片實際效能測試
米沃奇>大有>得偉>牧田>威克士...
CP值最高的就是大有
威克士的價格
直逼米沃奇的效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SCH的只有免出力還行
但每家電池座都不一樣
建議用同一家系統比較好

家用找CP值無可厚非;職業用的話,那些評測看看就好。眼前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呢。

牧田用得好好的,屁股癢,看評測,買隻米牌來試試。
我的手掌算大了,22cm,就是握不慣米牌。18V,12V都一樣,感覺握把有點粗。
暴力的確是有,但是機子也變重了。

後來我都帶輕巧的威克士出門,鎖螺絲根本不必太暴力的機種。
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做板模的客戶,怕被誤會與看扁,這次,還是乖乖用牧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外圍轉1圈的距離,2"必須轉2圈。
圓周=直徑X圓周率
為了得到相同的切割效率,2"的轉速就要拉高到2倍, ...

選對碟子就可, 慢一半可接受的, 這種能撿錢的單並不常見, 物主通常被蒙蔽叫多.
多虧了黑心貨存在, 選錯碟子不鏽鋼片本來就不好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