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A H310M-K R2.0 內建VGA不顯示求助?

楼主(2025-08-18):
拿到! DVI 內建插槽 都可以正常顯示
只有 VGA 不顯示!測量15腳 5V 14 13 沒電壓
求相關電路圖!8-9代的板子 IC 壞了 可以買來試試!
RTD2166 控制

楼主:
這個可以下載嗎? !英文的 看不太懂 XD
PDF 有下載 可以打開!
點位圖 下載完了 有幾個檔案 打不開 XD 怎麼打開
顯示 找不到MSVBVM50.DLL 找到 DLL 能打開了 感謝 研究下
測試了 1腳+3V 4腳1.2V 14腳3.3V 14.15 沒有輸出 !感覺可能是 IC壞了 等到貨換上 在來報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可以下載嗎? !英文的 看不太懂 XD
PDF 有下載 可以打開!
點位圖 下載完了 有幾個檔案 打不開 XD 怎麼 ...

請教可愛大

[點位圖用boradviewer好像開不起來,還是壓縮檔內的TSICT程式?]

已解決,透過TSICT開啟所在點位圖的資料夾即可。

VGA_SDA 、VGA_SCL這兩個信號上的零件是否正常?尤其GQ34/35 7002前後的電壓是否正常?!

跟顯卡的有點類似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可愛大

[點位圖用boradviewer好像開不起來,還是壓縮檔內的TSICT程式?]

15 腳 SCL 5V 他沒相連 3級管(沒上件)
16           5V 也沒上件 3級管
2各3級管 都是輸入3.3V (沒上件)

网友:
手上也有一塊D300TA,插獨顯跟內顯都不開機,手摸RTD2166發燙,拆掉後接獨顯成功開機,目前也在待料不知道要去哪買

楼主:
更換 VGA 晶片2166 修復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