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大井泵浦烏龍維修

楼主(2025-08-18):
這台之前有請前輩指導,因為急著用先花3000大洋買台新的裝上,舊的慢慢修
廠牌PO錯了,這台是大井不是木川,1/2 HP 抽水機,從一樓抽到5樓水塔

前輩的指導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92-1-1.html

外觀,這台是塑膠水泵殼,不放室外的話塑膠殼不會脆化,而且不用擔心生鏽卡死葉輪,所以想修修看

接線盒

盒蓋內接線說明

因為症狀是啟動電容變蛇炮,換新電容又不轉,先抓溫度開關及溫度保險絲
溫度開關導通

開後蓋,剪開溫度保險絲護套

溫度保險絲導通

奇怪了,量運轉線圈1、2點(同一組)導通

量運轉線圈3、4點(另一組)導通

從啟動電容插頭量啟動線圈,也是導通

怪了,各組件都是好的,為何不會動
組合後上電,會正常運轉,原來問題就只有啟動電容膨脹,換新電容不轉是老丈人水塔電路問題,整個過程作一遍白工,修好抽水機留作備用

這是阿明前輩指導的電路圖,感謝阿明大,不然這顆抽水機可能會資源回收

楼主:
現在有個小問題,原本未拆時馬達軸心轉動順暢,拆開後再組裝,鎖緊螺絲後軸心會轉不動,放鬆後蓋螺絲軸心又能順利運轉

推測原因是後蓋壓住軸承外圈,軸承外圈又壓住軸承內圈,結果是軸心被壓住轉不動

小弟預計在箭頭處加紙墊圈解決問題,原本外蓋螺絲鎖的超緊,為何拆開後再組裝才會轉動不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有個小問題,原本未拆時馬達軸心轉動順暢,拆開後再組裝,鎖緊螺絲後軸心會轉不動,放鬆後蓋螺絲軸心又 ...

鎖緊前後蓋 馬達軸心會不順

會不會是鎖前後蓋時  培林沒在前後蓋的定位處  致使頂住軸心

网友B:
我猜是培林拆開時有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鎖緊前後蓋 馬達軸心會不順

會不會是鎖前後蓋時  培林沒在前後蓋的定位處  致使頂住軸心

可是培林前後蓋定位處就是1個圓形凹槽

網路上借的圖

前軸承

後軸承跟後蓋,後蓋軸承孔內有個彈簧墊圈(箭頭),拿掉彈簧墊圈症狀一樣,排除彈簧墊圈卡住軸心

以軸承厚度,培林沒在前後蓋的定位處應該連鎖都鎖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培林拆開時有位移。

除非培林外移,不然無法解釋位移導致卡住,可是小弟也沒去拉培林

楼主:
抓到卡住兇手了,原因是葉輪水垢卡太厚,鎖緊時水垢跟葉輪蓋摩擦力太大轉不動

用刮刀把水垢化石刮掉就正常了。太晚發現還去買了2條O型環要墊馬達蓋,多花了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