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L(好市多購買已過保)型號55P6US 看一陣子畫面整個慢慢變暗但背光LED有亮

楼主(2025-08-19):
1. 這台對岸機子真的很傷腦筋,之前在本論壇有求救過畫面上方有橫紋+畫面規律閃爍(https://bbs.pigoo.com/thread-88052-1-1.html),先進們解說乃是面板壞掉了,所以就將就將就地看,現在又有新狀況,目前是看約5分鐘後畫面整個慢慢變暗,沒有影像有聲音,但背光LED有亮。

2. 拆機量測T-CON VGH在有畫面正常時有約20V,但是畫面慢慢變暗後VGH變成12V,我在納悶,是T-CON電路板故障,還是主機板沒有影像信號過來導致T-CON的VGH變成12V?

3. 雖然是老機子了,但是那麼大的電視整個丟掉也真滿可惜,也不環保,想說能修盡量修,希望各位先進們協助解惑,請問各位先進們,大家認為是T-CON壞掉呢?主機板壞掉呢?還是面板壞掉呢?還有修理價值嗎?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忙....

网友A:
這一台是華星光電D07, 可以先用單邊測排線方式,確認VGH有壓降的原因,是T-con本身的問題,還是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是華星光電D07, 可以先用單邊測排線方式,確認VGH有壓降的原因,是T-con本身的問題,還是屏的問題 ...

我曾有把排線單邊拔除試驗看看,但面板依然都是沒有恢復亮度!

我是沒有單邊拔除後測定VGH過,下次可以試試看。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D07的屏,算是好修的,網路上很多資訊,祝您修復成功

网友:
面板故障 拉低VGH

网友:
可以先測試單編排縣 看有沒有正常的一邊  如果有算比較好修 可以把不正常的那邊 先遮pin 看看有沒有恢復 如果沒有就可能要拆耳朵了~

网友:
楼主最后有没有修好呢?等待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