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Z270M Pro4 不觸發 求點位圖!

楼主(2025-08-20):
上電不觸發, IO NTC6683D-T 旁邊有掉件~

獅子魚大分享的,AsRock_Z270 圖 IO不一樣!

求有沒有人有點位圖.
可以參考下 感謝!

网友A:
從時序查缺少什麼信號才導致不能觸發?!

四顆都是MLCC,左邊三顆同規格0.1uf 16V 0402 ,最右邊的為4.7uf 6.3V 0603

每顆MLCC對應的信號如下

比較重要的是VCCM記憶體供電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時序查缺少什麼信號才導致不能觸發?!

四顆都是MLCC,左邊三顆同規格0.1uf 16V 0402 ,最右邊的為4.7uf 6 ...

謝謝回覆~

目前查I/O PWRBTN 按開機有反應,橋有1.05V電壓,主板3.3V正常。

所以剩下想找圖紙看看少哪個訊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目前查I/O PWRBTN 按開機有反應,橋有1.05V電壓,主板3.3V正常。

網路上都是要登入才能下載,晚上有空我按時序將每個信號點位截圖,您再測量看看是否電壓正常。

VCCRTC
5VSB、3VSB您說正常,我就跳過。
RTCRST
DPWROK
SLP_SUS#
RSMRST#

補充內容 (2025-8-21 11:31 PM):
觸發PWRBTN往前的信號,應該能找到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都是要登入才能下載,晚上有空我按時序將每個信號點位截圖,您再測量看看是否電壓正常。

感謝協助,不過這幾日出遊,晚點再來查看°

楼主:
分享此板電路圖

Asrock Z270M PRO4 r1.04.rar (405.93 KB, 下載次數: 21)

楼主:
先感謝 peter180兄 幫我把量測點找出來~

我回報一下目前狀況

當我依照 peter180兄提供的點為一一查詢時 發現都有電壓,然後按一下電源開關 他就啟動了.......(詭異的狀況,嘗試清除CMOS針腳短路也會造成不開機)
目前螢幕沒有輸出,不裝記憶體蜂鳴器也不會叫,ˋ但是CPU核心電壓有出來跟記憶體1.2V也有出來~
PCIE PLTRST#訊號也有。
有嘗試刷原廠BIOS 還是沒有效,這種不跑碼的修起來還真是需要功夫!
我在想難道是多年前買的 TL 866A 燒錄器有問題? 太久沒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謝 peter180兄 幫我把量測點找出來~

我回報一下目前狀況

有點麻煩了...

1. Clear CMOS會造成不觸發,可以先查RTC周邊電路。

2.可觸發~相關主要供電都出齊,BIOS是下載instant Flash的壓縮檔?

能觸發會先刷BIOS是合理的判斷!

蜂鳴器不會響,應該是沒完成開機動作,還是回歸到觸發後的時序信號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麻煩了...

1. Clear CMOS會造成不觸發,可以先查RTC周邊電路。

1.這個再次測試又沒有發生....(想說暫時不管)
2.本來以為相關供電出齊,剛剛才發現 CPU核心不供電.因為偷懶只量測PL13這顆電感有1.0V 就以為有供電,結果只是輔助供電(+VCCSA_PCH_PHASE)不是主核心供電會一起出。

想說應該量測 供電晶片 ISL95856
量測結果如下
pin 5 SCLK =1.0V
     6 ALERT=1.0V
     7 SDA   =1.0V
     8 VR_ENABLE =1.0V (分壓電組為 10K 與 1K ,所以1.0V應該是對的)
    11 VR_READ =3.3V
    24 VDD =5V
    32 VDDP =12V
    42 I2CLK =3.3V
    43 I2DATA =3.3V
    44 VIN =12V
看起來EN開啟卻沒有出核心電壓,不知道是否是 供電晶片 ISL95856 故障?
SYS_PWROK = 3.3V
O_PWROK =3.3V
CPUPWROK =1.0V
VCCIO =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這個再次測試又沒有發生....(想說暫時不管)
2.本來以為相關供電出齊,剛剛才發現 CPU核心不供電.因為偷 ...

IC故障的機率不高,沒有足夠數據支撐,我不會輕易更換。

BIOS pin1示波器可以量到訊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故障的機率不高,沒有足夠數據支撐,我不會輕易更換。

BIOS pin1示波器可以量到訊號嗎? ...

可以,CS#有讀取波形,應該是我先用示波器量測有波形才改燒bi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CS#有讀取波形,應該是我先用示波器量測有波形才改燒bios

測看看ISL95856_VR_HOT#,
能開機和不能開機(CPU核心不供電),有無不同?

ISL95856找不到完整datasheet,
猜測ISL95856_VR_HOT#應該是溫度保護,
如果不是ISL95856_VR_HOT#訊號錯誤,就是真的ISL95856故障,
造成ISL95856輸出時有時無,

但換這種芯片,要配合底部預熱,
焊新芯片時,上部風槍不可超過240度 (最好用有鉛錫,220度速戰速決),
溫度過高,保證焊到懷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看看ISL95856_VR_HOT#,
能開機和不能開機(CPU核心不供電),有無不同?

先說個題外話
剛剛要測試SL95856_VR_HOT#這個點位時,主機板居然有警報音(CPU沒裝風扇&記憶體沒裝)
結果裝好後 就又不開了~

隨線路去查VR_HOT#
PQ21"2N7002" 4腳沒有電壓 5&6腳也沒電壓(應該是由RP155 "822" 來(源頭是12V))所以補焊這兩個元件.現在就有電壓了~
VR_HOT# 約為1.0V

但是目前還是沒法開機, 核心 VCORE =0.988V , GT_CPU 沒電壓,我可能在試試看~
這種感覺 放久就會開機的ˊ真的是很頭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說個題外話
剛剛要測試SL95856_VR_HOT#這個點位時,主機板居然有警報音(CPU沒裝風扇&記憶體沒裝)
結果裝 ...

查了GT_CPU: 沒電壓是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3673-1-1.html
"六代以上的VCCGT電壓只是在上電的一瞬間才會出電壓上電後就沒電壓了",
看來ISL95856沒壞,

CPU座有清潔過嗎? (用異丙醇or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用吹風機吹乾)
(水性電子接點清潔劑的主成分,就是異丙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GT_CPU: 沒電壓是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3673-1-1.html
"六代以上的VCCGT電壓只 ...

在通電時,用電表一端量測PQ10 4pin( GT_CPU 電壓上管) 他就燒了.......

CPU座沒有清潔過.,我再找時間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通電時,用電表一端量測PQ10 4pin( GT_CPU 電壓上管) 他就燒了.......

CPU座沒有清潔過.,我再找時間試 ...

"PQ10 4pin"
=>這是power mos的gate端,只能用示波器探棒(探棒等校電容<20 pF)去點,
不可用電表探棒去點,否則 gate無法正常轉態,

PQ10燒了,若有上CPU,搞不好CPU也GG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Q10 4pin"
=>這是power mos的gate端,只能用示波器探棒(探棒等校電容

哈哈,嚇我一跳,您說的的確有機率會造成~
還好剛才拿其他主板測試後,CPU還能開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嚇我一跳,您說的的確有機率會造成~
還好剛才拿其他主板測試後,CPU還能開機。

CPU要開機進作業系統,沒當機才能確定是好的,
迅維網很多案例,這種電源上管擊穿的CPU,
進桌面會死機藍屏,

我有一顆E3 CPU,是VCORE電源副控故障,開機瞬間斷電保護,
這CPU可穩定在BIOS畫面,但進作業系統會無限重啟,

如果你的U確定是好的,那恭喜經驗值提升,
我的U確定內傷,只能喜提CPU假負載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要開機進作業系統,沒當機才能確定是好的,
迅維網很多案例,這種電源上管擊穿的CPU,
進桌面會死機藍 ...

能跑完魯大師 跟 CPU-Z 的測試應該 CPU沒啥問題吧?
看來是經驗值+1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跑完魯大師 跟 CPU-Z 的測試應該 CPU沒啥問題吧?
看來是經驗值+1

這還真是片怪板,量測了幾天 很多訊號都有~
不裝CPU還不開機,不然就是裝了也不開機或是開機了又沒任何動作(核心有時有電 有時沒電)~
剛剛 就先直接來個 不裝CPU 再把電源綠線(PSON#)對接地 短路強制開機...... 然後測量所有電壓  發現全部電壓都有.........
最後確認核心電壓VCCIO=1.0V GT_CPU=1.0V  記憶體 VCCM=1.2V VPPM=2.5V  索性就把CPU跟記憶體裝上~

然後 他就開機了......

所以這篇 實在是 算是暫時完成~

接下來測試反覆開機都沒問題~(所以問題啥是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還真是片怪板,量測了幾天 很多訊號都有~
不裝CPU還不開機,不然就是裝了也不開機或是開機了又沒任何動作 ...

"不裝CPU還不開機,不然就是裝了也不開機或是開機了又沒任何動作(核心有時有電 有時沒電)~"

=>核心有時有電 有時沒電: 這應該是ISL95856_VR_HOT#補焊解決,
=>不裝CPU還不開機: 很多主板,本來就是必須裝CPU才能觸發上電,
=>裝了也不開機或是開機了又沒任何動作:
  請記得清潔CPU座 (用異丙醇or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用吹風機吹乾),
  這是經驗之談,

网友:
这种时好时不好的最难修,不太容易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