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處理】Great Wall GW-CRP2000 80Plus 伺服器電源供應器 標酷幣

楼主(2025-08-20):
這個電源供應器也是yzu_master 贊助的,除去待機電源部份只有12V 能使用,功率非常大,對於懂電路的人來說應該是很好玩的,這麼大的功率別說充電器,暴力風扇都能輕鬆駕馭,只是........你得有電路基礎才會改。

下標前請看下方內容︰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以上"當然就是包含版主,"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10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宣佈得標者後也請在三天內聯絡烏骨雞學姐自取或郵寄。
5.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网友A:
所以這個電源,待機也是12V,可以改成那個聯想的電源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個電源,待機也是12V,可以改成那個聯想的電源使用嗎?

不是我想澆冷水,伺服器的Power 其實是跟伺服器的BIOS 都整合在一起的,所以它能實現熱插拔。
常見的伺服器是插兩個Power,如果一個壞了會發訊息警告,管理人員只要拔下故障的Power,1顆也能工作,直接插上另一顆好的Power 會自動通知BIOS 檢知,正常就自動恢復,這些過程伺服器都不用關機,直接操作。

以上的意思就是想使用它就要找出它的Pin 腳定義,這就需要具備相當的電腦跟電路能力。
至於可不可以改成聯想的電源?那只能看功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想澆冷水,伺服器的Power 其實是跟伺服器的BIOS 都整合在一起的,所以它能實現熱插拔。
常見的伺服 ...

老大一眼就看穿我的企圖,我就是想改成可以替代聯想的那顆電源來使用,若是可以,若有人標到主機板,就不用上淘寶買電源了!

話都說到這裡了,老大不想將這顆電源接腳的定義標一下嗎?幫助標到的大大修改使用。

网友:
參考:單路雙路整套有ATX支架、線材

圖片是 12V ONLY,等於它只是轉換成一般插座方便插線,插座定義應該會有

聯想10P除了PSON、PWROK,其他就12V及12VSB,5V、3.3V是從主機板轉換,
線材改一下腳位就能用,還可以接高瓦數的顯卡,PS_ON也是12V?

网友:
找到後綴為D2,理論上腳位高機率是相通的。

LENOVO的純12V規格接腳定義要先確認,有機會可以改裝玩玩看~反正不試試看怎麼知道?!

CRPS2000D2 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參考:單路、雙路、整套有ATX支架、線材

圖片是 12V ONLY,等於它只是轉換成一般插座方便插線,插座定義應 ...

呃,超過時間不能編了

後來找到有改好的,CRPS 轉 12VO,其他12V座就可以接 CPU 12V、GPU 12V
其他CSPS、DSPS是不同規範、腳位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參考:單路、雙路、整套有ATX支架、線材

圖片是 12V ONLY,等於它只是轉換成一般插座方便插線,插座定義應 ...

PS_ON是12V,如果不是,我有3顆HP伺服器的電源,PS_ON是5V,也有±12V,+5V Stantby,3.3V一應俱全。沒有+5V。

這三顆應該是國內用HP出的套裝電腦,我老哥曾經要到學校淘汰的一批電腦,是我整理的,3顆POWER好像是KKP大給的。當初要的目的就是給那批電腦備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S_ON是12V,如果不是,我有3顆HP伺服器的電源,PS_ON是5V,也有±12V,+5V Stantby,3.3V一應俱全。沒有 ...

這種POWER... 風扇很吵! 很吵! 很吵! 非常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POWER... 風扇很吵! 很吵! 很吵! 非常吵!

我領教過,堪比飛機起飛....,不過可以換一個轉速較慢的,畢竟不是用在伺服器上,也沒必要全速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POWER... 風扇很吵! 很吵! 很吵! 非常吵!

只要伺服器正常,開機後會視室內溫度自動調速,很吵就是太熱了它在全速工作。
如果要單獨使用,例如之前很多人用伺服器電源給顯卡供電等等,那就要有從外部做調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一眼就看穿我的企圖,我就是想改成可以替代聯想的那顆電源來使用,若是可以,若有人標到主機板,就不 ...

楊大俠有貼出來轉接座,用轉接座賭賭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有貼出來轉接座,用轉接座賭賭看吧!

我也是起到一個示範的作用,而且我也沒有掏寶的帳號,感謝老大的照顧,希望能夠給需要的人有啟示。

楼主:
轉接卡是轉接卡,別忘了還要線,加起來可能跟買一個Lenovo 專用的Power 差不多。

网友:
用底下轉版測試過,沒負載時不吵,本來要要跟主板電源共地給插在主板上的顯卡供電,但沒實際測試

CRPS服务器电源XT60转ATX供电线XT60转8P显卡线服务电源转接板

一些轉接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