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65X8500G 插電無電源反應 維修實例

楼主(2025-08-22):
SONY KD-65X8500G 插電無電源反應 維修實例
這是2024年的維修件,最近在整理維修實例資料
現在回想起這件,心中想到的只有"好重!!"

型號:KD-65X8500G

插電沒有待機功耗
待機燈也沒有亮,推測應該是電源板問題
拆機,邊拆邊喘

電源板,目視無明顯故障零件
主機板
面板
電源板有標示STBY3.3V
STBY待機電壓0V
一次側大電容有148V
查找待機電路,發現編號D950A的二極體短路
撬起一支腳再次量測,確認短路故障
這問題遇過好幾台,幾乎都壞在這零件
找了一支蕭特基二極體換上,忘記型號了
量測週邊無其他故障零件
上電後出現待機電壓3.5V
接上主板後開機測試,背光亮起
開機功耗93W
畫面顯示正常,順利完修

网友A:
太漏氣了!柯博文不能說重,快變身為吊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漏氣了!柯博文不能說重,快變身為吊車......

變身可能不行....等我哪天中樂透時就可以考慮裝天車
這種大傢伙光搬上工作桌就讓我喘噓噓了
幸好不是要換燈條的,不然還要翻面!!
有一次還搬到背部拉傷,駝背了好一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身可能不行....等我哪天中樂透時就可以考慮裝天車
這種大傢伙光搬上工作桌就讓我喘噓噓了
幸好不是要 ...

我的腰也曾被37吋映像管電視到後來的電漿電視虐待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