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A320M-K,時開機時不上電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8-24):
1.辦公室學弟託修主機板ASUS A320M-K,
故障現象: 多數時間無法觸發上電開機,
反覆重啟AC電源,偶爾可以觸發開機,
開機後就能正常使用,不會當機or重啟,

--
2.參考版上前人實例,獅子魚大提點的回覆:
*****************
AM4
一、待機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SIO-3VA 2、3VSB/CPU-1P8-S5
3、CPU-1P5/CPU-VDDP-S5/PM-1P05-S5
待機電壓正常後上CPU產生32.768、25M時鐘
待機部分產生六個電壓兩個時鐘,如若異常會造成不通電或上CPU不通電(CPU某項待機條件異常,不上CPU可以通電,上CPU會拉低S3而導致不通電)
二、上電部分電壓產生先後順序:1、VPP25/PM-1P05通電後大都由S3開啟這兩路電壓。 2.VCCDDR/PM-2P5其中VCCDDR由VPP25PG開啟,PM-2P5由PM-1P05PG開啟。 3、CPU-VDDP(0.9V由VCCDDRPG開啟)。 4、CPU-1P8。5、VCCP-NB/VCORE(0.8V)
*******

上述六個電壓兩個時鐘,核對 GA-AX370-GAMING K7點位圖,
再比較ASUS A320M-K點位圖,找出對應點位名稱(不同廠牌主板,點位命名不同),
發現上述兩個時鐘,在ASUS A320M-K是32.768K、48M,
可開機時,6個電壓+兩個時鐘正常,
不開機時,缺+1.8VSB(量到約0.3V)和48M(48M是用示波器量的,無波形輸出)
(我發現用電表量壓差其實沒法明確判斷有無起振,)

--

3.RT6220AGQUF,絲印6J=
P_1V8SB_EN_10=2.5V,P_1V8SB_VCC_10=5V,
判斷是RT6220AGQUF故障,造成+1.8VSB電壓異常,
總共換了3顆RT6220AGQUF,
前兩次底部加熱200度(實測PCB約98度),第1次上部風槍320度,換完依舊無輸出,

第2次上部風槍235度(這次已遵從BGA焊接規範,風槍加熱溫度不可高於240度),
自舉升壓電容0.1uF,串聯電阻4.7ohm,拆下檢查是正常的,
但也換新的上去,+1.8VSB依舊無輸出,
換完依舊無輸出,換到懷疑人生,淘寶那麼久以來,首次懷疑買到故障IC,
但這店家已多次往來,從未出錯,

決定再換顆IC試試,第3次上部風槍220度,搭配有鉛錫漿,約6秒完成,
(底部加熱溫度同前兩次),
--

4.插電,開機,終於成功,
果然還是溫度問題,日後一定嚴格遵守焊接規範,
附上ASUS PRIME A320M-K_1.02A點位圖
PRIME A320M-K_1.02A(60MB0TV0-MB0A01).zip (132.59 KB, 下載次數: 8)
感謝收看,祝大家假期愉快,3Q

---

网友A:
恭喜J大完修,沒想到這顆IC回焊溫度這麼敏感

我都兇殘的開375度起跳,常常焊VCORE VRM、PSU功率元件的習慣@@

网友B:
這種芯片就讓我想到GS9238...溫度太高或是焊接時間超過幾秒就會暴斃
還曾經懷疑是不是掏寶賣家坑人,結果完全是溫度問題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J大完修,沒想到這顆IC回焊溫度這麼敏感

我都兇殘的開375度起跳,常常焊VCORE VRM、PSU功率元件的習慣 ...

我就是看大家怎麼都3XX度起跳,
想說自己用235度,是不是太客氣了,
結果就GG惹,

單純的單顆BJT、MOS、電阻、電容,
溫度稍微高點,應該還撐得住,
但這種功能複雜,體積又小又薄的芯片,
溫度還是應該保守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芯片就讓我想到GS9238...溫度太高或是焊接時間超過幾秒就會暴斃
還曾經懷疑是不是掏寶賣家坑人,結果完 ...

".溫度太高或是焊接時間超過幾秒就會暴斃",
=>完全同意,經過這次經驗,我真的學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大家怎麼都3XX度起跳,
想說自己用235度,是不是太客氣了,
結果就GG惹,

可能我還沒焊接過這類高整合度的IC?!

主機板我沒有用到預熱台,錫漿我用不習慣,因為容易產生多餘錫球在板子上。

我都預先用烙鐵覆錫,這樣回焊就快很多。

网友:
這種晶片總要失敗過幾次

网友:
厲害!,給你一個讚。IC焊接時可以先參考spec規格,裡面大都會標出建議焊接工作溫度,(例如Ti的spec大都有)

网友:
长见识了,才235度就会烤坏,我都是起步300度,tl494下来再上去都没坏

网友:
我都怀疑220能把锡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