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Update Blocker v1.8 只打開一次就掛了

楼主(2025-08-25):
8月份微軟更新後中標的很多,自求的方法就是先停止自動更新,看網路上說Windows Update Blocker 好用又免錢,就裝上試一試,第一次是能打開的,我更改了繁體中文後,就按停用服務,也就是要停止微軟自動更新,結果從此就打不開Windows Update Blocker了,請問有會員用過這東東嗎?

网友A:
剛剛下載程式來試沒有問題。按下立即套用後會先出現請稍等… ,過個幾秒後就完成了且程式不會關閉

网友B:
疑??
牛都是跑 Services.msc 將 Windows Update 停止/改手動

只要別去點 更新與安全性\檢查更新
應該就不會自動更新...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下載程式來試沒有問題。按下立即套用後會先出現請稍等… ,過個幾秒後就完成了且程式不會關閉

我的再也無法出現這個小視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
牛都是跑 Services.msc 將 Windows Update 停止/改手動

這樣只能暫時不更新,還得去設定→更新與安全性那裡改日期,可延長幾十天,想說這個小程式可以隨時變更也是很方便,豈料是這種結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只能暫時不更新,還得去設定→更新與安全性那裡改日期,可延長幾十天,想說這個小程式可以隨時變更也 ...

那... 一定是牛還有做了什麼其它的事... 用群組原則擋掉了...

因為.. 牛的Win10不會自動更新..
除非.. 去按檢查更新..

网友:
  要嫑試看看 Wu10Man, 它是開源軟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再也無法出現這個小視窗。

會不會是被防毒那類的軟體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被防毒那類的軟體擋住了?

我沒有裝防毒軟體,如果是微軟自帶那個,第一次是能執行的,不過它應該是寫入註冊檔啥東西,否則用還沒改繁體中文的原始檔案也打不開了。

楼主:
哈哈!我胡搞瞎搞卻搞好了,想說第一次是好的,是我改了繁體中文才壞的,看到Wub 的組態檔檔裡面有行︰
LastSelected=1
這應該是指最後的選擇項,我把它改成0再重新執行.........,好了耶!
再把它改成繁體中文也沒問題了。
真是奇怪!
不過解決問題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有裝防毒軟體,如果是微軟自帶那個,第一次是能執行的,不過它應該是寫入註冊檔啥東西,否則用還沒改 ...

是否有試過按住shift鍵,然後按滑鼠右鍵選"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或是試試從命令列(cmd)去執行,
wub.exe /E        啟用服務
wub.exe /D        停用服務
wub.exe /D /P    停用並保護服務設定

不過用命令列的方式好像跟從服務(services.msc)去關閉差不多一樣麻煩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試過按住shift鍵,然後按滑鼠右鍵選"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或是試試從命令列(cmd)去執行,

第一次執行我就點兩下就能執行了,不能用的時候我有試用右鍵選管理員身分執行也沒有用。
不能用的時候用cmd 執行也沒有,但是現在好了用cmd 執行也能用,真是奇怪咧!

不管了!先這樣吧!以後大家有遇到就都試看看。

Windows 11更新搞壞SSD 的災情相信大家有聽說,淘寶魔人的電腦也中了,聽說明天要抱來給我.......,我的腦袋又開始痛起來了。

對了!聽說Windows 10也會,微軟還未解決前,先把8月份的更新先給移除比較保險。

网友:
我都到服務裡去停用,services.msc

网友:
還是用Services.msc改就好 就不用煩惱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