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手持LCR表?电池电阻仪?

楼主(2025-08-25):
来来来,大家先猜猜俺这个小地雷要来干嘛?

20250825_164820(UT622E测电池内阻双电容附件).jpg

好吧,其实标题已经透露过半。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更新了一台手持LCR表——UT622E,该表四线测试(Kelvin clamp)的精度对于小电阻已经很好支持了。另一方面,手头的18650电池越来越多,对每个电池的内阻一直耿耿于怀。但不想再去搞个内阻仪回来。
好在,网络上有LCR表加两电容变身电池内阻仪的教程,嗯,非常不错,值得一试!
于是,马上动手将两个470μF/35V的电解电容做了这么个附件。
20250825_154239(UT622E测电池内阻双电容附件).jpg

电解电容的两个独立负极接Kelvin clamp正极端的两极,电容的正极端接被测电池的正极、Kelvin clamp负极端与电池负极连接,这样就可以测电池内阻了。
先看看18650锂电池的:

再来看看一节普通碳性电池的:

当然,如果连接一个测试座效果更佳!

至于测试结果的可信度,有网友已经与真正的内阻测试仪比较过了,几乎一致,毋庸置疑。
如果各位手头有LCR表(带四线、五线测试功能的),那么可以照俺这样子玩玩。
祝您每天好心情!

网友A:
加两个电容让你的LCR电桥完美取代电池内阻测试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Z4y137SD/

网友B:
LCR的確可以改裝成電池內阻儀,我已經用一陣子了,但最後還是入手了交流阻抗表,操作上比較方便。

改裝方式有個算法,可以參考下列圖示,但不保證每一家LCR都可以成功。基本上頻率抓1Khz,電容就不需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两个电容让你的LCR电桥完美取代电池内阻测试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Z4y137SD/

对,就是这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R的確可以改裝成電池內阻儀,我已經用一陣子了,但最後還是入手了交流阻抗表,操作上比較方便。

感谢phuang3大提供更详实有力的数据参考!小弟赶紧收藏了。
其实,俺也在担心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在与电池连接瞬间会因为充电作用,相当于直接将电池接到了Kelvin clamp的两端,从而对LCR表造成冲击。事实上,俺也的确测试过在对18650电池测试后电容两端的电压,确实被充到了电池端电压了!
当然,因为测试电压不高,通常是4V的18650锂电池,即使冲击也没那么恐怖吧?另外,俺看了当前那些手持电池内阻表,里边好像也是两大个的电解电容。
俺在考虑,按您提供的计算数据,两个电容选取值分别为3xμF、1μF,对于俺的UT622E会不会太小,从而引入测量的附加误差呢?
但可以理解的是,小电容的确可以让电池接入瞬间的冲击更小,缓解仪器损坏的焦虑,也是俺改进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phuang3大提供更详实有力的数据参考!小弟赶紧收藏了。
其实,俺也在担心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在与电池 ...

電容本身就是通過交流、阻隔直流的元件,目的是讓LCR表的交流訊號通過且阻擋電池的直流,所以是安全的。這樣的改法我遇到的問題是電容會因此帶電,所以每次量測前有必要先放電,不然容易在接觸時有火花產生。只要頻率不要太低(>1Khz),加上有做校正,基本上誤差可以不計。我自己是用1uf和47uf/50V MLCC,因為體積小直接焊在端子座上,用熱縮膜一套就看不到了

网友:
天才, 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