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到一台很胎哥的電腦主機

楼主(2025-08-26):
▼硬碟座沒有硬碟。

▼很小塊的華碩主機板,有M.2 SSD。

▼CPU 風扇整個堵住,這不是狗毛或貓毛,應該是衣物的棉絮及灰塵,想想台灣室內的空氣有多髒?

▼華碩外接顯卡,這是不用外插電源的,可能會員看不上眼,不過我倒是合意。

▼曜越450W 電源,這個牌子如何?也不知道是好的還是壞的?

準備恐怖雷沙先噴一噴除塵再說。

楼主:
恐怖雷沙噴一噴就乾淨了,原來是華碩的H110-A /M.2,有1支8G DDR4,1片256G M.2 SSD,只不過不知道是好是壞?

查了一下,它支援intel 6~7代CPU。

顯卡是華碩GTX750TI。

网友A:
是標準的外行使用者,從買入到丟掉從來沒清過的,我有逛朋友的回收場的那陣子,也撿到過比這胎歌的,滿滿的灰塵,都快看不到主機板的零件了。

老大有進步喔,有在逛回收場了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標準的外行使用者,從買入到丟掉從來沒清過的,我有逛朋友的回收場的那陣子,也撿到過比這胎歌的,滿滿的 ...

看來"撿"的意思我誤會了,我住的社區有一個回收區,住戶們都是把要丟棄的東西放在這裡區域,社區有請清潔人員會清理,烏骨雞學姐每天回家時都會去那裡找品相尚可、大小適中的紙箱供日常寄貨使用,這台主機就是在那裡"撿"到的。

我們家附近有個回收場應該有人專門在收一些電腦、電器用品,我就算要買他們也不會賣給我。

网友B:
老大運氣真好~~撿個6代回家~~金好用了

那個應該是SATA M.2規格的SSD..256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運氣真好~~撿個6代回家~~金好用了

那個應該是SATA M.2規格的SSD..256GB

我還沒試,應該是有問題才會被丟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沒試,應該是有問題才會被丟出來。

撿到這種髒髒的整台電腦,能夠的話就馬上上電開機看看,比較能還原問題,有的時候你清潔完了,開機一切OK,就是因為太髒了有時會阿搭而已。

网友:
不是還能動 就不要清 (逃跑

网友:
只要CPU12v沒短就可能賺到一顆CPU!

网友C:
丟掉不要的,比我在用的還高級的多

网友:
說不定電腦沒壞 只是灰塵太厚 風扇轉不動 CPU一直熱當 ,清潔一下就好了也說不定

网友:
這個規格不錯阿,如果是正常的老大撿到寶了

看來老大住在高檔社區,有錢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丟掉不要的,比我在用的還高級的多

我也是~~~真令人不勝唏噓(代表你丟在路邊老大都不想檢)

网友:
我記得大概快3年前 第6代CPU的主機 二手價就只剩2~3千左右
現在新的電腦 i3 CPU 就贏以前的 i7 了,世代差比較多

楼主:
今天有空試機,不接顯示卡,直接用主機板上內建的如下︰

▼主機板開機底部會發橙色光的用意是?

▼很快耶!也沒什麼問題啊!

▼接上原本的顯示卡再試一次。

▼用顯示卡感覺有加快一些。

舊機完全正常,看來電腦主人只是換新機吧!
i3-6100 是吧!有空我來給它升級一下再重裝作業系統。

网友D:
真好,我還沒用過有內建M2介面的主機板,小弟目前這台也是在社區回收場撿的四代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好,我還沒用過有內建M2介面的主機板,小弟目前這台也是在社區回收場撿的四代平台. ...

注意那是SATA M.2 SSD 固態硬碟,並非NVMe M.2 固態硬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試機,不接顯示卡,直接用主機板上內建的如下︰

▼主機板開機底部會發橙色光的用意是?

在音效晶片底下發光的LED是隔離的啥東東,看不習慣可以在BIOS裡面關掉它。
I3 6100的CPU也不錯用了,如果是用到不知道清潔的使用者,應該就是換新機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音效晶片底下發光的LED是隔離的啥東東,看不習慣可以在BIOS裡面關掉它。
I3 6100的CPU也不錯用了,如果 ...

也不是不習慣,只是不知道這功能想表達什麼?

朋友打電話來說他有看到這一篇,他說好像有i5-7400T 或i7-7700T......,我不要有T 的啦!

我再去問看看好了,能找到i7-7700 就100分了。

楼主:
▼我實在很幸運,還真的有QKYN,它是i7-7700 4C8T 1151 65W 3.6GHz~4.2GHz 內建顯卡Intel® HD Graphics 630。

▼可惜主機板BIOS 太舊不開機,只能更新BIOS,其實非必要我不喜歡更新BIOS,不過不能開機就沒辦法了,先裝回i3-6100,然後更新BIOS,再換上QKYN,果然可以開機了。

▼也能進入系統,這顆也是顯示0000,不過只要它正常工作,平常我也不會去看它。

i3-6100 是51W,使用的原廠散熱器都是鋁的,很薄的那種,不知道換成i7-7700 65W需不需要換一個比較大的散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