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USB to DB9 遮蔽線怎麼處理

楼主(2025-08-27):
我有一條usb to DB9 的線斷掉要重焊接, 是條傳輸資料的線.
網路查了USB pin out焊上去後, 目前卡在裸銅線和遮蔽線, 因為原本的線扯斷後, 看了這兩條的長度以及電路版上也沒有額外的焊點, 也不像有些人說的要焊到金屬外殼接地...
這兩條線現在不知道該剪斷還是如何處理...

想請教各位, 謝謝~

网友:
1. Friendly remind.. "照片請橫拍!"
2. 遮蔽層是鋁箔, 不用焊(也吃不了錫.. 焊不住)
3. 裸銅線可以接到DB9的外殼上當接地/加強防拉斷, 一般來說, 剝線時會刻意留長(自己焊條線加長也可以)
4. 正常狀況下.. 只要5V/D-/D+/GND 這四條有焊上, 應該就能用

网友:
俺以前的做法, 不太長就兩頭都接地, 粉長就PC端接地.

网友:
我不留剪斷~套上熱縮管

网友:
  先確認 USB 連接器的外圍金屬殼也有裸銅線焊接, DB9 鐵殼焊接裸銅線才有意義.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 因外殼不是金屬材質, 所以最後就直接剪斷, 傳輸資料都正常. 再次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 因外殼不是金屬材質, 所以最後就直接剪斷, 傳輸資料都正常. 再次謝謝~ ...

剪掉可惜了,再適當延長絕緣然後接DB9的鐵殼,接地+抗拉。

网友:
隔離網單點接地就好了,兩端都接地反而有ground loop

网友:
個人看法也是只要USB端接地就好,不需要兩端接地

网友(2025-09-29):
考慮不同設備之間未連接前  有可能存在電壓差  某一設備未接地線(例如還未上插座) 或是 如手持設備存在靜電浮動電壓差

許多設備對外接口信號線路上安置了 ZENER/TVS  人家是知道靜電來臨時刻比拚誰命硬所以花成本保護
遮蔽線兩不接通是跳躍在死亡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