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 模擬示波器可以用 EXT TRIG 鎖定 RS485 的波形嗎

楼主(2025-08-28):
還不會用這個功能.

看RS485 BUS 的訊號就們被蒙在鼓裡, 它只在跑, 現在手邊都沒有數位的示波器, 覺得被難倒了. 這圖是靠影片擷取的.

RS485 probe

RS485 probe

拍到短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bmcWfFbus

网友:
建議改用邏輯分析儀去抓485訊號

网友:
要不要試著把RS485轉成RS232訊號,直接電腦判讀?

或是真的要用LA來抓了。

网友:
類比示波器很難看清楚這些數位信號跟外部觸發沒有關係,至少也要用數位示波器整個封包抓下來才能慢慢看,或是去買個幾百元的八通道 LA 也能儲存下來分析比對。

RS485 只是電器信號最主要ˋ的要知道這是什麼數據或封包,例如工控的 RS485 絕大部分都是 MODBUS 封包,有很多 PC 小程式都能解析其內容所以示波器或 LA 都用不上。

RS485 靠單顆 SN75176 就能轉換成 TTL 信號給儀器或單片機用,要轉換介面是很簡單的但要分析不明封包就很麻煩得花許多時間。

网友:
很早以前 西摩哥還是宗門小師弟  那時還不夠格使用的高階神器  都是被師兄搶走
於是 這類簡單的數位封包(I2C 紅外線編碼格式) 都是用 EXT觸發加單擊電路

單擊電路 觸發後會在規劃RC時間內 忽視繼續輸入的信號 維持單個觸發脈衝
選定這個規劃RC時間  參考前後封包的隔開時間
定時電阻選用VR時注意干擾(柄殼接地)
定時電容至少要麥拉之類 不要用陶瓷  有點溫度漂移不穩是難免的

若示波器沒儲存波形功能 就只能讓封包持續一直傳送

當然 封包長一點時  後部分是看不到的

楼主:
看到前輩的建議, 琢磨了一下下, 估計 MCU 用 UART 收送, RS485 驅動, 絞線的電壓訊號疑似 CAN BUS, 2.5V為中心待機, CAN-HI CAN-LOW 同時擺動傳送訊號.

用 LA 偷聽了 MCU UART 收送的訊號, RS485驅動芯片是 SIT3088E. 猜想他是 19200 BAUD, 然後用 ARDUINO 偷聽了 TXD 的訊號再解析一下, 看來有靠譜.

RXD波形, 每次TXD後都會收到

RXD

RXD

猜想他的訊息結構是這樣的
TXD,0xA5,0x01,0x10,後跟數據的長度-1,數據
TXD,0xA5,0x01,0x11,後跟數據的長度-1,數據
數據則是兩個馬達的轉速之類的.

回應的訊息結構是這樣的
RXD,0xA5,0x03,0x10,後跟數據的長度-1,數據

TXD解析後的資料

idle
TXD,0xA5,0x01,0x10,0x23, 0x8E,0x0F,0x01,0x0A,0x00,0x08,0x00,0x0A,0x12,0x02,0xBC,0xFF,0x06,0x60,0x2B,0x05,0x0A,0x64,0x0C,0x03,0x07,0x0F,0x14,0x1E,0x28,0x0A,0x0F,0x1E,0x28,0x3C,0x05,0x04,0x06,0x02,0x03,0x01
TXD,0xA5,0x01,0x11,0x05, 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
TXD,0xA5,0x01,0x11,0x05, 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
TXD,0xA5,0x01,0x11,0x05, 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
...

forward
TXD,0xA5,0x01,0x10,0x23, 0x4E,0x0F,0x01,0x0A,0x00,0x08,0x00,0x0A,0x12,0x02,0xBC,0xFF,0x06,0x26,0x11,0x05,0x0A,0x64,0x0C,0x03,0x07,0x0F,0x14,0x1E,0x28,0x0A,0x0F,0x1E,0x28,0x3C,0x05,0x04,0x06,0x02,0x03,0x01
TXD,0xA5,0x01,0x11,0x05, 0x5D,0x07,0x45,0x07,0x45, 0x00
TXD,0xA5,0x01,0x11,0x05, 0x5D,0x07,0x45,0x07,0x45, 0x00
TXD,0xA5,0x01,0x11,0x05, 0x5D,0x07,0x45,0x07,0x45, 0x00
...

backward
TXD,0xA5,0x01,0x10,0x23, 0x4E,0x0F,0x01,0x0A,0x00,0x08,0x00,0x0A,0x12,0x02,0xBC,0xFF,0x06,0x26,0x11,0x05,0x0A,0x64,0x0C,0x03,0x07,0x0F,0x14,0x1E,0x28,0x0A,0x0F,0x1E,0x28,0x3C,0x05,0x04,0x06,0x02,0x03,0x01
TXD,0xA5,0x01,0x11,0x05, 0xCF,0xFA,0x84,0xFB,0x5A, 0x00
TXD,0xA5,0x01,0x11,0x05, 0xCF,0xFA,0x84,0xFB,0x5A, 0x00
TXD,0xA5,0x01,0x11,0x05, 0xCF,0xFA,0x84,0xFB,0x5A, 0x00
...

RXD解析後的資料
RXD,0xA5,0x03,0x10,0x06, 0x54,0x4A,0x00,0x00,0x19,0x0E, 0x00

楼主:
本來想要用個簡單的三機管直接連到 SIT3088E 的A腳做成反相器, 類似簡易型 RS232 的方法, 用來偷聽或者注入自己的控制訊號, 結果發現它類似 CAN BUS 電位位準 2.5V中值才是 IDLE 狀態, 或許要電容隔開直流. 看來有些難度了, 或許要買 SIT3088 兜起來才可.

這個是類似的RS232的簡易版, 很多低速連PC的設備也是這樣實作, 以前做的燒錄機也用115200BAUD沒問題, 只要MCU軟件設計有握手容錯就十分可靠.
https://kswichit.net/ap275/ap275.htm

网友A:
印象中RS485的絞線訊號High Low是A,B點的電位差。

不知X...大的待測物用途?從UART監看相對比較簡單。

如果還要插入自己的控制訊號,那要非常了解彼此的通訊協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RS485的絞線訊號High Low是A,B點的電位差。

不知X...大的待測物用途?從UART監看相對比較簡單。

UART用示波器監看、其實RS485也沒差別很多、RS485是A和B相位差180的差動輸出、、抗突波雜訊RS485傳輸線可以拉比較長、

楼主:
實驗幾乎成功讀取CAN BUS CAN_HI, 不過還差一些些, 大概80% 完成度

一個試驗性的電路掛到 CAN BUS CAN_HI 那根線上, 大概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三極管放大器, 模擬沒辦法搞出方波, 暫時用SIN替代, 理想中它可以把 CAN_HI 變成反相的 TTL 訊號, 如此則可以直接用 MCU 的 UART 收訊.

搭棚實驗後發現由 CAN_HI BUS 上讀取的數據有些不見了, 有些有多出來.
掛上LA再比對, 發現這個電路帶來意外的驚喜, 到底甚麼鬼..

發送時前面 0xa5, 0x01 變成很多雜訊.

接受時完全合格無誤.

接受完畢, 後來又多了一堆不知道哪來的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RS485的絞線訊號High Low是A,B點的電位差。

不知X...大的待測物用途?從UART監看相對比較簡單。

杭州一家公司販賣輪椅控制器, 他們售後表示不對外公開控制訊號的協議, 估計軟體硬體設計是代工外包的設計, 跟 open wheelchair 概念不兼容, 好奇一下就扒開大玩具看看有甚麼奧秘, 中國市場內銷外包都嚴重競爭的產物.

楼主:
參考了D大提供的IC資料, 同樣是RS485 transciver, SN75176 和 SIT3088E 應該是可直接替換的, 所以AB口的電路應該差不多.
看完內部的電路圖, 修改偶的那個外掛的電路, 確定可以直接監聽 CAN BUS, 結果是正常.

RS485 AB 口是四臂電橋輸出

所以直接掛個LED用近似TTL的位準連到 MCU UART RXD 沒問題, 看來最簡單就是最好的臨時方案.
這效果出來了, CANH 訊號監聽也行, 跟RXD/TXD的訊息完全同步, 飛線到TXD/RXD的監聽任務就可以抹去. 單一個監聽電路搭配ARDUINO軟件就可以解碼.
總結它的設計,
普通 UART 搭配 RS485收發器,
調成 CAN BUS 的電氣訊號, AB 都是2.5v 表示 logic1, AB 差分3v 表示logic0),
通訊協議應該自訂的, 前面已經擷取過.
通訊的內容需要繼續研究.

楼主:
CAN_BUS 偷聽成事了, 自然下一步就是希望掛上自己的控制線路, 可是手邊沒RS485的IC, 就自作聰明, 想搭個簡易的棚架, 試試看.
手邊只有一盤10K貼片電阻, 就焊兩組電阻分壓電路, 試圖模擬CANH CANL 3.2V 和 1.5的驅動電壓, 果然是自作聰明, 30K分壓器沒辦法把 CANH 拉到3.3V, 量出來只有大約2.7V, 自然DIY控制器實驗就沒成功.

想想也是, 人家千錘百鍊的 RS485 收發器就賣幾毛錢, 啥子隨便6顆10K電阻能搞定? 還差些火侯. 不過還是要繼續嘗試其他方案, 一直等到IC到貨為止, 萬一不小心矇到, RS485 收發器也可以省略, 不是錢的問題, 純粹嘗試不同的設計的驗證.

有請前輩們提出建議.

楼主(2025-09-29):
讀 CAN BUS 的訊號的實驗, 用另外的方法, 直接用一個 PC817  光耦合掛到 AB兩根線上, 猜想他可以, 盲換兩只腳. 結果出乎意料, 靠近電腦端的發送訊號可以正常讀取, 但是馬達控制器回報的訊息收不到. 所以猜想的並不符合實際, 估計還是電流訊號不足以驅動.

沒動作時, SIT3088E以電阻分壓串2k/220/2k, 5V供電, 使 A 比 B 高0.2V, 此時 UART 輸出掛 1.
再次確認, UART輸出掛0時, SIT3088E (B)腳 的電壓比 (A) 腳高2V, 有訊息顯示, 這說明它沒有完全按照 CAN BUS 規範來做, 大約就是變化型的 RS485.

參考CAN硬體特色

CAN網域內的所有設備(節點)只須透過兩條扭絞在一起的導線即可進行訊號的傳輸,按CAN的ISO規範,雙絞線的終端會以120Ω的阻抗連接以維持訊號的穩定與匹配。

作用原理:

當CAN bus傳送顯性(Dominate)信號(0)時,會將導線的CAN_H訊號拉高、CAN_L訊號拉低,而訊號的高低之間便會產生一明顯的電位差。一般傳送僅拉高單一訊號相比,CAN H/L之間的相位差距更高,這也是為什麼CAN bus非常有利於長距離的訊號傳輸。
而傳送隱性(Recessive)(1)信號時, CAN_H與CAN_L訊號皆不作動。
按ISO規範,顯性(Dominate)信號的CAN_H、CAN_L之間的電壓差為2V。

LTSspice 模擬的檔案.
一切都是分壓電阻的事情.

RS485_AB_bias

RS485_AB_bias

楼主:
假期的玩具, 幾毛錢的 SIT3088E RS485 收發器搭個棚測試一下, 突然發現原作者懶惰是有原因的.

SIT3088E_shake

SIT3088E_shake

RS485/CAN_BUS 除非用專門的硬體控制器, 不然一般的MCU實現相同的功能最簡單就UART直出, BUS 上會因為 READ/WRITE 控制訊號時序不當掛起來, 導致某一邊無法通訊.
*RE/DE 兩個腳連在一起, 直接交由 UART 的 TXD 輸出腳控制, 簡單容易, 可以軟體解決或者, 加一個反向器把 UART 的訊號倒過來再交給 RE/DE, 原來的訊號則直接驅動 DI.
看來也只能學人家一樣懶惰.

SIT3088E_why_TX_RW_inverted

SIT3088E_why_TX_RW_inverted

网友:
RS-485 是半雙工的通訊方式,一般都會做 Master 與 Slave 的主從分類,由主機來決定哪個時間要傳送或接收,如果程式沒寫好 T/R 的時序或檢測碼就會可能收不到想要的資料。
RS-422 是全雙工的共要四條線可以同時雙向的通訊,所以沒有 T/R 的時序問題程式開發上簡單許多。

楼主:
先前買的1.8元一片的 TTL RS485 轉換小板終於到貨了, 看起來有些複雜, 雖然暫時用不上不過到貨還是應該測試一下, 順道看看設計. 它用了一片 CD4069 內涵六個反向器 (NOT GATE) 配上MAX485, 目的就是讓 MAX485 輸出和輸入 (*RE / DE) 控制腳受到 TXD 的反向訊號控制, 另外再增加LED顯示的功能. 用作 CANH CANL 通訊正常, 確認收貨.

SIT3088E 和 MAX485 可以 PIN-to-PIN 直接代用, 因此用一個三極管 Q1 組成反向器, 配上自己搭棚的 SIT3088E, 能夠達成同樣的功能. 話說 RS485 大約是 2MHZ 以下的速度, 不同種類的反向器都可應用, 這個低速 19200 BAUD 的訊號當然沒問題.

天下文章一大抄, 看起來終於明白 MAX485 用途和設計, 配合 UART 是最直觀的轉換電路, 不是這個商品的設計者懶惰, 而是最便利的方法把 0~5V 邏輯訊號變成 RS485 的差分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