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鑽電池請教

楼主(2025-08-29):
充電型的電鑽放到電池故障,小弟把主板壞掉的筆電電池拿來5顆全換上,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不知道這樣是否有風險?所以上來問問大家。

雜牌電鑽

電池故障嚴重

拆下來的故障電池型號

网友:
世界上的事... 能確定的只有一個... 就是什麼都不一定... (笑)

做維修.. 換電池...
初級: 只要注意把絕緣做好, 能用就算修好
中級: 一定會用對的工具, 來進行維修.. EX: 電池點焊機
高級: 電池要分容/配內阻/點焊要用銅片... 不啦不啦~

网友:
鋰電千萬不要飽電存放,否則電池會短命,
至於你目前的風險,2#已正解,
另外,電鑽是應使用"動力型鋰電",
筆電電池,肯定是"容量型鋰電" (可惜照片這容量也不高),
容量型鋰電用在大電流放電的產品,
壽命會縮短,

楼主:
這是我換上的筆電電池型號,目前都可以用,這若不是動力型的會不會有爆炸危險啊????拜託大家提出看法...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換上的筆電電池型號,目前都可以用,這若不是動力型的會不會有爆炸危險啊????拜託大家提出看法...謝 ...

容量型鋰電=龜型長跑選手
動力型鋰電=兔型衝剌選手

是電池.. 都會有爆的機會... 只是機率問題!
跑步跑一跑.. 也是有直接昇天的機率的啊!
把對的選手放在對的場地, 是適才適用...
跑.. 都是能上場.. 只是... 拿不拿得到金牌...

网友:
電鑽最好是用動力型鋰電.原因很簡單就是扭力問題
動力型鋰電也有等級之分.不過瞬間放電CC值都比一般鋰電大好幾倍
或是持續輸出電流也比一般大很多

楼主:
能查到原電鑽電池 TIANPENG 18650 1500mah 4.0V 的詳細規格嗎? 我在網路上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