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錫線的選擇問題

楼主(2025-08-30):
在網購維修設備時會順便買吸錫線,底下是ChatGPT說明,
各位會員會準備幾種寬度?

吸錫線(Desoldering Wick / Solder Wick)寬度要怎麼選,主要取決於你要清除的焊點大小與密度。原則如下:

### 📏 常見吸錫線寬度對應應用

* **0.8mm \~ 1.0mm**
  適合清小焊點,例如 **SMD 電阻/電容、IC 細腳位**。
  (避免太寬,容易蓋到鄰近焊點)

* **1.5mm \~ 2.0mm**
  適合 **一般 DIP 插腳、稍大一點的 SMD 元件**。
  (最常用的萬用尺寸)

* **2.5mm \~ 3.0mm**
  適合 **IC 多腳封裝、較大的焊盤或排針**。
  (吸收速度快,但不適合精細密腳)

* **3.5mm 以上**
  適合 **大電源焊點、接地層、屏蔽層**,因為這些地方焊錫量大、導熱快。

目前的吸錫線要沾助焊濟才好用,是正常的嗎?
產品說明說,新製程不帶松香,用的時候要外加還是不用?

网友A:
以我以前的較細點的工作就2.0,一般DIP 焊點3mm已經很夠。
名氣較大的吸錫線有好幾家,其中之一是goot,它內含助焊粉末,直接使用即可,這些助焊粉末能幫助吸錫線在熔錫時幫助吸附在銅網。
以前在台中電子材料只能買到日本goot 的吸錫線,用後來出了一些雜牌的吸錫線,都是要沾助焊膏才能使用,大陸以前很多goot 假貨,烏骨雞學姐也被坑過,它也是使用前要沾助焊膏,吸錫線的編網也是學問,只不過吸錫線是一次性的耗材,銅材又貴,都買正品也心痛,我也看過有人拿廢銅線來當吸錫線,好不好用就自己感受了。

网友B:
我是買solder wick 罐裝,不用加助焊膏。

solder wick 80-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solder wick 罐裝,不用加助焊膏。

solder wick 80-3-5

solder wick這牌子也是我用過做好用的吸錫線之一,之前貪便宜都找便宜的買,後來是每一家都先買一顆試試,但是俗物無好貨都是要加助焊劑的.
你在哪裡買solder wick的? 話說我吸錫線用的好像沒很多應該不需要罐裝的,買個3-5捲應該就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以前的較細點的工作就2.0,一般DIP 焊點3mm已經很夠。
名氣較大的吸錫線有好幾家,其中之一是goot,它 ...

goot有推薦的賣家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lder wick這牌子也是我用過做好用的吸錫線之一,之前貪便宜都找便宜的買,後來是每一家都先買一顆試試,但 ...

這家的真的好用~

一試成主顧,我都買第二罐了@@

都用來吸DIP孔洞,吸錫器直接晾在一邊休息。

除非是PSU大面積銅箔才需要吸錫器。

我跟這位賣家買的,也有賣goot的相關耗材
ruten 班尼商行 (Benny的店)

楼主:
若找人日本代購買應該就是真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找人日本代購買應該就是真品的吧!?

有能力找到便宜的,就要評估其風險。

要看代購方的能力與評價如何?

有疑慮的話,少量下單試試水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找人日本代購買應該就是真品的吧!?

goot 從日本買更便宜一些,而且沒有假貨問題,在日本賣假貨大致上商店就永遠無法翻身。
soder-wick 我倒是沒有見過仿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家的真的好用~

一試成主顧,我都買第二罐了@@

這班尼商行兩款都有,直接找他買,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