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打氣機1代更換電池

楼主(2025-08-30):
這台小米打氣機1代是剛上市我就入手,運氣算是不錯,電池撐到現在才老化。後期的產品據說電池一年多就差不多了...

小米打氣機要從底下拆。桌上剛好有馬桶止水皮的鐵鍊,先拆一個環來拉開保護罩,其size剛剛好可以插入散熱孔,外觀完全不會被破壞

拆開散熱保護罩會看到四顆螺絲,請直接卸下

拿下底殼後就可以將本體拉開,這動作並不難

接下來分離控制板,要注意上頭有兩組接頭,分離時不可太暴力

控制板下方就是電池組與保護板

要拆下電池組還要先分離左右外殼。請卸下照片中的螺絲

此時電池組即可移出本體。連接馬達的電線可拆也可不拆。我是選擇不拆但是這樣點焊時就會比較麻煩

更換電池芯要先移除保護板。記得卸下上面的兩顆螺絲,其中一顆在電線下方,不要忘記了

從電池殼側邊的貼紙劃開可以把左右電池外殼分離。此電池組為對岸力神LR18650LA 2000mah的產品,後期不知道是換成哪一個品牌,有人知道的可以分享一下

迫不及待量測一下這組2S1P電池內阻,串聯數據為83毫歐,單顆約40毫歐左右。這數值應該算是有點老化了,畢竟是動力電池,理應不該超過20毫歐才對

新的電池是新能安JP30 (3000mah),內阻完全不是一個級數,幾乎是原電的零頭而已,十分驚人。(焊的有點醜,傷眼了)

接下來按原路裝回去,接上USB充電後控制板就正常了。試了一下動力十分強大,跟以前差異不小

感想

這台小米打氣機1代算是不錯的產品,無論是腳踏車、機車、籃球甚至是汽車我都打氣過,算是十分好用的商品。現在小米打氣機已經發展到Pro版,看體積估計是改成21700電池了。

网友A:
我也換過一次,只是用久了有時候氣壓偵測有點兩光,稍微將管子拔掉甩出水氣會比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換過一次,只是用久了有時候氣壓偵測有點兩光,稍微將管子拔掉甩出水氣會比較好些。 ...

了解,可能我用的次數還不夠多吧,就偶爾對機車加氣一下,一年不會超過20次

网友B:
維修過程中,最考驗手路的是面板電路板背面的那兩個白色插座(4 pin)要怎麼無損的裝回去,很多YT影片播到那邊就跳掉,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過程中,最考驗手路的是面板電路板背面的那兩個白色插座(4 pin)要怎麼無損的裝回去,很多YT影片播到 ...

在此補充一下。主控版後面兩個插頭(編號1、2)中,1比較好裝,2就比較麻煩。
我的作法是先卸下壓力感知器3,然後2號接頭就有辦法拉長,用手插到主控版上。
這樣說應該不難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補充一下。主控版後面兩個插頭(編號1、2)中,1比較好裝,2就比較麻煩。
我的作法是先卸下壓力感知器3 ...

用鑷子夾住"2"接頭底部,往上提起到最高處,PCBA下壓並連接上即可

我是換Panasonic 3350mAh的,用起來嚇嚇叫的說 !

网友C:
我前些天也把家裡那台一代打氣機也挖出來換電池。

我目前打氣是用18V電動打氣機,用回ˋ這台一代打氣機感想是...好慢啊啊啊啊啊!!!!!

接上輪胎氣嘴-設定好胎壓後啟動-五分鐘後再回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些天也把家裡那台一代打氣機也挖出來換電池。

說真的,我一度也想買牧田的40V打氣機,可是聽說它操作很不人性化,打氣時手要一直hold著開關才行,不能到了指定壓力自己停,最後還是花點小錢修一下小米的打氣機就好,反正使用頻率不高。小米這台居家使用還算過得去,體積也好收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維修過程中,最考驗手路的是面板電路板背面的那兩個白色插座(4 pin)要怎麼無損的裝回去,很多YT影片播到 ...

我改裝第一台也是遇到靠近馬達的那個接頭很難裝,裝第二台後發現,1的位置先裝好,然後翻過來從另一邊用鑷子把2壓好就行了,不需要另外拆什麼東西

另外買個L型快接轉接頭比較好充氣,不然打個四輪或是充摩托車直角沒有90度的氣嘴很難安裝上去,雖然新一代就有附贈快接頭,不過還是沒解決機車直角氣嘴的問題

网友:
原來大家都有小撇步,很讚~~

网友:
学习了,这个拆开里面原来是这样子

网友:
我有一台二代的,现在电池容量还很足,希望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