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RADEON RX470 4G 顯示卡 改裝計劃 Part Ⅰ

楼主(2025-09-01):
這片RADEON RX470 4G如果講效能,絕對吊打我家的任一台電腦,我寄出多片,好像只有yaogolf 有貼出他的測試過程,也計劃幫它買個專用散熱風扇,那我也搭個順風車吧!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58-1-1.html

風扇跟擋板都還沒寄來,我先看看這張顯卡還少了什麼?比對了一下,風扇跟擋板應該是上方連結11樓楊大俠貼的沒錯。

▼這片顯示卡空出2個標準DP插座位置,1個HDMI 跟1個DVI 插座,若要補上插座很簡單,不過仔細一看,每個空出的插座都少相對應的零件,也就是說光焊插座上去肯定不行,就算補足了缺件,應該也有韌體要解決,困難度太高,先讓原本的HDMI 能正常工作就好。

▼風扇插座應該先不用理會,因為購買的是專用的風扇,插頭應該不用改。

▼根據yaogolf 的測試,裝上後會把這張顯卡的效能加到主機板內建顯卡,從HDMI 插座並無法直接顯示,這樣雖然能用,但是總是不方便,網路上是找到用銅絲"叭過去"的方法。

但是龜毛的wish 倒是想把上面的0Ω 電阻補齊,這個電阻沒有絲印,應該是0402或0201的,不知道找不找的到32顆0Ω?

网友A:
之前大俠分享的影片YT_HDMI 周邊電阻相關零件焊接

參考影片與技嘉電路圖,應該是兩顆電阻、一顆電感。

2025-09-01 14_16_01-Gigabyte RX 580 GAMING GV-RX580GAMING-8GD Rev1.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大俠分享的影片YT_HDMI 周邊電阻相關零件焊接

參考影片與技嘉電路圖,應該是兩顆電阻、一顆電感。

原來不是全部都是電阻,還有電感及電容。

网友B:
參考GTX1060 boardview,
從HDMI接頭方向開始: 兩顆電阻(5.1 omh + 499 ohm)+一顆ferrite bead 600OHM/0.3A + 一顆電容(0.1uf, 16V),
其中 499 ohm +ferrite bead 600OHM/0.3A,
HDMI若沒接輸出裝置,訊號線會被pull l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不是全部都是電阻,還有電感及電容。

找張顯卡料板HDMI這部分移植過來,可能電感數值不太一致,但應該不影響功能。

另一個空焊HDMI/DVI也給他搞出來,這張卡相對就有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GTX1060 boardview,
從HDMI接頭方向開始: 兩顆電阻(5.1 omh + 499 ohm)+一顆ferrite bead 600OHM/0.3A ...

你應該是說這樣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應該是說這樣對吧!

是的, wish大,
(這樣就可理解,為何有些改法忽略中間兩顆元件,
直接從兩端接線可以輸出,)

中間兩顆元件用來偵測有無輸出裝置,
最外兩側的電阻+電感,則只允許高頻交流訊號通過,
(視頻訊號就是高頻交流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張顯卡料板HDMI這部分移植過來,可能電感數值不太一致,但應該不影響功能。

另一個空焊HDMI/DVI也給他 ...

我家大張的顯卡都拿去標酷幣了,我再跟朋友問看看誰家有壞的可以拆料?

就第二個HDMI 好了,除了沒裝的零件外,也要再搞一組R.L.C。

這不只是頭疼,蛋也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大張的顯卡都拿去標酷幣了,我再跟朋友問看看誰家有壞的可以拆料?

就第二個HDMI 好了,除了沒裝的 ...

要拆這個料,這麼多,應該很容易拆壞,
直接買新料,先用烙鐵刷一層有鉛錫,
上助焊劑,一個個擺好,
再用風槍加熱焊接,會容易很多,

不是有請人幫忙淘寶買風扇?
就加購這RLC (0402)就好了,
或需要我幫忙買? (我這周有淘寶班車要回台,如有需加購,可今明兩天通知我)

楼主:
我發誓這不是我買的,這是會員送的,他說保證跟我在標酷幣那片AMD RX5700 完全吻合,若不吻合要請我吃蘭城晶英烤鴨。

我在想是不是我也要買個專用風扇回來改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這個料,這麼多,應該很容易拆壞,
直接買新料,先用烙鐵刷一層有鉛錫,
上助焊劑,一個個擺好,

哈哈哈!我都是用A 的。

网友C:
佩服老大的毅力, 但這真考驗您的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老大的毅力, 但這真考驗您的眼力。

哈!是考驗顯微鏡的眼力才對。

QXQ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是考驗顯微鏡的眼力才對。

手會抖 只能用直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會抖 只能用直接的

這樣就是測試過程或改裝過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就是測試過程或改裝過程嗎?

還在等對岸寄過來的power

网友:
風扇:適用
擋板:適用

上面還有空隙,還有一小片配件蓋住,但沒有是沒差

風扇 RX470、RX580通用,有些有背板如最後幾張圖

網路上抓的

网友:
太强了,空余的接口和电路都能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