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使用心得分享-菲尼瑞斯(FNIRSI)手持鑷子電橋

楼主(2025-09-02):
小弟最近要修兩三顆開關電源,用電錶東戳戳西戳戳,
發現到電源管理IC的供電不穩,但又找不到哪的問題,
量了下電容容量是對的,上網爬了一下文,才知道電容不能用電錶量
後來在YT上看到對岸的維修影片:對岸維修影片
他在用的那個工具很不錯ㄝ,可以在路測量電容,不用拆~
於是我就手滑了~~

因小弟是新手,東戳戳西戳戳的過程就不獻醜了,
還有鑷子的一些功能選項介紹,對岸影片很清楚,小弟我也不贅述了!!!
直接就分享一下測量電容好壞的數據

先測量好的1500uF_25V的電容

實測1507uF,但對岸的教學說,除了容量還要看D值!!

內阻53.9毫歐,100Hz下D值只有0.051,健康的電容

再來試試看470uF_50V的

實測461.1uF,222.9毫歐,D值0.0646

再來一顆47uF_50V的

實測42.64uF,1.606歐,D值0.0430

由此應該可以推斷,容值越小,內阻好像會越大~
但還是主要看D值吧!!!
對岸教學是說,測量電容100Hz下不能超過0.2,1K Hz下不能超過1
所以小弟我幾乎都用100在測量~

拿幾個換下來的壞電容來比對一下

先拿1uF的來試試

測出來是9.915nF,內阻已經高到507.5K歐,D值3.1615
這明顯損壞了!!!

再來一顆47uF

實測4.054nF,內阻805.1K歐(這也太高了吧),D值2.0509
光看內阻應該就知道不行了!!!!

最後更換了6顆電容,開關電源都已完美修復,輸出電壓皆很穩定!!

總結:
這個小工具真的不錯用,價格不貴,就是一個方便的檢測工具,
可以調整的選項真的不多,主打一個簡易型~
就不用跟手持型的或桌上專業型的來比較了,價格跟定位就擺在那邊,
只是增加方便快速檢測的小工具而已,至少對電容這種無法用電錶測量的元件來說,
真的是很不錯的幫手~

謝謝各位前輩、高手的觀看,希望小弟的文章不會浪費各位的時間

网友A:
這鑷子電橋基本上有三家比較熱門,Zoyi、FNIRSI和正點原子。最早是FNIRSI,而我是入手Zoyi的版本,正點原子比較後推出,功能較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鑷子電橋基本上有三家比較熱門,Zoyi、FNIRSI和正點原子。最早是FNIRSI,而我是入手Zoyi的版本,正點原子 ...

對~應該買正點的,測量電壓可以到0.1V,測量頻率可以調整的也比較多,還有多一些其他功能(感覺有點多餘就是了),有點後悔買菲尼瑞斯的,但考慮到本身不是專業維修人員,只是偶而喜歡在家裡搞搞DIY跟幫朋友維修東西,這把也可以了(自我安慰中)。還有~最近眾儀的有出新款,功能跟正點的比較接近.....但價格貴不少~

网友B:
我也是看了影片就淘寶下單買了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了影片就淘寶下單買了一支

我是拚多多~我也是在蝦皮上看過,但價差頗大~還是從對岸買了~也順便買買其他的東西~

网友C:
好方便的工具,請問在線量落差會很大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方便的工具,請問在線量落差會很大嗎

在线需要表支持更低测量电压,一般的LCR表支持1V、0.6V、0.3V、0.1V,您想在线测,选低一点的即可,但已不是所有在路元件都能测准,因为与其并联的可能还是有大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便的工具,請問在線量落差會很大嗎

在路測量一定會有誤差,測量電壓要選0.6以下,菲尼瑞斯這把最低只能0.3,頻率要選對,原則上在路測量電容跟電感的損耗值只要超出標準(可以先不用管容值跟電感值),就大概率是壞了,然後再針對那個元件拆下來再測量一次確認,可以縮小範圍,不用一直拆拆裝裝,主打一個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應該買正點的,測量電壓可以到0.1V,測量頻率可以調整的也比較多,還有多一些其他功能(感覺有點多餘就 ...

Zoyi可升級韌體2.0,現在支援0.1V了。正點原子支援自動切換畫面方向,這個功能我覺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