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2LS5D-302 液晶電視喇叭雜音維修實例

楼主(2025-09-02):
CHIMEI TL-42LS5D-302 液晶電視喇叭雜音維修實例

1.電視聲音雜音太大聽不清楚

2.型號~CHIMEI TL-42LS5D-302

3.內部照

4.二個喇叭破爛不堪,16Ω/11W

5.找一對8Ω/10W,尺寸相近的喇叭更換,再以泡棉膠貼合固定OK

6.組裝完修測試聲音宏亮悅耳

{n_118:}

网友:
看來電視喇叭也是採用環保材質........

网友:
恭喜完修,沒想到奇美哪個不好學去學SONY,搞個 SONY TIMER

SONY 手機老問題,聽筒破聲,原因金屬振動片脫膠

金屬振動片周圍軟膠也有阻尼功能,一旦脫膠就會破聲,電話聽不清楚要改用免持聽筒,大概出廠4-5年會出現

零件改用膠膜振動片聽筒就能避免

或是從報廢機喇叭殺肉,大概是為了降低成本,SONY手機很多型號聽筒跟喇叭揚聲器尺寸接點一樣,只是振動片材料不同,1個金屬1個膠膜

這是SONY XZ的喇叭

网友:
還好喇叭是個好修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