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壓克力機殼

楼主(2025-09-02):
首先感謝wish大提供的主版與cpu
開啟了這一段新鮮的旅程

這一台主機的規格是目前為止用過最好的一台
原本設法想要至對岸購買機殼
但運費加機殼...還是覺得不划算(所以只買電源與小配件)

剛好角落有幾塊之前購買要當櫃子蓋板的壓克力板
再加上手上有這些工具+熊心豹子膽
衝啦~~

首先先找朋友借台鋸,請對方協助將大塊的部分切割出來
接著底板用印泥定位銅柱孔
鑽孔,旋入銅柱
黏合部分使用無影UV膠+油性原膠
最後就是利用鑽頭鑽呀鑽挖呀挖,小台鋸切呀切
黏呀黏,一邊作一邊改想法
終於完成!

雖然這幾天,滿身都是壓克力屑
但能做出來,還是很滿足
只是io挖的亂七八糟
期間還衝動想去買一把超音波切割刀

回顧一下製作的過程
真的發現wish說的才是真的

後記:
這一塊主機板BIOS應該是M42KT53A
由網站下載後,無法直接更新(會顯示版本等問題)
但更新程序可以重新給定主版型號等資訊,可以解決開機找不到型號的錯誤畫面
所以若要更新BIOS可能需要用燒錄機先燒錄成正式版本的BIOS(檔案大小為32M的bin file,需要購買或由官方BIOS提取)

至於windows11,小弟是無法直接安裝,會顯示要額外安裝驅動程式
所以是先安裝windows10在升級到windows11
以上
^^

网友:
現在流行海景房機殼, 這不僅全景採光, 還通風良好。

网友:
做的很好啊!

网友A:
聽說壓克力,可以用丙酮來粘。它會部分溶解壓克力。

网友:
好厲害~!!  如果我要裝電腦也想要一個這樣的機殼~~

楼主:
已經在逛淘寶
肖想這台超音波切割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聽說壓克力,可以用丙酮來粘。它會部分溶解壓克力。

之前做壓克力盒是用氯仿,壓克力接面若平整,氯仿點下去就膠合,甚至用銑床加工的接合面都會變成透明,加工刀痕跡會消失.

网友:
現在才想到我有迷你鋸台,只拆開拍照片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14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壓克力盒是用氯仿,壓克力接面若平整,氯仿點下去就膠合,甚至用銑床加工的接合面都會變成透明,加工刀 ...

氯仿沒辨法買,我十幾年前要黏一些壓克力,去化工行買,化工行不讓我買
但是化工行說可以把東西帶來,免費讓我用,氯仿不能帶出,也許只有那家化工行才那麼嚴,我也沒去找其他家的
國中工藝課有用過氯仿一次,手工要細,要不然會像流鼻涕一樣,變很難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氯仿沒辨法買,我十幾年前要黏一些壓克力,去化工行買,化工行不讓我買
但是化工行說可以把東西帶來,免 ...

那是我剛出社會時的經驗,氯仿真的買不到了,現在只賣壓克力膠 / 壓克力接著劑

网友:
可以用丙酮或丁酮 MEK 來融接壓克力,MEK 的揮發比丙酮低作業時間相對比較充裕,但密閉空間內丙酮相對比較安全。
針筒要用玻璃針筒與全金屬細針,塑膠針筒長時間下會被融化。

网友:
大家有沒遇過"電腦發爐"?
就是主板or電源供應器,某元件擊穿,冒火燒起來?

辦公室同事電腦遇過幾次,電源濾波電容爆漿,電源冒火,
我遇過一次,主板12V SMD電容擊穿,
主板瞬間噴火,當時人在電腦前,立刻手動關機,火也隨之自熄,

多數合格電腦機殼,內部會噴阻燃劑,
透明殼則採PC,塑膠件則採PC、PVC,
這些是難燃塑膠,

昨天好奇查了一下,壓克力阻燃等級,
看完,我是驚到了,
"pc實心板防火嗎?我把亞克力板點著了之後..."

是我的話,可能會選其他材質來DIY (ex: PC板也有賣厚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