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K50-20 如何更換 CMOS 電池?

楼主(2025-09-02):
Acer k50-20  拆下D件後沒看到 CMOS 電池,應該是在C件下。

請問先進,該如何拆殼(螺絲)最少情況下,把CMOS 電池作更換?

K50-20 不裝電池,只接ac 電源是否可開機?

网友:
CMOS電池要從D殼開始拆分離C殼應該就看到CMOS電池 不會拆網路很多教學 機型+拆機
至於用AC電源能不能開機要看機子本身設計

网友:
提醒,記得先把大電池的connect移除再開始拆裝,這是最安全的做法。我的筆電acer VN7-591 的鈕扣電池也是在C件,小心拆就是。

网友:
要先把機子拆起來一般來說在機板的正面可以看到電池

网友:
这种设计是不是故意的呢?放在D面不是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