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AMAHA CUXI 面板不顯示維修

楼主(2025-09-03):
同事的交通車,原因很簡單,偏光膜掛了

同事心臟也很大顆,看不到油量跟公里數也照騎

症狀

儀表下2顆螺絲(左右各一)拆掉

拉開前殼,注意面板下有3個卡筍

拆下面板接頭跟碼表線

後面2顆10MM螺絲拆下,可以拿下儀表總成

總成下方2大5小螺絲拆下

小心拉開後殼,箭頭左右各一有卡筍

分離後殼

分離面板殼,清理變質破碎前偏光膜,後偏光膜也已變質,但勉強能用

材料是破板LCD撕下來,喬好角度作記號再剪下

面板前殼貼雙面膠

剪好偏光膜貼上避免位移

全部組裝交件

這是緊急戰場維修,能用就好,有交代業主要完美必須前後偏光膜換新膜,殺肉料救急不救窮,因為按鈕沒反應,到時順便換微動開關

网友A:
之前去機車行換過一次,面板看不到 燈也不亮,但一顆不便宜,快三千塊,自己有能力修可以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去機車行換過一次,面板看不到 燈也不亮,但一顆不便宜,快三千塊,自己有能力修可以省很多 ...

車行一定是換整個儀表,沒在拆解維修,畢竟車廠教育訓練就是這樣教的

网友B:
照同事的個性,應該就是繼續凸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同事的個性,應該就是繼續凸下去吧?!

面板看不到問題一大掛,這台機油已經到下限,公里數才21000,應該是看不到就做鴕鳥很久沒換機油
凹也只能凹工,料還是要業主出,小弟原則業主購料,小弟不代購

网友C:
我猜是....................女同事

网友:
不要錢的最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女同事

別在上課偷看我的心

楼主:
這樣才會壞大條的,不然台灣比便利商店還多的機車行要賺啥

网友D:
大部分到這地步的好像都會燒後面那塊偏光膜+擴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到這地步的好像都會燒後面那塊偏光膜+擴散片

是的,前偏光膜都曬到捲起來了,後偏光膜只是大傷小傷,很難沒事

小弟經驗擴散片出包機會不大,拆過跟看過的,大多一片擴散片+一片背光板,有的在擴散片前還有一片半反射片,這樣白天沒開大燈才看得到黑白儀表顯示,彩色的背光恆亮就沒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