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Weller WSD81烙鐵 沒有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25-09-04):
前一天還正常使用,忽然就掛了開電沒有反應.
沒有一顆螺絲,從背後掀開上蓋.

檢查保險絲,都正常,沒有燒毀,看到有MCU心裡涼了一半.

找到相當接近的線路圖,跟MCU相關訊號.

從左上電源查起,非常幸運第一顆零件就找到問題,1N4004掛了.

手邊只有1N5404,耐壓跟1N4004一樣400V,電流是3倍有3A,修復完成.

网友:
谷哥一下才知道 MCU 是什麼?
MCU(Microcontroller Unit),中文名為「微控制器單元」、「單晶片微電腦」。MCU 將中央處理器(CPU)、記憶體(RAM)、輸入 / 輸出介面(I/O)等等一大堆東西,全部整合在「一塊 IC」 上面。因此 MCU 才會有「微型電腦」一稱,可以負責做少量、簡單的資料運算與處理。
以後還有的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