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聯想 IB360MH 主機板 ATX 24 Pin to 10 Pin Power Supply cable

楼主(2025-09-04):
請問這種cable可以用在IB360MH的主機板上嘛

网友A:
這轉接線也沒有詳細說明,就勉強能用的樣子

它是採用強制送電的方式,上面那一條小段線就是要短接 24P 綠線 PSON

這種轉接方式也可能只適用某些聯想主機,也得看它強送後,5VSB能不能再轉成其他需要的電壓

所以一插電就自動上電開機,EC 沒參與開機,這樣應該無法正常關機

按時序的話,EC 會斷開 PSON,它是直連PSON無法斷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轉接線也沒有詳細說明,就勉強能用的樣子

它是採用強制送電的方式,上面那一條小段線就是要短接 24P 綠 ...

但是為何他可以按開機鍵開啟電腦

能否請楊大拍10PIN的圖片 我想做一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為何他可以按開機鍵開啟電腦

能否請楊大拍10PIN的圖片 我想做一個看看 ...

應該轉接電壓接對,然後PWRSW+跟PWRS- 短接就可以正常開電.(看起來這+12V_S5_PSU好像一直有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為何他可以按開機鍵開啟電腦

能否請楊大拍10PIN的圖片 我想做一個看看 ...

應該是 12V 的線路雖然一直有電,其他5V、3V 都是在主機板上面轉換

電源管理IC、MOS管 還沒收到EC或南橋傳來的訊號

所以它按下開關後,EC和南橋工作後,那些 MOS 管才被打開,整體電壓才有起來

但也難說,我看 ACER 的電路圖也是 12VO,12PIN
主機板上一些 訊號來源是 12VSB ,VIN 是寫12V也不是寬電壓

還是要看主機板設計、得看電路圖

例如:ACER 這個訊號來源是 12VSB,82N30 是輸出3V,VIN寫12V,無法確定 5VSB 是否能用

補充內容 (2025-9-5 05:09 PM):
目前還沒買電源,也還沒去拿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12V 的線路雖然一直有電,其他5V、3V 都是在主機板上面轉換

電源管理IC、MOS管 還沒收到EC或南橋 ...

使用那條cable的接法pwrsw+有3.3V 也確實可以開機關機(綠線可不接)
只要關機後把power電源也關掉 開機時先把POWER電源打開 也還可以使用

网友:
版主的敘述來看,這類的PSU都算是客製品,必須對應同規格的主機板 (非標準的ATX),我想可能是要綁規格,與市場有區分,(不能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那條cable的接法pwrsw+有3.3V 也確實可以開機關機(綠線可不接)
只要關機後把power電源也關掉 開機時 ...

[已找到]請教Marco大要上哪裡買這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