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體視鏡的偏振燈

楼主(2025-09-06):
立體顯微鏡如果搭配了偏振環燈可以看的更清楚尤其是 IC 上頭的印刷編號,但市售的偏振環燈不但體積大又會減少焊接操作的工作距離。
這裡展示用相機鏡頭的 CPL 偏光鏡與 LCD 的偏光膜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不會影響操作距離還能更便宜購得。

市售的偏振環燈效果要好一定是需要兩片可獨立調整(旋轉)的偏光片,如果只有一片或不能調整角度的就是假的。
原理很簡單就是將光源與物鏡透過偏振角度調整到可看的清晰,所以光源上要有一片物鏡上也要有一片都要可調。

所需物件:
ㄧ、物鏡用偏光片,購買相機鏡頭用的 CPL 偏光鏡,尺寸規格就是物鏡鏡頭的尺寸(常見是 48mm)或減倍鏡的螺牙尺寸,這物在掏寶上很便宜一片不到 100 台幣。
二、LCD 螢幕的偏光膜,根據現有的環燈或補光燈的透光面尺寸自行裁切,環燈就裁環形貼上。

我的 X0.5 減倍鏡不是標準尺寸買不到合用尺寸,應該是 44mm 只能最買接近的 43mm ,鎖不上只能拆掉鏡框直接放進減倍鏡裡面。

1W 的投射燈裡面剪一片偏光膜放進去。

照相出來比較:物鏡都有裝偏光鏡
有偏光光源,1W 投射燈比較有立體感

無偏光光源,5W 環燈。

實際上肉眼看的效果比手機拍到的效果要好,應該有受到手機鏡頭鍍膜的影響。

物鏡不裝偏光鏡也沒有偏光光源(環燈),比較看看 100 不到的偏光鏡有無劣化畫質?

光源與觀測物之相關位置

結論:
還是自己搭配的光源與偏光鏡比較好用,偏光鏡的確可以消除漫射與反光。
最後再調物鏡與光源的偏光角度拍出一張 IC 編號很清楚的照片。

楼主:
同場加映:市售偏振燈評測

ㄧ、優維 772A 偏振燈,偽偏振燈
內圈物鏡側,不是偏光片是塑膠材質所以怎麼旋轉都沒用。

外圈光源側,也不是偏光片是塑膠材質所以也沒有旋轉圈。

二、LUOWEI LS02 偏振燈,有效果的偏振燈。
內圈物鏡側,是塑膠偏光片沒有單獨旋轉機構要整體旋轉(鬆開三個固定螺絲)

外圈光源側,也是塑膠偏光片能單獨旋轉,但不知是設計還是組裝問題內部 LED 會刮花偏光片內側導致光衰。

缺點:整體外殼都是塑膠,裝上後因結構體積限制工作距離會少約 2cm。
優點:開關燈與調整亮度旋鈕好用。

判別是不是偏振片很簡單,ˊ只要拿到 LCD 螢幕前旋轉看亮度是否有變化。

网友A:
這種專用工具應該不便宜,能不能用LCD偏光片代替,否則對DIY族荷包很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專用工具應該不便宜,能不能用LCD偏光片代替,否則對DIY族荷包很傷

我就是 DIY 族現在用偏光鏡與偏光膜改良的花不到一百台幣,要更便宜還有辦法就是在物鏡或減倍鏡片上直接貼偏光膜,現代的電子玩家手邊都有現成的偏光膜可以剪,沒有新的偏光膜也可以去報廢螢幕上撕所以算是零元。

我沒有在減倍鏡片上貼偏光膜就是擔心解析度會劣化所以去買 CPL 偏光鏡片,這是光學鏡片不會降低畫質而且也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 DIY 族現在用偏光鏡與偏光膜改良的花不到一百台幣,要更便宜還有辦法就是在物鏡或減倍鏡片上直接 ...

多謝指導,小弟看成第1張相片裡那顆鏡頭是專用偏光鏡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指導,小弟看成第1張相片裡那顆鏡頭是專用偏光鏡頭

客氣了!也可能是我圖文表達的不夠清楚。

最早我是不想在減倍鏡頭上裝偏光鏡,想拿出很久沒帶的雷朋偏光太陽眼鏡來用,後來想想這樣不好,我看體視鏡時都要同時戴上老花眼鏡,沒辦法偏光太陽眼鏡與老花眼鏡同時帶上除非再去買眼鏡框附加的第二層鏡片,查了一下這種附加的偏光鏡片都不便宜,所以還是讓物鏡加裝偏光鏡比較便宜也比較好用。

网友B:
CPL 偏光鏡 以前用單眼相機時會降低入光量4級 攝影機會自動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 偏光鏡 以前用單眼相機時會降低入光量4級 攝影機會自動校正?

是的!
CPL 偏光鏡本來就會降低通過光量,我的體視鏡是雙眼的所以沒有裝攝影機但有從目鏡轉成用手機攝影,所以即使沒有增加補光燈亮度智慧型手機也會自動判別自動調整光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L 偏光鏡 以前用單眼相機時會降低入光量4級 攝影機會自動校正?

通常CPL沒有到4級這麼多,傳統的大約快2級,新型的高透光大約1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CPL沒有到4級這麼多,傳統的大約快2級,新型的高透光大約1級多

高透光的 CPL 雖然比較好但是單價高有點吃不消,由於是採用真空鍍膜技術會比較不耐用,尤其是在電子行業助焊劑的油煙下要第一塊透鏡要勤加擦拭。

如果能裝在物鏡與減倍鏡之間就比較無此顧慮,可惜的是現成的各種 CPL 有體視鏡物鏡的尺寸 48mm 非常稀少,只能減倍鏡透過轉接環(48mm > 49mm)再接 49mm CPL 偏光鏡。

我的體式鏡物鏡更是稀少的 44mm 轉接環難找所以只能暫時將 CPL 鏡放在減倍鏡裡頭,但這樣會有調整角度不易的困擾,等我買到合適的轉接環後再來修改這項困擾。

掏寶還能找到號稱高透光的 CPL 偏光膜規格標示透光率是 59% 相當於減光一級,或許改天我也會買來玩玩,這比較符合 DIY 高 CP 值的玩法。
先前沒有用 CPL 偏光膜來裝在物鏡或減倍鏡上就是找不到合適的 DIY 裁切圓形的方法,有看到比較理想的圓切刀要近 1000 台幣於是縮手了因為偏光膜這貨裁不裁的動還是問題。

网友C:
據我所知,CPL濾鏡是兩片玻璃夾偏光膜製成,只是品質較好,所以自己貼偏光膜其實是一種省錢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據我所知,CPL濾鏡是兩片玻璃夾偏光膜製成,只是品質較好,所以自己貼偏光膜其實是一種省錢方法 ...

這也是可能的,你的回覆讓我想到可以買有背膠的偏光膜貼在減倍鏡片上或保護鏡片上,但要先將鏡片從鏡架上拆分離,再用美工刀沿著玻璃邊切下來這樣就不會用到圓切刀了。
但是我又擔心偏光膜的背膠又會降低畫質,還是先買無背膠的高透光 CPL 偏光膜好了。

网友D:
还是Duke大解释得清楚,玩得也溜。
这东西俺之前也关注过,成品100人民币左右,有一个拨轮调整偏振角度。
但最终还是没下手。原因,一是用到的机会不多,IC字看不清时,偏转个角度也能凑合着看;加装后担心光通量受阻。
今天看到Duck大的分析,原来更好的方法还要对光源偏振,更不想买了。
另外,如果剪偏振膜加在物镜处,可以考虑在增、减倍镜或者防油烟镜片的里侧放入,这样即使焊接时,油烟也接触不到偏振膜,要转偏转方向么也这些镜片的螺纹应该能支持足够的旋转余量的。
等以后有了偏振膜,俺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Duke大解释得清楚,玩得也溜。
这东西俺之前也关注过,成品100人民币左右,有一个拨轮调整偏振角度。

其原理與 LCD 螢幕的偏振膜完全相同,不想買市售成品的人可以自行 DIY 試試,你們那邊好像沒看過有人在討論顯微鏡的偏光鏡,可能大家都忙著修機器賺錢沒時間玩這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原理與 LCD 螢幕的偏振膜完全相同,不想買市售成品的人可以自行 DIY 試試,你們那邊好像沒看過有人在討 ...

您说的蛮对√
现在俺这里的论坛,能看到个独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帖子,已经很难得了。突然间视频内容的来袭,让传统媒体一下就落寞,而且,时代的更替,人们的喜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像咱这种兴趣爱好者似乎已被世界遗忘,成非常小众之流。
物欲横流的社会,难免让人浮躁;世界的躁动同样让人焦虑和不安。大家都“勤”于赚钱,能买的的就不想多动脑子。能静下心来的真的不多了。俺想,像咱这些“老头”,纵然经历过旧时代熏陶的,尚且如此吧?
对了Duck大,请问要用到的偏振膜其角度怎么选?0°吗?还是随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蛮对√
现在俺这里的论坛,能看到个独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帖子,已经很难得了。突然间视频内容的 ...

幾度都沒關係因為你要讓他可以旋轉也就是要可自己調整偏光膜角度。

偏光膜在這裡的應用只有一項重要規格,要買高透光無背膠的偏光膜。
如果你用的是一般現成或是撕螢幕的舊偏光膜也沒關係,只要提高補光燈具的亮度就能補償偏光膜的損失。

楼主:
今天將新買的 44 -> 46 的轉接環與 46mm 的 CPL 偏光鏡裝上去。

CPL 偏光鏡有單獨的旋轉環所以調角度非常方便,如果是自己 DIY 貼偏光膜的方法就沒辦法這麼輕鬆的調整角度,所以還是建議大家買相機用的 CPL 偏光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