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藍芽耳機改的 輸入到車用音響主機的AUX,會出現滴答聲,有辦法解決嗎?

楼主(2025-09-07):
請問這藍芽耳機改的 輸入到車用音響主機的AUX,會出現滴答聲,有辦法解決嗎?

https://youtube.com/shorts/PkiMMTqE9BA

這是去年 我有發文過的改裝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9158&pid=994155

toyota tercel 音響Panasonic CQ-E725T 這台,目前是 利用這台後方有 13孔,原本是用來接CD機的輸入

利用了它的腳位,腳1 是左聲道,腳3是右聲道,腳6和腳7互相短路後,就能開啟 CD輸入(拿來當作 AUX輸入)

其他腳位不太清楚,腳8,腳9,腳12 都跟 負極 和 機殼共點

這次拆下來,有再整理了一下 這些接腳,拔掉了原本的13孔母座,直接接在板上

拿了另一台 JVC KD-G255汽車CD音響,輸出左右聲道,到  CQ-E725T改出來的 AUX(CD模式)

而這台CQ-E725T 就是單純就像是一台放大機,除了 KD-G255的音訊輸入(主要是用來聽廣播),我也有另外有在 這台CQ-E725T 拉出了 3.5插孔 和 這次問題的 藍芽耳機 的輸入到AUX

之前改好後,可能就有藍芽的這問題,但是應該是當時我沒特別在意這滴答聲,有得用藍芽 用手機放音樂 和 導航就快樂了

滴答聲 會在放音樂後被蓋掉,變得不明顯

不過,現在覺得 這滴答聲 很阿雜.......

藍芽耳機 的供電 是由 降壓板來的,降壓板的電源輸入 是接 ACC的+12V,降到約 4V 左右,藍芽連接手機後,可以看到有永遠的 80%電量

藍芽耳機 的左 右耳 的正極線,就是接到 改出來的AUX,左右耳的負極線 接去CQ-E725T 的負極,而電源的負極 在CQ-E725T上 都是共點,除了 要接去車上4顆前後左右的喇叭之外

目前是認識到好像是 負極(接地)共點所造成的?

目前有作一些交叉的測試

1.
藍芽耳機 的供電 用 3.7V(近滿電4.0V) 的18650電池,其他都沒更動,左右耳的負極 也是共點在 CQ-E725T的負極,結果 沒有出現 滴答聲

2.
藍芽耳機 的供電 是用 降壓板來的 4V,只測試了 左耳,接回 原本 入耳式耳機 的正極 和負極,在耳機裡沒聽到 滴答聲

3.
藍芽耳機 的供電 一樣 降壓板來的 4V,但在4V輸出這裡 又並聯了 鋰電池,其他設定沒變,但喇叭 是有出現滴答聲

用223小電流勾錶 量測 降壓板 輸出4V 到藍芽耳機 的正極線,有發現 約140 mA 的電流,而有量到電流時 就會出現滴答聲

這藍芽耳機不知道是什麼機制,連線手機時,有電流有出現滴答聲,但連上後,手機若沒作操作,好像1分鐘後 它藍芽耳機 就沒電流了,也沒滴答聲

若手機 只要有操作,不用到放音樂,藍芽好像是有活動的話,就有量到 電流,滴答聲就會出現

5.
降壓板換成其他 降壓板,LM2596的降壓板,也是一樣有滴答聲

就算是 這降壓板 的輸入來源,不從CQ-E725T的12V來,而是從 另外外部的供電,也是有滴答聲

好像是有分 開關型降壓 和 線性降壓,所以有試過 用 AN7805的5V,來源是CQ-E725T的12V,再串一顆1N4001二極體的壓降0.7V,約4.1~4.2V,還是一樣有滴答聲

7.
其他像是 在降壓板 的輸入 和輸出端,去並聯 一顆 電解電容,只試過 470UF 和 1000UF,滴答聲還在,但音量會變小,測試印象中好像470UF 會完全沒聲音的樣子...

8.
喔對了,我有量了一下,藍芽耳機的板子,它的接電池的負極 和 接出到耳機線 的負極,不是共點

那我這裡,藍芽耳機的接電池的負極,我接降壓板的負極,要照這個,那我接耳機線的負極,我要接去CQ-E725T音響的哪裡?

以上,大概是目前作過的事

目前有買了 LM317的降壓板 還沒試,這好像是 線性的?但 照AN7805的來說,自己覺得機會不大.....

昨天晚上在想上來發文時,有看到 這個「3.5mm音頻噪音隔離 降噪器 AUX音頻隔離器 汽車訊號抗干擾濾波器 音頻隔離濾波器 電流聲過濾器」

這不知道對於我的情況來說 有沒有用? 一般好像是 底噪的問題.....

這我自製試看看嗎? 不知道手邊有沒有零件可以讓我自製?

買一個也是很快,但還是要跑光華一趟.....沒用的話,又是白花了

我看賣家的說明,好像有說到 耳機線的線阻 造成 接地抗阻不同,電流回流?偶合?

我搞不清楚 是因為耳機線的負極共點到 電源負極 造成的問題? 還是接地的基準不同,沒共點到?

网友A:
請提供藍牙耳機的資料與照片才好判斷是什麼問題。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可能是藍牙電源板、可能是接地點、也可能是加裝音頻隔離器就能改善。

不建議在舊的車用音響上花太多功夫,新品時後音質就不好舊的會劣化的更嚴重。
找個家用放大器的套件電路板配個傳統變壓器電源都會比任何車用音響主機好上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提供藍牙耳機的資料與照片才好判斷是什麼問題。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可能是藍牙電源板、可能是接地點、也 ...

好的,感謝您,我補上這個藍芽耳機 的正反面,本來這個它的鋰電池就年久不蓄電了,被閒置,所以就拿來改在車用上了

背面

左邊的白 和黑線 是左聲道,接去了AUX

右邊的 紅和黑線 是右聲,左右聲 的黑線 共同接去了 車用音響CQ-E725T 的接地,和 電源的負極 是共點的

中間 紅線 原本是 接鋰電池的正極,接去了降壓板的輸出正極

正極的左邊接點,本來是接負極,但因為它的接點銅箔掉了,所以找了那個有寫GND的接去了 降壓板的輸出負極

旁邊是 DM 和DP 接點,不知道作什麼用的

另外,電池接點下方 的是 LTH7

正面

轉正

板子上的編號? L-06 v1.0-20180411

中間按鍵是 開關機,中間的晶片 好像是 AP1C986-4C4,不然是 AP I C986-4C4,好像比較像是 AP1C986-4C4

這個藍芽耳機,在接MICRO USB充電時亮紅燈,不確定若找顆鋰電池,是不是能在充電時也能藍芽使用播放

後來,我寫完上一篇時

想了想,我最後一時想起的測量,「藍芽耳機的板子,它的接電池的負極 和 接出到耳機線 的負極,不是共點」

但我改的,是又把它兩者 共點在一起,這是不是問題所在?

但 耳機線 的負極 又要接去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您,我補上這個藍芽耳機 的正反面,本來這個它的鋰電池就年久不蓄電了,被閒置,所以就拿來改 ...

藍芽耳機板子的輸出 L- 與 R- 都不要接線到汽車音響就空著,試試吧!
正規作法要用音頻變壓器或 OPA 電路做平衡轉非平衡線路來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芽耳機板子的輸出 L- 與 R- 都不要接線到汽車音響就空著,試試吧!
正規作法要用音頻變壓器或 OPA 電路 ...

昨天晚上整理線完,拆除了13孔的母座,直接把線焊到板上,沒試機,就休息了

剛剛試了 您提議的 L- 和R- 都不要接,空著,還是有滴答聲,但變得不明顯,不像我發在YT上的影片那樣明顯

原本 音響的音量只要開到 一半就很明顯能聽到 滴答聲,但現在音量要全開才能明顯聽到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線有重新焊在板子上,拆除母座 的關係

所以我有試著把 L- 和R- 的線 和 AUX的負極 短路看看會不會變回明顯,但滴答聲沒有什麼變化,沒有變回本來那樣的明顯

本來這樣焊在母座後面

現在整理,拆掉母座

也有把這兩個鐵盒,壞掉的收音機的元件都順便拆掉了

您提議的 L- 和R- 都不要接

我另外也有試了 我拉出的3.5MM接孔,但它的 接地 也是試看看沒接,用 另一個吃電池的藍芽耳機是用 外接3.5MM的孔,之前試過是不會有滴答聲

但現在沒接地的話,放出來的音樂 會自帶 廣域 的音效,哈哈哈,像是在廣場唱歌

把3.5MM的接地 短路回去,音樂就變正常了,變得比較立體的近聲

您有提到的 音頻變壓器

是指這種的嗎?

我第一篇說到的 隔離器,是這種

不過,我看了一篇說明,還有查了一些資料,感覺又好像對於我的問題 不是這麼合適,好像是說 這產品 是利用大小不同的電容 去過濾,比較像底噪的噪音

https://www.fuji.com.tw/dscacc.asp?AID=14686

這篇裡有提到的說法

「簡單點說,共地就是兩個用電器的接地點不在同一個點上,由於接地電阻的差異」

本來我搞不懂 是共地的關係,還是 這個說法的 接地是接了,但不在同一電壓上

接地電阻的話,能想到的是 線阻的不同

有些線材,不是 有用 接地線繞在外圈 用來 防止外部的電磁波的干擾

-----------------------------------------------------

而之前 前一陣子 滴答聲變得很明顯,所以才注意到,就是我放在YT上的影片那樣明顯

而現在目前 整理後 不太明顯,好像應該是回到 當初我剛改裝好後,比較不明顯的情況,所以當時我沒注意到

只是現在我注意到有這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整理線完,拆除了13孔的母座,直接把線焊到板上,沒試機,就休息了

剛剛試了 您提議的 L- 和R-  ...

用音頻變壓器是很容易解決干擾串音等雜音問題,但變壓器的好壞對音質影響很巨大又是另一個課題。

不要買有附電路板的變壓器,因為你的接法是不太一樣。
變壓器的輸入接中央抽頭相當於 300:600  的接法可以使音量放大一倍讓訊噪比提高。

不要買你圖片那種小小的音頻變壓器,那是電話機或通訊用的高低頻都會劣化聲音會悶悶的。
音頻變壓器體積重量越大越好當然價錢也會越高,要看廠家資料有沒有頻率響應圖再做選擇。
當然也能先買便宜的變壓器做實驗看使用變壓器交連能否解決雜音問題,有效後再買高級一點的。

地線的接法也是可能問題,試試從電源端與主機連接或從信號端與主機連接,不同的接地點都可以嘗試。

藍芽的電源先用電池供電不要用降壓板,或許就只是電源板的干擾,或是使用 7805 這類的線性穩壓 IC,
你的藍牙板吃不了多少電用線性穩壓 IC 不會發熱。

或是將藍牙板放在主機內就不會牽腸掛肚,電源就從主機內現成的穩壓電路偷電,但很可能藍牙傳輸距離會縮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音頻變壓器是很容易解決干擾串音等雜音問題,但變壓器的好壞對音質影響很巨大又是另一個課題。

不要買 ...

這幾天都在試方法,但都不行

您有提到的「使用 7805 這類的線性穩壓 IC」,我之前也有試過「AN7805的5V」,再串一顆1N4001二極體的壓降0.7V,約4.1~4.2V,也還是一樣

除了LM2596的降壓板

還有LM317的降壓板,有看介紹說是 線性穩壓 IC

不過,都也是會有 滴答聲...

後來,又找了另一個 藍芽耳機模組,是從 耳罩式 拆下來的,又光了一番力氣 把原本的線 改長一點,有顏色能分辨,也比較好操作

這個當作 藍芽2,接跟藍芽1的同一塊降壓板的供電,好像 沒有滴答聲,因為在家試,不太確定

-------------------------

喔對了,之前試過的 2個聲道 R+ 和 L+,它的負極都不接地,用降壓板 是可以仍有聲音

藍芽1 和藍芽2,若都是用電池供電的話,R+ 和 L+ 的負極 就都一定要接地,才會有聲音

雖然對我的問題沒用,但有這發現和差別

------------------------------------------
我本來是把 作出來的3.5輸入孔 和 另一台 車用音響(CD 和 收音機)用 的,這2個 音訊 是用在同一路 R+ 和 L+ 並接輸入

原本這個有滴答聲的藍芽1 輸入,是用另一路 的R+ 和 L+

兩路 之間 的R+ 和 L+,用一個 6P的 2路搖頭 切換,而 這3個 音訊來源 的負極接地 都是接在一起

好多線,很亂,哈

後來,我找出這個 第2個藍芽,藍芽2,這接到第一路,和 3.5輸入孔 和 收音機 同一路,本來是想說 可以 聽收音機時,又可以有 手機導航的音訊

可惜不行,事違

後來抽了空,裝去車上用 原本的匹配的喇叭 試機,結果 第一路的和藍芽2接在一起 收音機 的音訊來源 的音量變超小,好像是被 接在一起的藍芽2的線路 吃掉

而藍芽2 的音訊 倒是正常的,也沒有滴答聲,除了CQ-E725T的音量全開後,會有算是電流聲吧,但也不是像藍芽1 一樣的  滴答 滴答的 滴答聲

不過,藍芽2 也不是完美的,剛連線時,馬上放音樂,這時會發現 前面2~3分鐘的時間 會一段一段的斷訊,好像連線不穩的樣子,這段時間過了就正常了.....

藍芽1 的話,目前的情況就一樣,要CQ-E725T的音量全開時,才會聽得到明顯的滴答聲,開一半就還好,放音樂空白時,幾乎聽不太到,不是之前出現很明顯的情況

不過,我又還是要從車上拆下來帶回家改

改成了,3.5輸入孔 和 收音機 同一路

藍芽1 和 藍芽2 同一路,兩個 藍芽同時開時,好像是 藍芽1 會搶到? 還是誰先開誰後開的搶到???現在寫文章有點忘了....

目前就先這樣用了

不知道「若 第一路,和藍芽2接在一起 收音機 的音訊來源 的音量變超小」的問題有沒有解?

网友B:
你要不要實驗一下 玩玩給予藍芽一個12V轉5V隔離電源  下方連結裡選B1205S

[露天] hilink電源隔離DC-DC模組/05s-1W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415289546547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都在試方法,但都不行

您有提到的「使用 7805 這類的線性穩壓 IC」,我之前也有試過「AN7805的5V ...

L - 、R - 與負極或 GND 要定義與說清楚才好,才不會讓人誤會與搞混。

L - 與 R - 兩點都不能與電源的負極或 GND 連接,因為耳機的輸出是平衡式或稱橋氏輸出,是放大電路的第二個輸出端與 L+ 或 R+ 呈現 180 度的反向信號所以不能給他接地,所以用音頻變壓器來將平衡訊號轉換成非平衡信號是最簡單的方法,如果不想用音頻變壓器就只能拉 L+ 與 R+ 信號與電源 GND 地端,但這樣接信號會小一半。

先用電池供電來測試,如果接對線就會有正常的聲音輸出,正確後再來試試不同的穩壓電源,藍芽板也只能同時裝一個不能將兩個藍芽板的輸出同時連接到 AUX IN。
在車上拆裝這麼多次根本不夠工錢,幾年前我買台日牌全新車用音響主機有 MP3 有藍牙才買一千多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實驗一下 玩玩給予藍芽一個12V轉5V隔離電源  下方連結裡選B1205S

[露天] hilink電源隔離DC-DC模組 ...

哇。這個我有買
十分有效
接AB類後級。聲音跟電池供電一樣乾淨
接D類後級的話。跟低階藍牙一樣會有一點白躁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這個我有買
十分有效
接AB類後級。聲音跟電池供電一樣乾淨

可以視情況加串線性穩壓或LDO  老牌大廠 TI ST LM這些的底躁 都很不錯  有能力就自己搞ZD+電晶體
不過正如前 第一句[實驗看看] 先證明是接地環路造成的  否則都是枉然

网友:
一般高級音響都盡量,不使用音頻變壓器,但音頻變壓器的音質,聽起來也沒想像的影響這麼大,早期真空管音響都有使用輸出變壓器,早期那時候一般家用的單管真空管輸出變壓器一顆15元台幣,矽鋼片跟一般的電源變壓器品質一樣, 很多人還是很懷念,有輸出變壓器的真空管功率放大器的音質,音頻變壓器要輸出30hz~20Khz頻率,低頻時怕矽鋼片導磁係數及磁飽和不夠高,變壓器電感量不夠及磁飽和,低頻時經過變壓輸出會衰減,高頻矽鋼片會有渦流,真空管高阻抗線圈多,線圈及線圈重疊在一起有分怖電容,內部線圈的分怖電容和線圈的電感會產生共振,音頻變壓器的頻率響應頻曲線不平坦,

但是你是小功率低阻抗(耳機阻抗可能4~32Ω,AUX的訊號強度約300mV~1V) ,去推動高阻抗的音頻變壓器,在高阻抗的音訊變壓器類似並聯一個阻尼的電阻,低功率不容易磁飽和,低阻抗消除線圈分怖電容的共振,會讓音頻變壓器的頻率響應頻曲線平坦,也就是說,你的音頻變壓器的性能要求不高,也是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