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東訊DX616A不過電

楼主(2025-09-08):
2007購買總機突然整個斷電,電源燈也沒亮
查變壓器輸入DC 30V正常,,
主板後面有燒掉痕跡
對應主板前面,
以前開機都會聽到咖一聲,感覺是繼電器的聲音,現在打開電源S1,都沒聽到聲音
J3我量過有DC 30V
是不是換了繼電器也不見得會好?因為電路板感覺有傷到
另外這台放在室內絕沒有滴水的問題,附近也沒有水汽的任何東西。
-----------------------------------------------------------------------------------------------------
另外我量S1 NC<->NC 開ON時沒有短路,OFF時左邊NC/COM導通右邊NC/COM斷路
ON時相反,這樣S1開關是好的嗎?

電容CN101 1.2F 2.7V上面有輕微結晶,要解焊量容值時發現正極自己掉了,
這顆應該是掛了,換掉如果還是故障只能再買一台DX?
1.2F=1200000u 好大,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

SD和DX都一樣不曉得為啥要分成兩種?
DX可以用SD/DX話機,SD只能用SD的話機,偏偏當初買時話機都是DX,所以如要換主機也只能選DX

网友A:
1.2F 是超級電容,有的產品(例如伺服器)拿它代替保存時間及設定的電池。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08066912436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5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F 是超級電容,有的產品(例如伺服器)拿它代替保存時間及設定的電池。

https://www.ruten.com.tw/item/s ...

剛剛買到2.0F/2.7V 結果一樣,維修失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買到2.0F/2.7V 結果一樣,維修失敗。

翻車是好事,就是要你再仔細查。
電源燈不亮,那就先修讓它亮,30V是從外部輸入的,這台總機應該使用是24V,電源進來會降壓給IC 使用,這些都是要先排查的對象。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短路造成,其實外接電源供應器或串接電流表,看電流值就能知道該往什麼方向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車是好事,就是要你再仔細查。
電源燈不亮,那就先修讓它亮,30V是從外部輸入的,這台總機應該使用是24 ...

S1開關後面就是HF3FF 024-1ZST這顆繼電器,正常打開會聽到繼電器做動的聲音,
可是又沒有常常開開關關,繼電器有可能壞嗎?
這台已經轉學習用,有空送電再量繼電器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S1開關後面就是HF3FF 024-1ZST這顆繼電器,正常打開會聽到繼電器做動的聲音,
可是又沒有常常開開關關, ...

所有零件都有可能損壞,只是你得去確定他有沒有損壞。

网友B:
之前修過一台東訊DX616,是外部30V供電器壞掉,但其實用24V供電器就可使用。
裡面配的是DX-2211MB主板,跟你的零件步局不一樣。
當時看到裡面一些電容已鼓包,就順便換一換,但ground plane(負級銅片)很大,電烙鐵頭熱一下就被吸收,費了一番功夫才拆掉電容。你的斷腳2.7V電容會不會是拆時斷的,而不是壞掉,這也可以解釋換了也沒解決問題。

DX-2211MB

DX-2211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過一台東訊DX616,是外部30V供電器壞掉,但其實用24V供電器就可使用。
裡面配的是DX-2211MB主板,跟 ...

變壓器是30V的沒錯,24V就可以工作也不曉得為何原廠配30V
我有看過其他電容,沒有鼓包,所以就沒拆下來量容值。

繼電器拆下來測是好的,本來以為開關ON繼電器才動作,
仔細看線路才發現原來插上電源繼電器就動作了,
剩下的我的能力不足沒辦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是30V的沒錯,24V就可以工作也不曉得為何原廠配30V
我有看過其他電容,沒有鼓包,所以就沒拆下來 ...

因為總機可以外接電池供電,會用兩顆12V串聯成24V供電,想充滿24V電池就大約接近28V,電路板裡面還會有恆流恆壓控制充電,所以外接30V是合理的。

网友:
變壓器進來有30V,也不一定是正常
2007年使用至今變壓器沒換過?2007-2025 約 18年...
但早期的可能是那種線圈式大顆變壓器,這種的似乎不太會壞

遇過無線麥克風主機,主機不亮,12V1A 變壓器 (交換式),電表量得 12V
主機帶回測試,使用其他 12V 正常亮機
這種故障原理我也不懂,可能是有電壓無電流?

上個月家裡一顆監視器黑了,12V1A 變壓器壞了,使用約3年

剛搜到一張圖,似乎是交換式的

网友B:
還是要用30V變壓器,在電話端(只有兩條線)測是30V。
從照片看,不像是燒掉痕跡,比較像是灰塵,一推線放在上面電路板上,中間隔一張紙,這是當初弱電公司安裝的。
電路板上白白的,像是助焊劑燻過。

在30V進來的附近,快速排查幾個零件,二集管,電阻,三集管... 照片看起來沒幾個零件

另一個可能,30V供電器壞掉,雖然量的到30V,但帶不起負載。如果有24V供電器,試試看。或用現在的30V供電器,先不要接,在插頭有30V之後,再插進主板。

標30V2A

30V - 24V

30V - 24V

電話端30V

電話端

電話端

分機線一堆

線一堆

線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要用30V變壓器,在電話端(只有兩條線)測是30V。
從照片看,不像是燒掉痕跡,比較像是灰塵,一推線放在 ...

我是變壓器也量,然後插入J3也量,我在J3量的也是30

网友B:
繼電器拆下來測時,有吸合聲,負載端確定有通?
如果確定繼電器是好的,剩下的只能一步步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拆下來測時,有吸合聲,負載端確定有通?
如果確定繼電器是好的,剩下的只能一步步檢查。

繼電器已經拆下,有清理接點嗎?很容易接觸不良的,舊機器機率很大。

楼主:
繼電器拆下激磁線圈正常,NC/NO都正常又焊回去了。

楼主:
所有電容解焊量過都正常,

新機已經買了,不想再花時間玩,也沒功力可以繼續研究

不曉得可以發到哪一版無償給有興趣的人接手?(機版含盒子)

運費要自付

网友C:
30V 都檢查完畢了  那可以繼續晉級一小階 往板子上直流電壓轉換區塊 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 都檢查完畢了  那可以繼續晉級一小階 往板子上直流電壓轉換區塊 查看看 ...

我的能力不足就不打算浪費時間,而且我沒搞好可能造成其他零件損壞。

网友:
電壓轉換區
先找顯眼的功率型電感  以前線性穩壓是找有散熱型功率元件 現今普遍交換式直流穩壓那它特徵是功率型電感
確定區域後 功率型電感除非磁芯被撞裂不然幾乎壞不了
這類交換式直流穩壓電路  常見故障有 電容 IC(因為包含了功率MOS易燒毀或輸出電壓不足)

网友B:
不要放棄,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尤其沒有幾個元件,修好會有很大的成就感。反正已買新的,沒有壓力,這板就當練習用。修壞了,也沒關係
1. 先用萬用表打到二集管檔,量電感,SIMON1016黃色圈起來地方,正常會導通,這幾乎不會壞。下一步
2. 旁邊二集管量看有沒有短路,開路, 不正常壓降,正常0.4-07V左右。
3. 接30V到主板,量電感旁的電容電壓,總共有5個。全部都要有電壓。應該會有30V,18V,9V... (看我板子的) 沒電壓就應該有問題。一般36V,50V以下不會有危險,但能不碰就不要碰,沒電電到,但可能造成更多問題。
4. 再上網查IC datasheet (照片有3個),看IC作用,針腳定義... 也是用二集管檔(斷電下),量看有沒有短路....
5. 有短路,就是故障點,但可能還有其它,要排查

以上不是唯一的步驟和方法,供參考

要上網多看開關電源維修影片,看久了就知道了。像大飛電子維修 https://www.youtube.com/@dafeidianziweixui  開關電源壞掉幾乎佔電子,電器壞掉6-7成以上,一定要學會。
最好是從基礎開始,像認識元件... 很推薦馬來西亞有一位華人,Jestine Yong, 有一本電子書 "Testing Electronic Component",對入門很有幫助。但是是英文的。
市面上很多書,都是理論,對維修很難下手。

祝你早日維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放棄,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尤其沒有幾個元件,修好會有很大的成就感。反正已買新的,沒有壓力, ...

感謝提供方法,
1. 先用萬用表打到二集管檔,量電感,SIMON1016黃色圈起來地方,正常會導通,這幾乎不會壞。下一步
2. 旁邊二集管量看有沒有短路,開路, 不正常壓降,正常0.4-07V左右。
二極體我上次都量過正常
3. 接30V到主板,量電感旁的電容電壓,總共有5個。全部都要有電壓。應該會有30V,18V,9V... (看我板子的) 沒電壓就應該有問題。一般36V,50V以下不會有危險,但能不碰就不要碰,沒電電到,但可能造成更多問題。
4. 再上網查IC datasheet (照片有3個),看IC作用,針腳定義... 也是用二集管檔(斷電下),量看有沒有短路....
5. 有短路,就是故障點,但可能還有其它,要排查

我上班真沒時間debug,我已經把他放到酷幣區讓人認領。希望有人修好可以放上教學造福痞酷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買到2.0F/2.7V 結果一樣,維修失敗。

FYI 供參考
2.7V的超級電容是替代鈕扣電池或鋰電池,主要目的是保存設定,就像電腦裡的BIOS CR2032電池。
這是行車記錄器裡的超級電容替代鋰電池,因車內熱,用超級電容比較安全,壽命比較長。

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

超級電容替代鋰電池

超級電容

超級電容

DX-2211MB裡的CR2032,同樣布局

CR2032

CR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