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維修中】Lenovo 聯想 AM4MH 主機板+ Ryzen 7 4700GM + RX470 4G 標酷幣 Part Ⅰ

楼主(2025-09-08):
主機板已出現很多次了,這次CPU 比較高檔,AMD CPU100-000000149-40_40 / 30_Y,等同Ryzen 7 4000G系列中的4700GM 3GHz 8核心/16線程桌上型處理器,有內建 VEGA 8 繪圖核心,RX470 也出現好幾次了,也有會員有更改實例,有能力的會員再動手,只有主機板+CPU+顯示卡共三樣,電源供應器要自行解決,請參考論壇。

再提醒一次!只有主機板+CPU+顯示卡。

下標前請看下方內容︰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以上"當然就是包含版主,"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100酷幣起標,每次以5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宣佈得標者後也請在三天內聯絡烏骨雞學姐自取或郵寄。
5.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要以物易物的會員請參考看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42-1-1.html

實在有夠省,螢幕整個都是黃色的都還在用。

网友A:
有點意思…

有點癢… {n_16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點意思…

有點癢…

8核心/16線程,
快出手,拯救世界的任務要靠你惹,

自從修好A320M-K,研究了AM4主板,
原來B350、B450、B550全都可裝上16核的CPU,真超值,
不過,又發現AM4 CPU待機都比intel高至少10W,瞬間讓我恢復理智,
先淘寶一顆 R3 1200,做為日後買故障AM4主板來修的亮機U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核心/16線程,
快出手,拯救世界的任務要靠你惹,

心很癢,但時間不允許...  整組標下來我應該好幾天睡眠不足 (平時就已經睡不夠了)

AM4很超值、二手市場也很容易轉手,不過也快到壽命終點了。

B350是可以,但CPU供電相數普遍都偏少。

挑B450會比較穩一點。

@@AM4待機一堆供電

-------------------------------

不占用wish大的帖子了~有需要的可下標。

若不買專用12VO電源,困難點在PSU若真的要從server PSU改,還要搞出12VO的連接頭。

顯卡北極星改裝不難。我也有張藍寶故障卡,核心主控有問題...主控也買回來了,但都晾著很久了@@

5700這部分只要不是核心壞、核心主控問題,都有戲~

我有張撼訊5600XT,故障狀況也是跟K大發表過CTF問題一樣,也排除過EN信號上的702漏電問題。

狀況稍微好一些,可進系統; 一跑重載燒機程式就崩潰@@,GPU背面異常發熱,有空再拿出來練練功~

對比5600XT散熱器螺絲孔位應該是一致的,散熱器尺寸小於PCB,所以應該沒有PCIE 12V外接電源連接座干涉的問題。

网友:
100酷幣  標標看

网友A(2025-10-27):
想請問wish大這帖故障板子有人領去練功了嗎?! 謝謝

有沒有會員想修Lenovo 聯想 AM4MH 主機板?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wish大這帖故障板子有人領去練功了嗎?! 謝謝

有沒有會員想修Lenovo 聯想 AM4MH 主機板?

有會員拿回去修,他來拿主機板時有說不管修不修的好都會回覆,不過我還未收到他的回覆?

我先改一下標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