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接板測試

楼主(2025-09-08):
第一版.沒開關

第二版.開關開不了.XD

第三版.測試中

网友:
這裡是貼文練習區,如果這是你的測試發帖,那沒有問題,如果是要正式貼文,請貼在適合的版區。

网友A:
我比較好奇樓主m大是插220v還是110v?

插110V有12vsb輸出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樓主m大是插220v還是110v?

為了測試還特別拉了220v的電來用的
測試接110v.風扇會轉.但是無法啟動.也沒12v輸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為了測試還特別拉了220v的電來用的
測試接110v.風扇會轉.但是無法啟動.也沒12v輸出了 ...

有參考這個接線嗎?!

有兩個信號必須要被拉低。長城那顆的datasheet比較詳細。

參考文獻: 自己有一个建兴 LITEON PS-2112-2L 1100W的服务器电源,下图这款,请问大神怎样短接才能有12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參考這個接線嗎?!

有兩個信號必須要被拉低。長城那顆的datasheet比較詳細。

有的.只是老眼昏花.焊的很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只是老眼昏花.焊的很醜.^^

那接AC 220V能有待機12VSB輸出嗎?

假設接線圖沒問題的話、兩根信號的電壓準位也有,那就要懷疑是否本身PSU有問題?!

要準備拆修了~

我查歷史資料,發現這篇也是不啟動。當然兩者腳位定義不同、也不是純粹12V輸出的機種。
[求助]伺服器可熱插拔電源供應器 DELTA DPS-600SB D上機無亮燈,不過電(請問啟動PIN)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6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接AC 220V能有待機12VSB輸出嗎?

假設接線圖沒問題的話、兩根信號的電壓準位也有,那就要懷疑是否本身P ...

接220v有待機12v

网友A:
有點搞混了...

m大目前狀態電源是無法開機?

用來當打氣機供電,待機12V供電最多電流規格達到2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搞混了...

m大目前狀態電源是無法開機?

接220v是正常的.接110v才無法啟動
可參考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40&_dsign=c74ce8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220v是正常的.接110v才無法啟動
可參考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 ...

OK,我誤會了。

看來AC 110V改裝是無望了。{n_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