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olin KLT-270 無畫面無聲音

楼主(2025-09-12):
各位好..
             歌林的KLT-270,目前電源鍵有待機燈,按下後會開機,但是沒有畫面跟沒有聲音,有量測電源板(DPS-161AP),有5V/12V/24V,PFC大電容也有3xxV,主機板電源也正常,但邏輯板(V320B1-C03 )輸入5V,當連接線接上時會壓降只剩下1.2V,所以內部的2.5V/3.3V/14V輸出都不正常,這樣是否就是邏輯板故障呢?是否可以直接更換邏輯板就可以?是否還有漏掉需要檢查的方向呢?感謝

网友:
接上邏輯版  就有壓降  還要將邏輯板接面板那排線都段開才准
如斷開邏輯版到面板排線  只插邏輯版還是一樣壓降  那邏輯版的機率很大

网友:
声音都没有啊,逻辑板不是只管画面吗

网友A:
主機板要到T-CON的5V最好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要到T-CON的5V最好查一下

的確,換了一塊主板後電源就正常了,看來有可能是哪一個訊號開關沒有導通.
但是,因為不是原本的型號,目前主板(EPC-P501201GMC0) 畫面是上下顛倒的,進入工程模式也沒有設定可以調整,不知道是否有隱藏的工程模式還是需要把原本主板的哪一顆IC換過去呢?還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能修好就好,最烦的是花了很多时间都没修好,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上下顛倒一般是工廠程序或更換記憶IC,但你這片記憶IC是FLASH的48支腳,不好換

有的可以硬改,但要找資料,主機板或T-CON上某個電阻裝上或拔掉控制上下顛倒

不然把原本的主機板修好,5V往回推應該是到背面U7那顆P-MOSFET,FB141跟FB4也要看有沒有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