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寶 Liteon PS-2142-2L 80Plus 伺服器電源供應器之應用

楼主(2025-09-12):
之前買了個打氣機.想買無線的買錯要接電源的版本
因打氣機啟動電流較大.就標了這個伺服器電源來試試能不能用

參考peter180大 搜尋的資料來接線

找了2家電子材料行都沒有適合的32pin排插.就買了31pin的來用.
把一邊切掉才塞的進去

焊好的轉接版

測完才想到要接個開關.結果卡住開不了

再把開關換個方向

待機電源

打氣測試.還沒加開關前

网友A:
對嘛!貼出來跟大家分享分享。
不過用伺服器電源當打氣機的電源的確是下重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嘛!貼出來跟大家分享分享。
不過用伺服器電源當打氣機的電源的確是下重本。

真的大神,光是內部控制電路待機功耗就要20~30W,一個便宜的升降壓板就可以處理的事~~

网友:
有使用打氣機 還是無線的好用
一般電池8.4V的打氣機 速度故障快 後來改買木田款21V電池打氣機 好用許多又快速
建議再做一個木田款電池21V供電打氣機

网友:
這大電源會不會太過笨重了,換個田宮或牧田電動工具的電池,3D打印個轉接口就能用

网友C(2025-10-27):
引用 网友B:
真的大神,光是內部控制電路待機功耗就要20~30W,一個便宜的升降壓板就可以處理的事~~ ...

不太可能吧? 待機20~30W是什麼地方耗電,我想得到的是風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吧? 待機20~30W是什麼地方耗電,我想得到的是風扇

當然不可能啊,我是說12V最大輸出會耗到20到30W~~別太認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不可能啊,我是說12V最大輸出會耗到20到30W~~別太認真

升降壓板的效率更低,你叫他買升降壓板也不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