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CR1511-36 電源管理IC

楼主(2025-09-12):
不知道有沒有痞友手邊有CR1511-36這顆電源管理IC

故事是.. 一連串的悲劇...
簡單的說.. 就是拆Sonoff S31時, 手滑摔了.. 然後.. 那顆小變壓器(EE10)就逃家了..

試著重新把小變壓器的線重新接出來時... 又忘了先量1/2/4/3腳的排列..
然後.. 可能是腳位有猜錯... 所以CR1511-36後端.. 就沒電壓輸出了...

試過把小變壓器的輸出端解焊, 直接供應DC5V, S31功能測試是正常的..
暫時判斷是AC110V進來後, 沒有產生DC5V.. 應該是CR1511-36這顆電源管理IC NG..

台灣的網拍只有在露天有看到CR1511-36, 但一次要買10顆...
要在淘寶買... 也不划算..

所以... 萬事問痞友...
看看會不會剛好有人有.... 拆機良品也OK!

Homeassistant加入S31後, 就可以記錄功耗... 還蠻好玩的!

最沒辨法的辨法...
應該是掃掉板子上的AC110-DC5V的部份, 外掛一顆DC5V..
但.. 太難看了...

再沒辨法的辨法...
就改成USB供電, 的 "單純" 無線開關...
但.. 這樣就浪費了功率監測的主要功能...

手殘... 是要付出代價的... (泣)

補充內容 (2025-9-16 01:54 PM):
2025/09/14 Update: 露拍下標.. 待件中...

楼主:
Oh 耶! 1511-36零件到貨~ 更換後.. Sonoff S31復活!

Case close.

网友A:
這個設計者應該是沒有被毒打過
變壓器直上PCB時 只留單一排接腳 振動時一定斷裂
因為安規要求絕緣距離所以另一端不用端子腳  改用飛線拉出
但是無電氣連接的端子腳  是可以留幾根焊在PCB上那怕是一根也好  這樣抗衝擊的機械強度 是必要觀念

反而因為零件輕 初時讓設計者以為賭贏了  但是安全邊界在哪 眼盲心瞎完全沒數
這種心態會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設計者應該是沒有被毒打過
變壓器直上PCB時 只留單一排接腳 振動時一定斷裂
因為安規要求絕緣距離所 ...

是有用704膠固定啦...
但.. 只要 角度/力道 對了... 一摔就噴了...
那個單排座(4腳).. 非常脆弱..

牛拆另一顆測量時.. 也是一拉... 線圈和腳座就直接分離...
還好... 有RF4顯微鏡... 還能一條一條接回去..

順便留一下記錄.. 給不小心也摔噴的人... (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