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RADEON RX470 4G 顯示卡補件

楼主(2025-09-13):
電容、電阻、電感到了,所以元件都補上去,開機能顯示,進系統安裝驅動

4個零件,各用到8顆,所以我各剪了10顆,剩下的都留給WISH,但差點翻車

沒想到在撕膜的時候就飛掉1顆,放紙條稍微震動,又飛掉1顆

0402 確實很小,在下沒有顯微鏡,大部份憑手感用鑷子輕推

步驟:先用有鉛錫把焊點補過一遍,塗助焊膏,同規格8顆排列上去,分4次完成

熱風槍低風速,加上助焊膏有黏性,比較不會被吹走

風扇、擋板在這

--
分析:
VBIOS四顆,有讀出來看,其中兩兩的內容是一樣的,但兩組內容稍有不同
組一:U4503=U4521
組二:U4519=U4520

ETH Optimized Mode(乙太坊優化模式),以提升其乙太坊(Ethash演算法)挖礦的算力和能效
ETH SAFE MODE”是一種通過降壓、降頻、優化散熱來追求長期穩定、高能效比的乙太坊挖礦策略
XMR/ZEC MODE 是一個為記憶體密集型挖礦演算法設計的節能模式。它通過犧牲不必要的GPU核心性能來大幅降低功耗
AMD Default 應該是預設值,開關最原始也是在這個位置

上面是AI幫忙查的,切換四顆VBIOS,其實就差在核心、記憶體頻率、電壓等等會不一樣

如果有需求,可下載不同的VBIOS,例如:有的是降低核心頻率+升高記憶體頻率等配置

所以不用刷 VBIOS,預設就能使用

PS.已知問題,目前開機第一個畫面是花的,然後就正常顯示主機板LOGO。原因待查

大小比較

网友:
我就說你一定焊的起來。

楼主:
後來又刷回原本的VBIOS,並沒有花屏,故可能是HDMI 接觸不良

以下如要嘗試刷VBIOS也可以玩看看

--
這塊礦卡原本就是下列其中之一

SAPPHIRE RX470 4GB NITRO OC
SAPPHIRE RX470 4GB NITRO+

AMDVBFlash 新版不支援強制寫入,會出現 P/N mismatched"(零件編號不匹配)

需使用舊版的 AMDVBFlash / ATI ATIFlash: atiflash_293.zip (1.2 MB, 下載次數: 0)

指令順序:
1.amdvbflash.exe -i                               先查看AMD顯卡位置
2.amdvbflash.exe -p -f -fa -fs 0 xxx.rom  指令+位置+檔名即可

Sapphire RX470 4GB Nitro+ OC  1260 / 1750 161003.zip (108.81 KB, 下載次數: 0)

WIN11下 已經使用 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一樣跳出這視窗,確定之後還是會運行

貼上刷卡指令

网友:
不用改VBIOS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來又刷回原本的VBIOS,並沒有花屏,故可能是HDMI 接觸不良

以下如要嘗試刷VBIOS也可以玩看看

請問改了BIOS後有比較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改了BIOS後有比較快嗎?

差不多,後來又刷回原本的 VBIOS

目前遇到

1. WIN11環境,按右鍵,後台 AMD Software: Adrenalin Edition   開不起來。就得更新驅動
    一開始安裝 25.5.1 ,按右鍵要進AMD面板沒反應,爬文是驅動問題,重新安裝 25.8.1 後正常

2. 使用 AMD Software: Adrenalin Edition 後台手動微調頻率、風扇,跑遊戲會突然黑底白字當機 (WIN11是黑底白字)
    用 WinDbg 開啟 memory.dmp 查詢錯誤內容,沒有特別指向 特定檔案 ,查不出原因
    沒調就不會當機

3. 原本以為是刷VBIOS造成,所以才刷回原始的,一樣有調就當,沒調沒事
    會想調是因為風扇有點吵,爬文也說它風扇吵,可以使用後台降低頻率、設定風扇曲線

但以上也可能不成立,因為不是在乾淨環境測試,原本有裝 NVIDIA驅動、RX5700XT驅動、又裝RX470驅動

有空的人可以再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