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超五 125cc機車,電源會瞬斷求助,感謝!

楼主(2025-09-13):
各位前輩好,
我有一部光陽超五 125cc的機車,這兩天騎在路上有時電力會瞬斷,頓一下,立即恢復;有時瞬斷熄火後,不會立即恢復,而儀錶紅色電源燈亮起,黃色引擎燈2短1長,再按電發時,發不起來,速度碼表數字卻會亂跳,但隔一陣子,竟又能電發起來。
請前輩們為小弟指點維修方向,感謝各位!
補充一下:儀錶的時間會重設!

网友:
有 三用電表嗎? 檢查一下電池,電壓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855-1-1.html

网友:
自己是騎光陽Jockey 125
自己遇過電力瞬斷的問題,是在騎過坑洞時發生,後來去店家檢查是電瓶接頭快斷了。
重新壓新的頭後就沒發生過

楼主:
謝謝以上前輩的建議,
最後先換上新的電池,
在這禮拜通勤時觀察看看。

网友:
這台幾年車了,舊光陽電池正極保險絲有條線接到起動繼電器,這條線接觸不良也是您這個症狀

儀錶的時間會重設表示電池斷電,從電池抓線應該能找出原因

网友:
牛的 G5-150 前陣子也是這症頭..

# 電瓶線頭快斷了
騎一騎.. 會瞬間失電... 不一定能重新發動...

# 高壓線圈
騎一騎.. 面板上的引擎轉數位突然拉到爆錶.. 如果沒把油門放低... 就會熄火..
就算把油門放低... 也只是短暫恢復.. 還是會有熄火的狀況..

网友A:
也許我想的天真 跨業維修邏輯  不是我所能料想
我的想法是  搖動線組  看看有無接線 以及 頭/座  將斷不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許我想的天真 跨業維修邏輯  不是我所能料想
我的想法是  搖動線組  看看有無接線 以及 頭/座  將斷不斷 ...

就是S大您的思路,沒意外的話應該就是紅線範圍內有地方要斷不斷

网友:
其他先進意見仍要檢查
6#"儀錶的時間會重設表示電池斷電,從電池抓線應該能找出原因"

原來電池電力應該正常值 ,電池螺絲需用六角板手再適當固定 也許更換電池就鎖緊了 新電池注液後一天再充滿電

网友:
冷車量電瓶電壓
如果正常12-13V
發動後充電電壓依轉速高低約13-14左右
充電電壓若過低過高就是整流器故障

网友(2025-10-17):
雖然你換了電池 但建議去車行插電腦查一下有時閃燈也會數錯 也是要清除故障碼 2短1長還是要檢查一下車前蓋拆下 有個插頭上插著黑色塑膠殼的繼電器 有時候是插頭鬆動就時好時壞或是裡面繼電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