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分離式定頻冷氣(RAC-25ER)故障

楼主(2025-09-13):
日立分離式定頻冷氣(RAC-25ER)99年出廠,上禮拜還好好的,今天突然異常!!

一開始開機後室內機動作一切正常,室外機散熱風扇有有運轉,但約3-5分鐘後出風口由冷風變成送風

斷電後重開情況依舊,請教這有可能是電容的問題嗎?
(有請附近電器行來看,但對方不建議維修)
當然換新的變頻是也ok,但考量女兒六日回來才會開,若花少少錢能修好也不一定要換變頻,重點是這台本來就很少用(外觀狀況也很新)希望大佬們可以幫忙隔開抓藥~

PS:非本科系,但平時喜歡diy就是了~

网友:
那你打開室外機 , 看壓縮機有沒有作動就知道了

如果是啟動不良,那啟動電容不良機率就很大

网友:
測試剛開機時 室內機有無冷風吹出
有 那壓縮機有啟動  外機散熱排 有無髒堵散熱不良  散熱馬達電容 容量不足  導致壓縮機過熱保護
無 壓縮機無啟動  壓縮機啟動運轉電容 容量不足

网友:
停機時溫度顯示多少?從簡單的開始,NTC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下次改進~

楼主:
打開室外機初步確認應該是壓縮機過熱跳保護(一開始壓縮機有啟動,內機有冷風,但約3分鐘就跳掉了)
散熱風扇及冷排看起來還OK~

量測電容:
壓縮機的電容不太夠~但我好奇電容不足會讓壓縮機過熱而跳保護??

風扇的應該沒壞

目前等壓縮機電容到貨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開室外機初步確認應該是壓縮機過熱跳保護(一開始壓縮機有啟動,內機有冷風,但約3分鐘就跳掉了)
散熱風扇及 ...

請您鉤壓縮機啟動及運轉電流,壓縮機的電容不太夠應該會影響壓縮機轉速導致功率下降,小弟修馬達經驗還不致於過熱停機,小弟懷疑會不會是壓縮機運轉阻力增加造成壓縮機過熱跳保護

請您找一下壓縮機上有沒有NTC,會不會壓縮機正常,這顆老化阻值異常,結果電腦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鉤壓縮機啟動及運轉電流,壓縮機的電容不太夠應該會影響壓縮機轉速導致功率下降,小弟修馬達經驗還不 ...

好的,換上電容一併鉤
另請問壓縮機的NTC長什麼樣子阿.....
我有把壓縮機上頭的蓋子打開長這樣~
是白線這一顆嗎?

网友C:
可問一下 3分鐘後跳停後 室外機控制線兩點 還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問一下 3分鐘後跳停後 室外機控制線兩點 還有電壓嗎

這我不確定,但確定的是當壓縮機跳停後,室內機風鼓還是正常送風⋯

由於是上班族,下班後也天黑了(二樓外牆也危險)
會累積大家的意見有空一併處理,感謝

网友:
可能壓縮機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換上電容一併鉤
另請問壓縮機的NTC長什麼樣子阿.....
我有把壓縮機上頭的蓋子打開長這樣~

空調類大同小異,請您看壓縮機鄰近銅管上有沒有泡棉包裹一段,而且從泡棉長出2條細電線

就像相片裡冷媒管

白線那個應該是熱阻起動器

网友D:
有看冷媒壓力嗎?
看看是否為65PSIG~70PSIG 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換上電容一併鉤
另請問壓縮機的NTC長什麼樣子阿.....
我有把壓縮機上頭的蓋子打開長這樣~

網上搜了一下,白線應該是冷氣壓縮機過(熱)負載保護器,不清楚跟NTC是否相同

負載保護器

負載保護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網上搜了一下,白線應該是冷氣壓縮機過(熱)負載保護器,不清楚跟NTC是否相同

這個不是NTC(熱敏電阻)

網路的說明,這個用雙金屬片達成感溫保護

突然想到,萬一壓縮機熱阻起動器內部恆常短路,應該也會有您這個症狀,只是冷氣壓縮機功率大上冰箱N倍,不知有沒有這個零件,請您看室外機貼的電路圖

网友E:
過載保護就很好測了,等冷氣不涼時,斷電,在過載保護器測通斷,如果不通,那問題就是過載保護器了。
1 跟 2 要是通的

過載保護器

過載保護器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是NTC(熱敏電阻)

網路的說明,這個用雙金屬片達成感溫保護

剛剛下班衝回家趁著還有一些夕陽查看線路圖確定已經看不清楚了

另外我參考論壇上的線路圖好像沒有?

假日再檢查壓縮機附近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過載保護就很好測了,等冷氣不涼時,斷電,在過載保護器測通斷,如果不通,那問題就是過載保護器了。
1 跟  ...

好的,感謝指導
另請教一般冷氣壓縮機正常工作溫度大概多少?

网友E:
定頻空調沒有NTC,只有熱保護器。NTC只有變頻冷氣才有。
室外機配線圖也是這樣顯示的。
定頻很好修。

建議看這一些影片,會對你找問題有幫助。關鍵字是"定頻"

https://www.youtube.com/@%E6%9C% ... =%E5%AE%9A%E9%A0%BB

另外網路搜得
"
冷氣壓縮機的正常工作溫度通常介於
40°C 至 90°C 之間,實際溫度會因環境溫度、散熱狀況、壓縮機負載等因素而異。在運轉時觸摸壓縮機感到溫熱甚至有些燙手是正常現象,但若溫度過高導致壓縮機啟動「過熱保護」而停止運轉,則可能表示散熱不良或有其他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頻空調沒有NTC,只有熱保護器。NTC只有變頻冷氣才有。
室外機配線圖也是這樣顯示的。
定頻很好修。

哈,大感謝~
就是怕「誤殺忠良」!!
這裡真是臥虎藏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看冷媒壓力嗎?
看看是否為65PSIG~70PSIG 左右

哇哈,我沒測壓力的器具耶!
會很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哈,我沒測壓力的器具耶!
會很貴嗎?

可以考慮用偷吃步,冷媒壓力越大,壓縮機運轉阻力也越大,相對壓縮機電流也會增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定頻空調沒有NTC,只有熱保護器。NTC只有變頻冷氣才有。
室外機配線圖也是這樣顯示的。
定頻很好修。

朝鋒真的很好用,雖然不是講得很深入,但看他講解的故障有時會剛好有中自己的狀況,就可以有一個思路可以去查修!!!
我也是看他維修開關電源讓我修好很多電器用品內的電源,現在都頭好壯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朝鋒真的很好用,雖然不是講得很深入,但看他講解的故障有時會剛好有中自己的狀況,就可以有一個思路可以 ...

原来你也看朝锋的视频,哈哈。

网友G:
請問一下,變成送風後,有報任何故障嗎?如果沒有,單純只有送風而已的話,我有一個查修經驗,你可以參考看看,量測室外機的各個溫度感應器內阻,我個人遇到的狀況是一開機就一直送風,而且完全沒警報,可以正常開關機,但是壓縮機及室外機風扇就是都不會動作,後來檢查量測室外機散熱片上的溫度感應器內阻覺得怪怪的,一般都是幾十K歐姆上下變化,我量測的內阻一直跳動不穩定,而且是M歐姆,後來換掉後就正常了,你可以檢查看看你的溫度感應器,看有沒有機會修好

楼主:
後記:電容器到貨後,下班立刻手刀回家換上~
不幸的是一樣3分鐘跳熱保護⋯
有觀察到壓縮機未跳停前出風口溫度由上禮拜17.6度變成20.5度,研判應該是有漏冷媒所致(上網找資訊確實有冷媒壓力不足導致壓縮機熱保護案例)

考量維修後還是有洩漏的可能決定換新的,在此感謝參與回覆及指導的大大,350元(電容器)就當繳學費^_^

网友E:
這麼快就放棄了?
照片哩,冷氣和家超乾淨的,如果是漏冷媒,一般會有油漬出現,尤其在接頭的部分,外機照片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乾的,外機冷凝器鰭片乾淨嗎? 照片角度看不出來,另外打開內機,把兩片濾網抽出來,看一下蒸發器冷排,看有沒有油漬? 如果能把外蓋拿掉最好,有時漏的地方在邊邊。

定頻很適合不常用的房間。變頻幾乎不可能用一二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麼快就放棄了?
照片哩,冷氣和家超乾淨的,如果是漏冷媒,一般會有油漬出現,尤其在接頭的部分,外機照片 ...

哈,雖心有不甘還是忍痛換變頻新機~

室外機散熱鰭片是乾淨的,特別是我更換壓縮機電容後剛好下了一場大雨,結果還是3分鐘⋯

室內機也有觀察到上鰭片冷,下鰭片不冷(印象中這不正常)此時才終於被心中的小惡魔👿給降伏!
感謝您的鼓勵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雖心有不甘還是忍痛換變頻新機~

室外機散熱鰭片是乾淨的,特別是我更換壓縮機電容後剛好下了一場大 ...

看來真的是漏冷媒,還是恭喜換省電新機

网友E:
室內機上鰭片冷,下鰭片不冷是典型的冷媒不夠。 冷媒先到上鰭片,再到下鰭片,但冷媒不夠,所以下鰭片不冷。
會觀察到上冷下不冷,真的很棒,看來真有DIYer的靈魂。

如果室外和室內機都乾乾的,沒觀察到油漬,那破洞很小。如果要修,只能再灌冷媒,用儀器測,也可噴肥皂水看泡泡。
室內機蒸發器有零件可換掉,室內機銅管顏色沒變嘿,你們家沒有沼氣問題。

家裡冷氣壞掉,對DIYers來講,有修好時間的壓力。但既使這次不成功,繳學費也要學到東西。
我家變頻冷氣平均6-7年會壞掉,從這過程中,一直學,甚至有一次,留下一組,外機和內機,慢慢拆,了解結構和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一下,變成送風後,有報任何故障嗎?如果沒有,單純只有送風而已的話,我有一個查修經驗,你可以參考看 ...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室內機上鰭片冷,下鰭片不冷是典型的冷媒不夠。 冷媒先到上鰭片,再到下鰭片,但冷媒不夠,所以下鰭片不冷 ...

定頻機如果是室內機破銅管,可以考慮換對岸牌室內機,海賊王DIY有教學,畢竟日立壓縮機系統耐用有口碑

不過這種熱天要考慮有沒有電器行願意來灌冷媒,裝新機好賺多了

网友:
如果是這種微漏的,可以先灌冷媒使用,度過這一兩個月到冬天,再來修。這台應該是沒有暖氣的。冬天電器行很有空,要換機也便宜些。

另外如果室內機漏,是最好修的。冷排日立有原裝可換,也最好處理的。外機如果漏的地方是鰭片就不修了。外機漏最好修就是接灌冷媒的地方,重新做喇叭口就好了。
其實外機既使是鰭片的地方,也可以修,頂多犧牲一部分鰭片,銅管還是可以補,只是一般不願意這樣做。

定頻外機沒有電路板,構造非常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室內機上鰭片冷,下鰭片不冷是典型的冷媒不夠。 冷媒先到上鰭片,再到下鰭片,但冷媒不夠,所以下鰭片不冷 ...

真的有時間壓力!
女兒又要放假回來了,這種天氣沒冷氣很麻煩~

网友:
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