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VX - BIOS

楼主(2025-09-15):
ASUS X550VX  求助 BIOS  目前可點亮  白屏狀況

面板試過 不是面板問題 , 外插 VGA 與 HDMI 都不顯

想 試試 BIOS  有測量到 +VCCGT 沒電壓狀況 , 應該不會 CPU 掛了吧 !

知道 BIOS 可能沒用 - 想試試看  謝謝

或是如何屏蔽內存 外插記憶體來試試

補充內容 (2025-9-15 11:27 AM):
不是白屏 - 寫錯 - 是可亮屏 可是無畫面

3.81 MB, 下載次數: 1

原 BIOS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獅大 狀況 一樣 開機可亮屏無畫面 , 這款有屏蔽 ram 方式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 狀況 一樣 開機白屏 , 這款有屏蔽 ram 方式嗎 ?

點位圖論壇有
Dimm_Sel0:L > L(GND'ed)
Dimm_Sel1:L > L(GND'ed)
Dimm_Sel2:H > L(GND'ed)R2515 -> R2513
BIOS屏蔽可請教楊大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位圖論壇有
Dimm_Sel0:L > L(GND'ed)
Dimm_Sel1:L > L(GND'ed)

感謝  獅大

依你所見 - 如 +VCCGT 電壓不出 狀況會是哪裡問題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獅大

依你所見 - 如 +VCCGT 電壓不出 狀況會是哪裡問題 !

內存供電正常嗎
PL8103 PL8104 兩相供電線路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存供電正常嗎
PL8103 PL8104 兩相供電線路檢查

內存供電 正常
PL8103 , PL8104 這兩個 就是 +VCCGT 沒電
換過 PU8000 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存供電 正常
PL8103 , PL8104 這兩個 就是 +VCCGT 沒電
換過 PU8000 過

這是官網BIOS合成

楼主:
這 bios 狀況一樣 屏亮 沒畫面  感謝

確定 是 cpu 掛了

网友B:
我有一次搞机bios里选了一个什么ifgx啥的也导致过开机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搞机bios里选了一个什么ifgx啥的也导致过开机黑屏

機子 可亮屏 - 螢幕上無畫面狀況 - 不是屏幕壞

補充內容 (2025-9-16 02:33 PM):
屏幕 確認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CPU里面的核显没有正常工作吧?

网友C:
我的notebook也是這樣,但我直接將連結營幕的pin排線換掉,就恢復正常的劃面了,只是折營幕要小心左右二邊有貼紙黎黏住左右的螺絲,要將貼紙斯撕開後就能看到,硬拆會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otebook也是這樣,但我直接將連結營幕的pin排線換掉,就恢復正常的劃面了,只是折營幕要小心左右二邊 ...

了解 - 我這台比較龜毛 - 排線 與 屏幕  整組都有用另一台良品的對調測試過

所以並非是  屏線 與 屏 問題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