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大送的 "NISSAN 汽車音響" 自首 **搞不定**

楼主(2025-09-15):
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194-1-1.html
    第一步比對接線
先把接頭接線搞清楚
Nissan Tiida的Super Media影音主機主要功能 :
多媒體娛樂  :  可直接播放USB隨身碟內的音樂、圖片與影片。
內建衛星導航系統 : 內建衛星導航系統。
                  透過車用3G行動通訊或Wi-Fi連線至雲端資料庫。
                  可即時查詢周邊停車資訊、路況、生活訊息及天氣預報。
行車安全輔助  : 整合AVM 360度環景影像行車輔助系統。
       利用車身四週的攝影鏡頭,在七吋螢幕上顯示周遭影像,幫助駕駛判斷路況,避免擦撞。
       可選配360度行車紀錄器,透過四組鏡頭記錄車輛周遭動態,作為意外發生時的佐證工具。
         (選配 =另外再買四組鏡頭記錄車輛周遭動態  "就是要標會或貸款買四組鏡頭")

這幾天就是找零件說明書 很不幸的 NISSAN 把很多零件屏蔽

我記得網上說 40L45CG A1 - K  A2 - K  A1-A2 A 2-A1 要有阻值
這台A1-A2-- A2-A1 阻值都0 不敢接電

只能自首 ***搞不定*** 我不會拿回 "回收區"
我跟這台音響 "不離不棄"
最慘的結果是把它當成殺肉
TB2929AHQ 應可改成小音響

LEA-6 GPS 模組 是下次攪碎腦漿的功課

至於底層的 等我慢慢累積經驗 現在它對我是無底深
難怪沒人要搞定它
感想 : 我是痞酷網最笨 "那個走不知路的人"
心得 : 1 痞酷網讓我這幾個月不會得"老人癡呆"
          2 某廠產品停產是有原因的  全世界找不到資料  是我電腦有問題嗎?
         3  我進入發帖就先把"純本文勾勾"取消  只要插入圖片或不插入圖片 ""純本文打勾""就跑出來 圖片就是顯示網址 是我電腦有問題嗎?
         4 這篇就算是無圖的心得報告交差 可以嗎?

网友A:
我建議你可以參考這一篇~
要習慣以關鍵字 或是 拍下 圖片 去搜尋!
真找不到再來拆機 土法煉鋼。

[問題求助] NISSAN 原廠 2815 4CG0A 汽車音響

网友B:
有點好奇,這種單純插電沒反應嗎?一定要搭配其它傳輸線才能開機?
我甚至在想,如果找得到正確型號,不知淘寶有沒有配好的轉接線可以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你可以參考這一篇~
要習慣以關鍵字 或是 拍下 圖片 去搜尋!
真找不到再來拆機 土法煉鋼。

謝謝 指點 會仔細爬這篇   沒那功力拆機

老大送的這台 2013 Big tiidal super media 影音主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好奇,這種單純插電沒反應嗎?一定要搭配其它傳輸線才能開機?
我甚至在想,如果找得到正確型號,不知 ...

老大送的這台 2013 Big tiidal super media 影音主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91-1-1.html
一個天線接頭    一個喇叭接頭  剩兩慢慢摸索
還有一個藍色的 4 pin 以我程度可能需要很長時間
是否煩痞酷網的 痞兄痞弟們幫找 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送的這台 2013 Big tiidal super media 影音主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91-1-1.html
一 ...

這種原廠的 基本上 不太會有規格書或手冊、以前汽車家族論壇興起時 還有機會爬文~
現在慢慢都被FB取代,我貼那篇 基本上NISSAN 車種都是通用的(各家幾乎都是如此)除非後面 左岸出的大屏導航 那種就是要自己做朓腺了。

要接啟動 就是 12V正極 接 電源 "還要並接一條給ACC"才會亮機、負極就接GND 。

其他特殊接頭 通常都是接 方向盤控制 或是 換片箱(CD/DVD) 除非是同車同款 不然 不用深入研究 因為你也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點好奇,這種單純插電沒反應嗎?一定要搭配其它傳輸線才能開機?
我甚至在想,如果找得到正確型號,不知 ...

汽車音響 只要 接 12V 正負極電源 就會待機了,要讓他開機 就是電源正極再去並接ACC。
如果都沒反應、那9成是機子有問題。

网友C:
我的建議是找在做汽車音響安裝的店家,或者是找廢棄汽車回收的廠商,或許他們會有原廠的線材,現在買新車的大多一開始就將原廠附贈的音響換掉了,在有晃朋友回收場的日子,不只一次地看到安裝汽車音響的店家,將原廠的音響當垃圾賣到回收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議是找在做汽車音響安裝的店家,或者是找廢棄汽車回收的廠商,或許他們會有原廠的線材,現在買新車的 ...

我也覺得這顆高機率也是升級換下來的
不然如果是修車廠換的 通常壞的都直接送修車廠了

网友:
先找找機子專用的接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車音響 只要 接 12V 正負極電源 就會待機了,要讓他開機 就是電源正極再去並接ACC。
如果都沒反應、那9 ...

有照  2樓 "NISSAN 原廠 2815 4CG0A 汽車音響" 接ˋ電  沒反應 以我功力 有覺悟要跟它長期鬼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好奇,這種單純插電沒反應嗎?一定要搭配其它傳輸線才能開機?
我甚至在想,如果找得到正確型號,不知 ...

沒屋頂有賣

网友B:
蝦皮有賣整組的 只是能不能用在這一顆就不知了 可能要問一下賣方
https://shopee.tw/kenwang3/59504801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蝦皮有賣整組的 只是能不能用在這一顆就不知了 可能要問一下賣方
https://shopee.tw/kenwang3/5950480194 ...

沒屋頂也有整組的  攪定後再買
現只買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