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近兩年來,你用過那款外接硬碟盒是很滿意的?

楼主(2025-09-17):
我想再買個外接硬碟盒,我是要接傳統硬碟的,因為不會帶著四處跑,我希望硬碟盒是像下圖這樣,我要裝拆硬碟很方便,但是這個硬碟雖然是USB 3.0,但是傳輸我是覺得慢,不知道大家都是用那一款硬碟盒。

网友:
之前用過ORICO 2.5吋外接盒 大陸品牌 還行,至少我用了10年有了 還沒壞 只有外殼被我摔斷卡榫

USB3 但傳檔只有USB2 可能是因為接到PC並沒有啟用USB3
這個問題從古早到現在就有,兩邊都USB3,但電腦是跑USB2的模式
是不是微軟的鍋我就不知了,也可能是外接盒晶片的鍋?
但正常來說,USB3+HDD傳輸大檔案的話,應該要150MB/s左右
零碎小檔案本身就是讀寫比較慢的

下面這個小軟體可以看目前USB設備是跑USB2還是USB3
http://www.nirsoft.net/utils/usb_devices_vie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berSLIM 2.5吋/3.5吋雙層硬碟外接盒 SSD 2.5吋固態硬碟盒 USB3.0 S2-U3C6G PLUS - PChome 24h購物

我只想到單座的硬碟盒,你提到能對拷.......,這讓我想到我好像有買過這種東西,明天來找一找。

网友B:
傳輸慢,應該是外接盒的SATA接點、USB線兩端接點、USB孔,
都要用異丙醇噴噴,吹乾,
確保插上後可以穩跑USB3.0,
否則很容易降速為USB2.0,
(如果前面板會降速,可試試直插主機板背面IO的USB3.0,
當然這孔也要用異丙醇噴過)

网友C:
以前備份我也是用外接盒,後來發現,買條長一些的SATA線,加上延長的電源線,利用電腦的AHCI功能,就可以實現熱插拔,有些機殼會將SATA接口及電源接口作到機殼上方,讓使用者方便外接硬碟,從此就不買外接盒。

网友D:
外接盒重點是電源,硬碟spin啟動的電流很大,記得換好點的外接電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輸慢,應該是外接盒的SATA接點、USB線兩端接點、USB孔,
都要用異丙醇噴噴,吹乾,
確保插上後可以穩跑US ...

我算是非常討厭接口氧化的人,通常買回來後就會套上防塵塞,還儘量買矽膠的,導致過幾年要丟棄了接口依然如新。

上面照片電腦的音頻口因為要插耳機,所以目前沒有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盒重點是電源,硬碟spin啟動的電流很大,記得換好點的外接電供

原本附的電源我都沒有用,而是拿大廠的來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算是非常討厭接口氧化的人,通常買回來後就會套上防塵塞,還儘量買矽膠的,導致過幾年要丟棄了接口依然 ...

這,我只能說: 不是接口看起來亮晶晶,就是沒氧化,
噴完才知道效果,

這也就是我所說,在站上說了n遍: "用異丙醇清接口很有效",
卻沒甚麼人相信,
大家都回說: 我的金手指很亮;我已插拔很多次了; 我...芭啦芭啦...

魔鬼藏在細節裡,

网友:
沒有堅持什麼品牌,挑控制器是哪家的為主。

主流常見的如:祥碩。

晚點翻出我的外接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只能說: 不是接口看起來亮晶晶,就是沒氧化,
噴完才知道效果,

用防塵塞是比較不會氧化,但也不是就不會氧化,烏骨雞學姐有在賣電路板清潔劑,所以我家不缺異丙醇,還是會擦呀!尤其是網路的插口。

网友:
我的硬碟盒跟w大一樣 以前跟烏骨雞小姐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備份我也是用外接盒,後來發現,買條長一些的SATA線,加上延長的電源線,利用電腦的AHCI功能,就可以實 ...

SATA設定成AHCI, 再加上5.25"熱插拔座, 是最方便的!

2.5"的硬碟, 透過轉接座轉成5.25", 一樣好用!

NAS要接外接裝置的話.. 就用eSATA... 跟使用USB的方式差不多...
總覺得USB3.0的速度, 最少應該和SATA300差不多..
真的在傳資料的時候... 真的就是SATA直上會比較快~

网友:
這一類產品~我都用兩種牌子~山澤跟誠和德....在我們這邊有名的牌子~問大陸人的評價都是滿差的~
10接口usb hub....接了6顆外接硬碟互傳檔案~都沒問題~不會當機~會由每秒200多mb變60多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