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456PA,12V負載會下降

楼主(2025-09-19):
F6456PA

F6456PA

這顆POWER電容漏液很嚴重,導致好多零件的標示都被腐蝕了,看不清楚
最初的狀態就是帶不動負載,清潔更換電容後,一開始測試OK,用了幾天後又不行了
一樣是12V帶不動負載,量測後發現

二極體1

二極體1

這個位置應該是二極體,但零件量測完全沒有反應,開路
但這顆零件外觀已經分辨不出來了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二極體應該用啥型號來替代?

网友A:
通常這樣的資料是問不出甚麼的  除非網上有足夠資料(也是知名度普及性)
還真是運氣好 ebay 有人販售而且合適照片上來 https://www.ebay.com/itm/175340433787
可見該物並接在電容C21正負極上  因此我大膽假設這是一個 ZENER/TVS 之類二極體
而這種做法  用於限制電容C21位置電壓
可能因為   多組電壓輸出結構上  只能找一組主電壓作穩壓回授監測點   此組C21電壓線路只是副屬
當主電壓重負載時  會使副組電壓被連帶推高  可能超過副組線路後段零件耐壓
這個ZENER/TVS 之類二極體  就是用於強制限定電壓

我的看法  找出 C21 / IC2 [PQ12RF2]  最低耐壓 再給一些安全保障區間
功率問題  我的能力上只能 從二極體引腳粗細上作相近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這樣的資料是問不出甚麼的  除非網上有足夠資料(也是知名度普及性)
還真是運氣好 ebay 有人販售而且合 ...

謝謝,我試看看

网友:
應當是二極體.建議先測 C21電壓.應當有13v以上

楼主:
換一顆PQ12RF2就好了,可是拆下的那顆量測感覺沒啥問題,
我又把原本的那顆PQ12RF2裝上去測試也好了,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好了,
本來懷疑的那個二極體,應該是好的,是雙向TVS,所以量不出啥東西,
感覺應該是電容漏液太嚴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一顆PQ12RF2就好了,可是拆下的那顆量測感覺沒啥問題,
我又把原本的那顆PQ12RF2裝上去測試也好了,就這 ...

雙向TVS 一般都是應用在交流電路,單向則是應用在直流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一顆PQ12RF2就好了,可是拆下的那顆量測感覺沒啥問題,
我又把原本的那顆PQ12RF2裝上去測試也好了,就這 ...

看到板上殘留油光 清洗PCB是你最應該做的事  不能偷懶否則將來靈異玄奇不斷

PQ12RF2 基本上就是有En啟閉功能的7812穩壓器  應該是En被汙漬干擾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