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1200電子秤

楼主(2025-09-19):
問題點
1.VFD顯示偏暗,但會變動.
2.右邊薄膜按鍵沒反應,或者是我不會操作.

正面照

顯示偏暗的VFD 7段顯示器

主板

顯示板

网友:
VFD 顯示變暗,會不會是燈絲電流不足或是高壓不足?

网友:
我想是電池快沒電了

网友:
有的是真空不良,會慢慢變暗,只能換零件

楼主:
感謝antlu跟康品穎大大的回覆.
我的本意只是說明電子秤現狀,給有想要的人做個參考.
這VFD零件是Made in Taiwan的FUTABA 17-MT-54ZA(17MT54ZA) ,但網路搜尋不到相關資料,縱使找到的備品我覺得應該也不便宜.
給VFD的-21V跟-28V是由傳統變壓器經過橋是整流就輸出了(沒認真追),也不知電壓有沒跑掉.

本來是要上回收車的,但我可能吃飽太閒了,看到的都是傳統老零件,所以準備個VFD改LED 7段顯示器的實驗.
這是我繪製的線路圖.

网友A(2025-10-20):
VFD 和 一般 LED 的差距是電壓驅動 和 電流驅動電流會比較高一些!! 電壓就很小, 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antlu跟康品穎大大的回覆.
我的本意只是說明電子秤現狀,給有想要的人做個參考.
這VFD零件是Made in Tai ...

如果當時一起拿給我就是我修,雖然我也不知道修好要秤什麼?

不知道最後你改好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當時一起拿給我就是我修,雖然我也不知道修好要秤什麼?

不知道最後你改好了沒? ...

這電子秤ˋ是後來出現在回收區時發現的(翻垃圾),只是喜歡摸跟好奇這東西是壞在哪?

替代料買齊了, LED 7段顯示器替換的測試版進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D 和 一般 LED 的差距是電壓驅動 和 電流驅動電流會比較高一些!! 電壓就很小, 祝你成功!!

驅動VFD的MSL915這顆IC有點意思,可以輸入+5V / -55V.
目前的想法那就MSL 915 GND接電源+5V, MSL915 V-接電源GND,這樣輸出應該就是+5V~+0.

Datasheet的等效電路不會推導,所以7段顯示器共陰共陽都買了.

MSL915 Datasheet

网友C:
我非科生;請問
驅動VFD的MSL915這顆IC有點意思,可以輸入+5V / -55V.
目前的想法那就MSL 915 GND接電源+5V, MSL915 V-接電源GND,這樣輸出應該就是+5V~+0.

我怎麼覺得是;-5~0
還請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D:
VFD 就像真空管一樣是有壽命的就幾千小時,老化時即使提高燈絲或驅動電壓也只能再亮一點(回光返照),只有更換一途但不可能找到新品。
我有好幾台音響製品也都是如此命運,只能看開點跟自己講購買新機會更美麗。

MSL915 是 VFD 的專用驅動器,VFD 都要改成 LED 了還留著 MSL915 幹嗎,而且原有的 MSL915 也有可能是不良品真要驅動 LED 電流也不足。
可以改用例如 ULN2003 這類的電晶體驅動,但接腳數與 MSL915 不同 LED 位數與接腳也完全不同整個 PCB 勢必得重新繪製。
如果這是精密儀器以後還有使用價值那還值得改裝,但現代的電子秤更好更準與更便宜沒必要讓他復活。
可以考慮拆 ICL7135 這顆四位半的 A/D 來做台電壓表會比較實用,以學習的角度看還能學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VFD 就像真空管一樣是有壽命的就幾千小時,老化時即使提高燈絲或驅動電壓也只能再亮一點(回光返照),只有 ...

就只是練練功,這電子秤真用不到,所以才在好康報報.
期間沒痞友出聲索取,本來要送回回收區的,抱著玩玩的心態,就買了一些零件MSL915也買了幾顆,其實就算修好了應該用不到.
若有修復成功,分享一下心得,再來好康報報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非科生;請問
驅動VFD的MSL915這顆IC有點意思,可以輸入+5V / -55V.
目前的想法那就MSL 915 GND接電源+5V, ...

因為看到電子秤就用一顆MSL915驅動LED,所以我覺得應該也可以驅動7段顯示器.
將MSL915本來是輸出負電壓驅動VFD,修改成 IC GND接+5V , IC -V接GND,用來驅動7段顯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看到電子秤就用一顆MSL915驅動LED,所以我覺得應該也可以驅動7段顯示器.
將MSL915本來是輸出負電壓驅 ...

我的意思是;如你的接法;GND接電源+5V, MSL915 V-接電源GND,這樣輸出應該就是+5V~+0.

而我怎麼覺得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如你的接法;GND接電源+5V, MSL915 V-接電源GND,這樣輸出應該就是+5V~+0.

而我怎麼覺得是; ...

實測結果:
Input   0V => Output +3.7V(有負載) / +4.7V(空接)
Input +5V => Output 0V

先用STM32F103測試輸出,看起來有機會替換,因為是掃描顯示手機相機比人眼反應快所以捕捉到未顯示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