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1片Lenovo IAPLMH 主機板

楼主(2025-09-20):
剛剛找東西才發現有一片Lenovo IAPLMH,CPU是J4205,on board焊死在主機板上不能隨意拆換,最多只能插8GB 記憶體,外接黃色大方頭電源,我用65W 的測試能開機。

這個規格應該沒有會員看的上眼,不過這CPU TDP只有10W,拿來當NAS 或許不錯。

网友:
還好RAM沒有on board,不然就更雞肋了

网友:
這個不錯啊,省電,灌個NAS軟體就可以玩了,而且有SATA,做Raid也比較外接USB硬碟安全一點
前陣子也看到大陸那邊把ThinPC拿去當NAS用,也滿不錯的,用3D列印印個好看的殼,看起來跟外面有牌的NAS差不多

這片竟然有PCI-E(算是M-ATX板子?)這樣能玩的東西就更多了,
買PCIE轉SATA(或Raid卡)可以接更多顆硬碟
買PCIE轉4 PORT網卡可以當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