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MD Radeon RX5700改裝非公板散熱器

楼主(2025-09-22):
感謝wish大、yzu_master大 餽贈,才有這篇文章。

對照這張類似公板的板型與螺絲孔洞位置,幾乎與公板相同除了外接12V插座是向後的。

剛好有張自用憾訊5600XT,因為CTF關係八成是核心問題,加上前陣子上機外接12V濾波MLCC短路,排除短路後供電波形都正常就是不認卡。
直接移植過去,假組一下散熱器與背板,跟預期的一致:散熱器孔位相同、背板也能裝,PCB背面可以貼上導熱墊幫助核心供電Dr MOS散熱,

雙風扇沒有12V外接供電干涉問題,核心供電後方layout也沒有什麼高熱量元件需要散熱,不成問題。

改裝後測試的部份,若時間不允許,會另開新帖。 感謝收看

參考文獻:
(1)【已送出】AMD RX5700 無擋板、風扇的顯示卡 換酷幣 Part Ⅲ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368-1-1.html

(2)PowerColor Radeon RX 5600 XT Red Dragon Review

(3)AMD Radeon RX 5700 Review

楼主:
參考文獻(1)其他痞友的建議。

技嘉2060再翻出來燒機,2V 2A點上去降壓到1.3V使用電表K型頭去觀察上升的速度。

GPU上升明顯快過其他,四項Dr MOS都沒有升溫@@

確定是GPU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參考文獻(1)其他痞友的建議。

技嘉2060再翻出來燒機,2V 2A點上去降壓到1.3V使用電表K型頭去觀察上升的速 ...

"技嘉2060再翻出來燒機,2V 2A點上去降壓到1.3V使用電表K型頭去觀察上升的速度。"
=> 2V 2A點上去,是指在12v的位置灌2v進去?
如果mos的d、s擊穿,沒有先排除,
12v就會直通核心啊,Dr MOS當然也不會升溫,
這不能判定是gpu故障,

應該是要把擊穿的MOS換新,
確定電源主控周邊電路、MOS都有正常,
開機看會不會有電壓、及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2060再翻出來燒機,2V 2A點上去降壓到1.3V使用電表K型頭去觀察上升的速度。"
=> 2V 2A點上去,是指 ...

對,是從外接12V的檢流電阻接進去。

抱歉! 太久沒碰顯卡了...腦子卡卡、下結論太草率了。

當下發現GPU溫度有明顯上升,應該推論為四相Dr MOS有幾相供電DS間擊穿,導致電壓加載到後級負載。

要上預熱台一個一個拆(猜)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是從外接12V的檢流電阻接進去。

抱歉! 太久沒碰顯卡了...腦子卡卡、下結論太草率了。

正確,就是一相相拆(猜),
每拆一相,就量看看12V短路現象是否消失,
拆對後,換上新MOS,

插電,開機,輕鬆秒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確,就是一相相拆(猜),
每拆一相,就量看看12V短路現象是否消失,
拆對後,換上新MOS,

以前都是遇到傳統上下管方案居多,測量G極、DS間是否有擊穿?! 就一翻兩瞪眼。

Dr MOS整合上下管要板上量測就失準了@@

還得抽得出足夠時間才能處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遇到傳統上下管方案居多,測量G極、DS間是否有擊穿?! 就一翻兩瞪眼。

Dr MOS整合上下管要板上量 ...

可以看DR MOS的12V輸入端有沒有爆錫,短路的DR MOS有概率會跑出錫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DR MOS的12V輸入端有沒有爆錫,短路的DR MOS有概率會跑出錫珠

技嘉2060通病烧短路,不开机保护

感謝K大回覆與建議。

跟這影片是同型號的,沒有發現爆錫球。

我觀察Dr MOS引腳吃錫不是很飽滿、有的幾乎沒上錫。

但四顆都是同批號,可能到我這是第二手接盤俠。

可能前一手全換過,依舊短路就不修了,繼續給下一位接盤@@

後面那顆小Dr MOS或許可以先拆看看,再拆核心供電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