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聯想 IB360MH 主機板 使用汽車12V電池

楼主(2025-09-22):
使用汽車12V電池 開關機也是可以

网友A:
CPU的12V也接同一組12V嗎?
這樣感覺用高瓦特12V輸出的伺服器電源,連高階顯卡都可以搞定耶.

网友:
這個作法可行,太強了!後續要注意的就是電瓶低電量的時候,Enable的開開關關,必免DC-DC控制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12V也接同一組12V嗎?
這樣感覺用高瓦特12V輸出的伺服器電源,連高階顯卡都可以搞定耶. ...

是的他在POWER電源內 也是同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