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Hai 852 泵式熱風槍鼓膜修復

楼主(2025-09-23):
1. 感謝k大的熱風槍,鼓膜破裂,有摩擦聲音;一些物品贈送-22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69-1-1.html
用漏氣的血壓計袖套,內的橡膠袋來加強

2. 鼓膜是碗型,所以須用兩個凹型模具,才能壓實,尤其裂縫用橡膠粒黏合後.須壓實

3.鼓膜先放上,縫隙明顯,須填補,裂痕也須黏合

4.鼓膜中心有一個3mm孔,旁邊有三個2mm孔,所以還須作一支雙頭沖孔器(3.2mm)
整片壓和後,因為膠水也會硬化,加厚度後,太硬了,無法振動,失敗了,拆下橡膠膜,用磨指甲的研磨機,磨除膠水。

5.改成黏合邊緣,還是黏太寬了,風力只有一百多,拆下改黏像.指標處,只黏合一點點。

6.折騰幾次.終於完成,風力最大只到三百多,裂縫黏補.膠水硬化,加上厚度增加因素

總結;沒用過熱風槍,只用過DIY的返修台,風力是否足夠,尚待日後使用,才能知道了。

网友A:
這個應該買的到,耗材還是換新比較用的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買的到,耗材還是換新比較用的久。

我有找,可是沒找到,有人知道哪裡買得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可是沒找到,有人知道哪裡買得到嗎?

剪一片厚一點的塑膠袋(大於鼓膜)不用膠,試看看。

內圈螺絲密封,外圈凹槽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可是沒找到,有人知道哪裡買得到嗎?

這種東西大陸都叫皮碗,只能淘寶找看看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用T8000面板膠黏會不會不那麼硬

网友:
皮膜要修補很難就算暫時補好沒多久後其他地方也會再破的,橡皮製品的先天壽命就是如此還是得換新。
皮膜要找到相同的要花一點工夫,至少要知道皮膜外徑是多少才能找到。
皮膜找不到也能直接換整個氣泵,這個氣泵應該與原機相同看掏寶售價也才兩百多台幣。

要是讓我來換氣泵我會找 110V 的氣泵,順便換掉電熱圈也是 110V 規格的這樣在台灣才好用。

网友:
看那風力球已到3分之2處 風力夠了
我拆的如果旁邊有小物件的 都只開到3分之1處  有時還不到 怕旁邊的吹跑了

网友B:
黏合活動物品要用鞋膠一類的.另外皮膜.瓦斯熱水器的水盤皮能代用嗎?面積夠大.

网友C:
KeHai 這品牌現在已完全搜不到,
淘寶上找不到一樣皮碗 (中間一孔+外圍3孔),
他牌852風槍,皮碗都是中間一大孔,

淘寶有賣整機110V他牌氣泵式熱風槍,
但並沒單獨賣110V的氣泵零件,
so也無法單獨買氣泵更換,

若這皮碗材質是橡膠,
可嘗試買這shoegoo鞋膠(鞋底液態橡膠)填充,
(shoegoo鞋膠開封後,要在瓶口蓋子螺紋塗上凡士林,
瓶蓋鎖回去,可有效密封,保存放個一兩年都不會乾,
沒塗凡士林的話,不用幾個月會整條乾掉報廢)
鞋膠乾掉的觸感會像輪胎皮一樣,

或可嘗試使用"矽利康"修補皮碗破洞,

若要原機修復,應只能上述方法擇一嚐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Hai 這品牌現在已完全搜不到,
淘寶上找不到一樣皮碗 (中間一孔+外圍3孔),
他牌852風槍,皮碗都是中間一 ...

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大陸,跟安泰信的工程部私下聊天交流,我就問他為何熱風槍風扇式能訂110V,而氣泵的只能220V,當時他是告訴我氣泵做110V的功率太大,不接受110V訂製,所以那時烏骨雞學姐賣熱風槍都沒有氣泵的。

以我個人而言,氣泵的熱風槍的確是比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黏合活動物品要用鞋膠一類的.另外皮膜.瓦斯熱水器的水盤皮能代用嗎?面積夠大. ...

真是高招,想到用瓦斯熱水器的水盤皮修剪

類似的還有CV化油器的負壓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可是沒找到,有人知道哪裡買得到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xxc=taobaoSearch

多了一個洞.. (笑)

网友:
我在露天上試著用一些關鍵字眼搜尋
最終以[泵膜片] [隔膜泵膜片] 得出一些收穫

网友E:
既然熱風槍廠家看不起 110V 的市場那就自己改裝,先搞清楚這種氣泵的規格就能找到替代品。

關鍵字就是 25L 與 27KPA,只要等於或大於這規格就能用。
隨便找了一下這種直流的氣泵都能用,而且也很便宜。

我自己做的熱風槍主機也就是用這種二手美製直流氣泵,用了幾年也都很好用安靜又夠力,吸錫器氣泵也是用這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68793739937&mi_id=0000lKJXPFusiipspYZas-RRtxjhN3HR7tjAuDiIla ...

直徑OK的話應該是能代用,樓主相片裡原件中間也是有個洞,上面再蓋片橡皮後螺絲鎖緊達成氣密

网友:
可試試用補喇叭的膠,那膠有彈性,接近用途

楼主:
應該確定找不到同規格,不同的需改裝,問題是;這台的.皮碗中心磁片是長方片型,懸空在兩個電磁線圈中間,空隙兩邊各約不到2mm,拆開時就明白,是大挑戰;皮碗還得支撐中心軸,不能轉動,會碰撞到線圈座,所以最好的英應是,先湊合著用,壞了就用; duke83老師15#的方式,最完美,改裝後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熱風槍廠家看不起 110V 的市場那就自己改裝,先搞清楚這種氣泵的規格就能找到替代品。

請問這種二手美規的哪裡買,我的吸錫器,用這種也可瘦身,裡頭的T12模組.顯示器兩個全掛了,看不見溫度,想一併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二手美規的哪裡買,我的吸錫器,用這種也可瘦身,裡頭的T12模組.顯示器兩個全掛了,看不見溫度, ...

duke83所使用的"二手美製直流氣泵",
淘寶價1個RMB=60元,大陸運費RMB=8元,
(RMB換算台幣匯率算5元,國際運費另計,)
若有需淘寶幫買,請周六晚上10點前通知,
(重量若太重,屆時我可能用超商取件寄給你)
3Q
---
圖文詳情

美國Parker雙頭無刷直流隔膜泵 氣泵 真空泵
PN;D1001-23-01
MD;C.4C34G1.4C34N1.A 12VDC
DC12V 2線 [無刷電機+驅動器]
入出接口內直徑4.5mm
單泵頭寬30*30mm 雙頭總長75mm
機身直徑33mm長33mm
機總長63mm
所售商品成色新質量保證
註:雙泵頭並聯只能當真空泵使用,不能當正壓泵使用
此品只能過空氣,嚴禁過水或油之類的液體,允許過帶水氣的氣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ke83所使用的"二手美製直流氣泵",
淘寶價1個RMB=60元,大陸運費RMB=8元,
(RMB換算台幣匯率算5元,國 ...

剛剛想到,烙鐵全是24V,應該找24V,比較方便使用,再想想看,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想到,烙鐵全是24V,應該找24V,比較方便使用,再想想看,謝謝您!

康兄,
上述12V氣泵店家,
有另一款24V美國二手真空泵氣泵 ,RMB=100,
但找不到相關吸力資訊(這得請高手幫忙解析),

其他還有看到一些555有刷24V氣泵 (有刷都會標明無法滿載24V長時間運轉,會過熱),
(無刷氣泵,再加購24V PWM調速板,就可調整轉速),

24V來源是熱風槍本身的變壓器嗎?
若是的話,得需再考量變壓器能否承受電熱線圈+氣泵耗電?

以下資訊請參考,3Q
---
圖文詳情
型號: C157-13
電壓:DC24V
入出接口外直徑:5mm
泵頭:30*30mm
泵頭 高:54mm
機身直徑:31mm
機總長:81mm
---

网友A:
我怎麼沒看到這台熱風槍是110V或220V的?

网友:
還是推薦二手美製直流氣泵,因為是無刷馬達所以馬達很耐用又不曉得用了什麼高科技橡皮皮碗拆下來看彈性十足應該再用個多年不是問題。
12V 電壓的問題我是用一片 DC 降壓板而不用 PWM 調速板,又因馬達的運轉電流很低所以也沒有功耗的問題。
其最大空氣流量是單泵流量大約 6L 每分鐘雙泵並聯就是 12L 每分鐘,我的熱風槍是夠用風量旋鈕平常只開到一半,但我無法保證你的熱風槍如換用較大口徑的風口風量會足夠,可能需要另行尋找更大顆的氣泵或是使用兩顆氣泵並聯。

還有同廠牌的四線式直流氣泵內含 PWM 控制電路(要外部提供 PWM 信號)但售價要 80 民幣,這兩者我都有用還感覺不出差異來。

電動吸錫器需求的風量更小比較要求負壓要足夠,我的負壓都設定約為 8PSI 這顆也能勝任無疑。

555 有刷馬達氣泵最高只能供電 12V 耗電量又大,我都定位這種屬於玩具等級。
二手美製直流氣泵隨著市場上數量越來越少其售價越來越高,我本來備用的氣泵也用掉了應該再來補貨。

220V 的熱風槍改裝成 110V 應該是先換 110V 的手柄內發熱芯,再買個 12V DC 氣泵並配個 AC 電源適配器。
12V DC 氣泵與 AC 電源適配器都很好找相對於 24V 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麼沒看到這台熱風槍是110V或220V的?

在背面插座旁.小貼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背面插座旁.小貼紙。

貼紙還貼反的,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別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紙還貼反的,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別用意?

不說我還真沒發現貼紙是反的,
我萬能的大腦已自動轉正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兄,
上述12V氣泵店家,
有另一款24V美國二手真空泵氣泵 ,RMB=100,

評估後感覺用於熱風槍,至少需兩個串連,還須要適配器,空間是大問題。

用在吸錫器應可行,可是DIY的吸錫頭與廢錫桶之間,是鐵氟龍管,本身沒熱能,負壓吸力太小,容易阻塞,現在就須一段時間後.要拆管子通,目前負壓大約500mmHG,改小可能無法勝任,還須詳細計算評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評估後感覺用於熱風槍,至少需兩個串連,還須要適配器,空間是大問題。

用在吸錫器應可行,可是DIY的吸 ...

"熱風槍,至少需兩個串連,還須要適配器,空間是大問題。"
=>猜測,您想表達的是"熱風槍,至少需兩個並連",
剛查公司用的850D熱風槍,氣流量24L/min,
我經常是風量開到最大,
前述"二手美製直流氣泵",真是要兩組並聯才夠,

本周末我先行發車,日後有需要再上車即可,
3Q

网友:
關於震動膜DIY
想到可能的替代品是
1. 汽機車用的充氣內胎裁剪一塊用看看
2. 或原本破裂的膜套一個較厚的氣球膜

黏膠選用矽橡膠類 或 汽機車用的氣缸墊片膠

矽橡膠之前看過一個介紹如下
704 卡夫特 矽橡膠 使用 經驗 應用 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DDcJQGJ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