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車庫門遙控器塑膠鑰匙孔磨損修理

楼主(2025-09-23):
大約用了5年。

這樣看來,有一陣子,就靠兩層中間的黃綠色軟膜撐著,最後也裂了,整個掉在地上。

通常塑膠料件破損要修復,加個金屬骨架,修得又快又好。
找找看有沒有白鐵絲的圈圈。白鐵?想起上次在淘寶亂買的白鐵螺絲組。
找2個尺寸適合的。

烙鐵壓住螺帽加熱。
螺帽的平面,用馬蹄頭,應該比較合適。
調400度,不用半分鐘就沉下去了。

硬了才發現有塑膠塞住。
用這個戳子,有4個方向可以刮。

這個叫機甲風嗎?
OK了,應該不會再掉下來吧。 掉下來我再用烙鐵埋深一點。

网友A:
有沒有可能螺母掉在鎖圈上,遙控器還是掉下來。

网友B:
螺絲與塑膠空隙加上三秒膠加強固定

网友C:
遙控器跟鑰匙大環中間再加一個轉圜+小鐵鍊,會比較耐用。

類似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螺母掉在鎖圈上,遙控器還是掉下來。

這次動作太快,一下就熔進去了。

如果日後螺帽掉出來,我要把邊緣6個面磨粗,熔進去後塑膠要略微蓋住螺帽邊緣。
應該就沒可能掉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絲與塑膠空隙加上三秒膠加強固定

我考慮先點半圈,另半圈怕黏住,以後不好開蓋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遙控器跟鑰匙大環中間再加一個轉圜+小鐵鍊,會比較耐用。

類似這樣

大哥內行的。

想說另一把怎沒事?原來用了粗鍊子 。

网友D:
另一個方法,把兩邊孔洞用砂紙磨粗,用AB膠或JB Weld把兩邊的洞都填滿,等乾之後,用小的鑽頭打一個洞,但洞打在離邊邊最遠的地方。這樣增加邊邊的寬度,更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個方法,把兩邊孔洞用砂紙磨粗,用AB膠或JB Weld把兩邊的洞都填滿,等乾之後,用小的鑽頭打一個洞,但 ...

AB環氧膠,夠黏,乾了以後夠硬,的確適合。

不過我之前用剩的,沒蓋好,整管黏黏的,整個扔了。

先前偷懶,打個UV膠,不夠黏又不夠硬,大約1星期就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AB環氧膠,夠黏,乾了以後夠硬,的確適合。

不過我之前用剩的,沒蓋好,整管黏黏的,整個扔了。

AB膠.焊接膠...容易乾,我後來放冷凍,不會乾掉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膠.焊接膠...容易乾,我後來放冷凍,不會乾掉很好用。

我的經驗是 AB膠沒有攪在一起前,不太會乾掉。
三秒膠放冰箱,可以延緩。可是放幾年後,也曾整罐乾掉。

其他膠放冰箱,怕釋放化學溶劑影響食物,就比較不建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