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開箱一台~金銀首飾手搖壓片機

楼主(2025-09-23):
最近剛買的一台新玩具-金銀首飾手搖壓片機
有了這台壓片機就可以把熔成塊的k金或銀
壓成簿簿一片,也能把塊壓成條棒出來
職業的都會買電動的,像我這種久久玩一次的
買這種手動的即可..
這個東西全都是實心的,真材實料,所以很重
算是非常小台,不使用時可以隨便塞,不會佔到什麼空間

网友A:
我本來有一台電動輾金機,可以正反轉,多年前送人了。
電動輾金機要買有防護的,也不能戴手套操作,看過好幾例戴手套被絞進去受傷的案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來有一台電動輾金機,可以正反轉,多年前送人了。
電動輾金機要買有防護的,也不能戴手套操作,看過好 ...

電動的太大太重又佔地方,我就是因為這台很小台才會想買,不然每次都拿去給做金工的友人壓很不方便.

楼主:
拍一下金工壓片機實際操作的記錄
三條原本都是差不多一樣粗長度也差不多
經過壓片機壓完後,最下面那條被壓成這麼細跟長
若是壓扁則能壓成像紙一樣的薄

楼主:
這一堆純錫條都是在賊仔市100元買來的
總共有13條,每條300公克
不是每條100是全部100元
用壓片機壓至0.4mm厚度的錫帶後,
就能用剪刀剪成一條的焊條
當需要焊大電流厚焊道,拿這種來焊就非常好用..

网友A:
找到那台電動碾金機的控制板,忘了為什麼換掉的原因了。

网友B:
這個只能往前捲嗎?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前後做個什麼東西偵測(斷料檢測)
再加上馬達,做到自己往前捲 然後再自己往後捲 的功能
這樣就不用手動去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只能往前捲嗎?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前後做個什麼東西偵測(斷料檢測)
再加上馬達,做到自己往前捲 然後再 ...

手動的當然可以正反轉,這也是比電動好用的地方
可以隨時作校正,不像電動的一進去就直接壓過去
沒有回頭路..我也有想過把手那棵固定羅絲加大
拿電動板手來轉好像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那台電動碾金機的控制板,忘了為什麼換掉的原因了。

我看到電動的,好像是直接馬達加皮帶驅動
不需要控制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電動的,好像是直接馬達加皮帶驅動
不需要控制板啊..

我這台有"微電腦"控制板.......,其實就多了一些自動功能,例如能自動來回碾,只是我記不起來為什麼要換掉電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台有"微電腦"控制板.......,其實就多了一些自動功能,例如能自動來回碾,只是我記不起來為什麼要換 ...

我是覺得居家diy買這種手動的還不錯,小台不佔地方
要用時又很方便,像焊錫500g的要5.6佰元還只是75%
而錫條500公克的一條100%純的,我看蝦皮上才賣1佰多元
買來自己壓一壓剪一剪,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覺得居家diy買這種手動的還不錯,小台不佔地方
要用時又很方便,像焊錫500g的要5.6佰元還只是75%
而錫 ...

選擇適合自己需求的就行。

楼主:
仔細看一下這台手動壓片機的一些細節
最大的壓制厚度約為9mm,我就定8.5mm為最大厚度
而齒比約為3.:1,也就是可以省直接轉動3分之二的力量
滾輪的上下位移靠這的是這個厚實的結構在作位移
是二邊同步位移,而移動的羅紋又粗又大又厚實
這種羅紋厚度比常見的桌面虎鉗還厚上許多

網上偶然看到的一個影片
標題主要是說你還要用手動的嗎?
但實際仔細去看就會發現這種三十年前古老的
手動壓片機根本沒有省力結構,幾乎是1:1在轉動
所以我實際拍攝壓片時,需不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壓片
我還只是單手在轉動,並沒有用雙手在轉,且不是站立的.

楼主:
在中區職訓上課的最後一天
就來拍一下整個中區職訓中心環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中區職訓上課的最後一天
就來拍一下整個中區職訓中心環境..

哈哈哈,學弟好!! 我是 民國68年工業電子班學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學弟好!! 我是 民國68年工業電子班學長!!

學長好,我最早是1988年時第一次去受訓當時的建教合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