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L-2450 每間隔1-2秒跳出直條紋

楼主(2025-09-24):
請教各位先進,BENQ GL-2450 每間隔1-2秒跳出直條紋,一直在交錯閃,這會是哪裏的問題呢?

正常時畫面

跳出直條紋

機型

目測板子也沒有什樣異樣

爬文有的說是面板問題, 也有說是排線, 這要如何確認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建議可從電源板查起,例如各項電源的電壓準位是否正確?(用示波器量更好)

网友:
電源版 藍色電容那顆 很容易壞 先換了ˋ試試!

网友:
十年以上,如果不是日系電容,最好換新。

网友:
1500/uf 10v

网友:
這種現象常常是電容老化所致